音频功放机上 的视频(vedio)输出、输入插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7):
音频功放机上 的视频(vedio)输出、输入插孔是什么意思?
如何使用,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功放机本来就是放大音频信号功率的,可是信号源输入插孔却有这个视频(vedio)输出、输入,不知何故,请同道答疑解惑,谢谢 。

网友:
装样子的.
当然,这是我接触普及型功放的结论.高档的就不知道,估计,高挡功放是没有这个插口的

网友A:

装样子的.
当然,这是我接触普及型功放的结论.高档的就不知道,估计,高挡功放是没有这个插口的
功放机上 的视频(vedio)输出、输入插孔是什么意思,高级AV功放就有,多路输入,一个输出监视设备,选择输入就会相应输出的视屏信号.方便抄作.

网友:

功放机上 的视频(vedio)输出、输入插孔是什么意思,高级AV功放就有,多路输入,一个输出监视设备,选择输入 ...
我的功放,S端子色差AV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机上 的视频(vedio)输出、输入插孔是什么意思,高级AV功放就有,多路输入,一个输出监视设备,选择输入 ...

我的功放,S端子色差AV都可以

补充内容 (2013-8-17 21:34):
手机发的,难免会出错,望谅。

网友:
功放上的AV输入输出端口主要是起中继再分配作用。

网友:
给电视机的AV接口做扩展的。早期电视机只有一个视频输入,如果用户家里有多台影音设备,这样视频切换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功放机就临时代替这个功能,在不同影音使用的时候切换音源即可同时切换视频信号给电视机,这样非常方便,这个功能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影院功放上 也有HDMI输入和切换就是这个延续下来的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功放的很多初始设置需要屏幕显示配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