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音质好的收音板咋这么困难呢?

楼主(2013-08-17):
      因为喜欢收音机和听广播才知道了这个矿石论坛。
   长久以来很想自己组装一个音质很棒的收音机,论坛常有朋友说“收音机要玩音质就TEA5711、TA8127,要玩灵敏度就玩TA8122/TA2111”等等,听得心发痒。。。但是由于无线电基础知识差,不会调试。所以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个很棒的收音板组件,常常在网络上搜索相关的东东但是总是没有合适的。在淘宝上逛了很久时间了,那种收音模块比较多,但一定不是我所想要的。也有一些拆机的二手收音板,猜想音质应该可以,外观看起来有好有坏。看得顺眼的也有,比如有一些是带高频头的,板上有外接排插接口,这种板外观很有卖相,用料也不错,但是却没有资料,只能自己摸索,价格也低,问题是哪里有“便宜”给我占了的?要是人家能轻易搞定的,怎么可能贱卖呢?还有一些卖家(比如像有个叫天津安悦电子的)提供一些进口的收音高频头,看着很棒,价格也不贵,就是没有相关使用资料。就像泰国的人妖,外表虽好看——不能用啊!

网友A:
去交易区找个过得去的车机,100至200元的可能适合你,灵敏度和音质都蛮好啦,对音质要求高最好用个小电瓶(摩托车用那种12v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交易区找个过得去的车机,100至200元的可能适合你,灵敏度和音质都蛮好啦,对音质要求高最好用个小电瓶(摩 ...

谢谢关注!我并不想要成品收音机,主要是我想自己组装,这样的

楼主:
现在比较好的组件可能都是单片机I2C总线控制的,二十年前电视机高频头都总线控制了,所以一些高级一点的收音板(尤其那种端口比较多的拆机板子)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估计买来也是废品了

网友B:
曾经和一帮坛友玩裸机,认为淘旧三洋收录机又便宜质量好。收音板,功放板随便搭,喇叭更加重要。

网友C:
数控的IC听过不少.觉得并不怎么样.你前面举出的TA的几个型号从查资料看只不过是为简易机或低压机而设计.并不能登入高级音响的调谐器的大雅之堂.我建议你淘LA系列的.如LA1130/1135.LA1260   LA1265的板子.因很多高级音响都是用这几块.这几块设计指标都去到极好水平.这里并不指灵敏度.而是HiFi必备的各项指标.

网友D:
淘宝应该有大把的,你未找到

网友E:
用老先锋组合音响听过收音机,那音质才带劲,便携机没得比。还是大功放,大喇叭好啊。

网友:
其实所谓I2C总线控制的收音板,都是PLL锁相环加普通电调电路组成,如果能断开PLL,引出波段控制,VT,MUTE等控制线,是可以用模拟信号控制的。这种电路一般有高灵敏度的高频头做前级,效果非常好。

此外SANYO公司的LA系列部分芯片性能也不错,比较简单的方法是采用基于其方案的车机高频头,有些内部还集成天线放大器,灵敏度和音质都占优势。所知的方案比如LA1888,LA1781,LA1787,LA1130等

网友:
音质好的灵敏度未必高,如果楼主真的要求音质好,直接买收音头吧,比如雅俊、马兰士、天龙……,不过成品就没什么可折腾的了,二手高档货要几百上千元舍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和一帮坛友玩裸机,认为淘旧三洋收录机又便宜质量好。收音板,功放板随便搭,喇叭更加重要。

谢谢你的建议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的IC听过不少.觉得并不怎么样.你前面举出的TA的几个型号从查资料看只不过是为简易机或低压机而设计.并不 ...

你的见解必然让我收益良多,谢谢参与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应该有大把的,你未找到

你说得没错,即使遇到了也是擦肩而过,不拍货比货就怕不识货
你有何推荐的,不妨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老先锋组合音响听过收音机,那音质才带劲,便携机没得比。还是大功放,大喇叭好啊。

说得我流口水。。。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