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线颜色标准

楼主(2013-08-18):
发一个电气接线颜色标准供大家参考.

电气接线颜色标准

CE标准:

     动力线:     三相全为黑色         零线:     蓝色

       控制火线:   红色                 地线:      黄绿

       24V+(24v): 黄色                 24V-(GND):浅蓝色

控制零线:   蓝色

美国标准:

       动力线:   三相为红黑棕     控制零线:   白色

       控制火线: 红色             地线:       绿

       24V+(24V):黄色             24V-(GND):浅蓝色

国内标准:

       动力线:   三相为黄绿红              零线:     黑色

       控制火线: 红色                      地线:     黄绿

       24V+(24V):黄色                     24V-(GND):浅蓝色

       控制零线: 黑色

--------------------------------------------------------------------------------------------------------------------------------------------------------------------------------------------------------------------------------------------

电缆截面规格有:
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300、400、500平方毫米。
一般铜芯线按1mm2能通过4~6A电流计算,即1mm2的能通过5A电流,即1.1千瓦

网友A:
国外的不知道,国内的零线是黑色???记得应该是GB标的蓝色吧?你是在哪看的,发原帖大家一起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不知道,国内的零线是黑色???记得应该是GB标的蓝色吧?你是在哪看的,发原帖大家一起看下。

您看吧.这是打包  需要解压,原址在"工控人家园" 网站,    搜索 [ 电气接线颜色标准 ]   我本给链接地址,因权限受到限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入户线有的口就不是按照标准接的,开发商不是很负责

供参考.自己做的好,才是好.

网友:
如都按标准办事既减少麻烦也少出事故。

网友:
国标规定: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工作零为兰色,保护地线为黄绿双色

网友:
民用电只有单相,所以只有黄、绿、红三色中的一个,另外一定会有兰色和双色线。兰色的一定是零线,双色的是接地线,余下的那根彩色线就是火线

网友:
学习了,能按标准线色接线的电控真不多,中信重工这样的大厂都做不到。

网友:
正好我学习了

网友:
平时没有按这个做。学习了。

网友:
国内标准:

       动力线:   三相为黄绿红              零线:     黑色

       控制火线: 红色                      地线:     黄绿

       24V+(24V):黄色                     24V-(GND):浅蓝色

       控制零线: 黑色

既然是标准,那就要用标准的名词:
零线应叫中性线,蓝色或黑色;
火线应叫相线;
地线应叫PE线或PEN线。

网友(2013-09-20):
最好先测一下,二把刀才不管什麽颜色呢

网友:
原来的地线标准是黑色,零线黑色不会混淆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不搞强电,所以不太注意,但自己有一原则:从电位高低用红到黑的顺序用线类似于可见光谱的排列

网友(2013-11-14):
       刚刚通过验收的新工程电线的颜色是按标准做的,使用维护一段时间后就不好说了。比方红色的相线对地短路,电工可能会临时把黄绿色的地线与之对调,恢复供电。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能靠颜色了,一是用试电笔,二是用手摸(伪满时就当电工的老师傅教俺的,俺一般不用),来判断电线带不带电。

网友:
貌似现在比较正规的布线都是标准来的,比如三相五芯电缆、配电屏等里面的布线颜色,以红、绿、黄作相线,黑色或兰色作零线,黄/绿双色作地线。国标规定黄/绿双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作接地线使用,本人在电气检修过程中是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绝不将其作为其它回路线。

网友:
不好说,最多套不同色的套管

网友:
学习了,平时还真没有注意

网友:
要是再全面点就好 了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学习了这个知识很重要

网友:
单位面积的载流量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考虑气温、电缆长度、电流大小、负载情况等。
气温越高单位载流量要选小。
电缆越长线损越高,单位载流量要选小。
电流越大电缆中电流集肤效应越明显,单位载流量要选小。
负载连续工作时间越长单位载流量要选小。

网友(2014-04-08):
呵呵!各有各接发,没有个定论。

网友C(2014-05-12):
我一搬抓住什么线用什么线

网友:
我家里不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搬抓住什么线用什么线

你自己家里的线,你可以随便接,要是给别人干的活还是按规定接,就算不出事别人再干的时候,肯定要骂这是那个混蛋干的活,为了不被别人骂,还是按要求干吧。

网友D:
注意看了我们小区楼房的进户线颜色,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了我们小区楼房的进户线颜色,都不一样

红、黄、绿都可以当火线(相线)用蓝线、黑线都可以当零线用,黄绿线只能当地线用。只要是按这样用线就没问题。

网友:
好资料,大概是1平方一千瓦。

网友:
黄 绿 红  哈哈。 真的是

网友(2014-06-12):
我们用的24V是深蓝色

网友(2014-07-13):
新国标,零线 蓝色

网友:
经常 拆东西学习下有用

网友:
没有看到有黑色的线!

网友:
临时学习学习,虽然经常乱接

网友:
普及知识,很好的贴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家里的电也标准化。

网友(2014-08-12):
这个基本上国内不按照这个来!

网友(2014-09-25):
这个有用,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只能用作参考,不能死记硬背,要灵活使用。

网友:
大家可以这样记 王力宏 黄绿红

网友:
GB中性线应该是蓝色,而不是黑色。控制线最好不要用红色,用白色,棕色。

网友(2015-01-09):
这个要记下,这是对 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叫线规的颜色。接地是个很模糊的概念。线规的颜色标准:黄绿红分别表示相序的L1  L2  L3,红在直流中正极,黑色是N,是工作零线,黄绿双色是PE,PE是保护的英文缩写,这要看系统是接零还是接地,一般我国城镇都是接零系统(TN系统又分3种即TN-C,TN-S和TN-C-S,分别为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和前四后五制),所以规范应叫保护零线,接地系统常用在井下等对供电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小网。

网友:
很多都不是按照标准来的

网友:
普及一下也好

网友:
按标准界限很重要

网友:
很少有人按标准做的,有的是故意搞混的。

网友:
经常为各种颜色的线是干什么的头痛,现在好了,多谢楼主

网友(2015-04-19):
我记得零线是蓝色的吧。

网友:
不接地中性线是紫色,接地中性线为黑色,保护线是蓝黄,零线是蓝色,直流正极为红色或赭色,负极为黑色,而且导线的排列也是有规定的,架空线面向负荷侧,由左到右为黄、蓝、绿、红、黄蓝。配电柜内是有左到右,由内到外,黄,绿,红,蓝,黄蓝。单相供电时左零右火,三相四线漏保不确定,有的零线在左,有的在右边。

网友:
红是火线黑是零线黄绿线是地线用

网友(2015-07-20):
美国标准动力线:   三相为红黑棕  和中国不一样

网友:
正规的电工都是如此的,有些人却是乱接的,还有黄绿接火线的。有时候还是要自己好好看清楚,才能操作啊

网友:
我记得零线也是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