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做的30V5A电源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8-19):
参照此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7333-1-1.html做的稳压电源
板子装好了    但是不能调压   调电流的电位器没装    运放用的是OP07,不知道可不可以,电压电流基准运放用的是4558,输出电压-10V正常。 版图和原理图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我是按照原理图又改了下--   如R141  原理图8.2k  版图820R  还有R124  125  版图和原理图连线就不一样,这个分析原理图,还是板子线路对
  还有板子调节电流电压接线排座上边的2芯接线座是接电压输出端的吧,上负下正对吧,稳压管只接了DZ110和DZ112

恒压IC104 用的是OP07   3脚电压随着2脚变化   输出6脚不变化  试了几个op07都是这样,调零电路没接,貌似和lm301不一样,   按照原理分析不应该呀,况且我的电源输出电压无变化,R113和R114分压后的电压应该也不变,通过R112到3脚也应该不变
头都大了,哪位朋友能讲解一下这个电源的原理,上次也做个一个也是没成功(参照四海电子那个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13-8-21 23:38):
终于调试好了 ,判断正确果然是自激。示波器测试图,图片是op07--6脚--3脚---主电源负极波形。图纸主电源输出没有电容,所以制版的时候自己也忘记安装电容了,后接一个电容,自激消失,调压也正常了,走了很多弯路,测试的时候电压不对,怎么就忘记用示波器了呢。还有就是不能依偎的参照图纸,有些地方还得自己分析,这个电路图和版图就有几处对不上,安装的时候要格外留神

补充内容 (2013-8-23 09:44):
主电源接线图见28楼

网友:
楼主能做出来真不错

网友A:
cc cv那两个led发光正常吗?再mos管看烧没烧。

网友A:
电路图最好上pdf格式的矢量图,图片放大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最好上pdf格式的矢量图,图片放大没法看。

仿照的帖有电路图  电路图太大有限制  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 cv那两个led发光正常吗?再mos管看烧没烧。

调节电压旋钮  控制电压的运放输出电压无变化   反复查资料  运放安装也正确  试了几个运放都一样

网友A:
调节电压应该是mcu给运放一个设定电压,你直接量这个电压有变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电压应该是mcu给运放一个设定电压,你直接量这个电压有变化没?

运放2脚0- -10V变化  输出端0.8V左右, 晚上又弄了一会  还是不行  输出电压14-17V达不到0-25V变化(临时试验的变压器整流后电压才25V)  ,横流运放输出电压14V左右,因二极管隔离故没参与控制 ,就是电压控制不得其解,就是不能调压,怪哉?

网友A:
你算一下运放比例,看看元器件搞错没?
lz别急,再重新焊一块板子,有时候查问题很难查;别人做出来的电路应该没错。

网友:
大体看了下,pcb上d113旁边插座应该要连接至输出接线柱+-极,你连接了么?

网友B:
看了另一个帖子貌似楼主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不要把目光只放在ic,看情况似控制环路没有闭合,看一下d108的安装方向,运放输出0.8v电路正确是不会有输出电压的,竖着这个思路应该不难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另一个帖子貌似楼主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不要把目光只放在ic,看情况似控制环路没有闭合,看一下d108的安 ...

感谢坛友热心帮忙!
那个线接了,运放输出0.8V电压,由于二级管单向导通隔离,有0.7V压差,所以与D108相连的Q104(C1815)基极上就有1.5V电压足以使Q104导通。
花时间再看看有没有原件装错
哪位有这个电源测试下数据告知,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一下运放比例,看看元器件搞错没?
lz别急,再重新焊一块板子,有时候查问题很难查;别人做出来的电路 ...

重新焊接是不太可能啦,板子倒是可以做,但是元件是没有了,这块做好的板子所有元件都是拆机的,工作量相当大,而且电阻最难配齐,先找找这款板子问题再说吧,再次感谢热心帮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2脚0- -10V变化  输出端0.8V左右, 晚上又弄了一会  还是不行  输出电压14-17V达不到0-25V变化(临时 ...

我也试过,我用的是lm741 ,电压就是不能调,换个lm301an就可调了。大概是与c110那个电容有关。我现在也在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我用的是lm741 ,电压就是不能调,换个lm301an就可调了。大概是与c110那个电容有关。我现在也在 ...

非常感谢,这样看来运放只能用LM301么  ,朋友做好了帮忙测试一下数据。
一会再去查下op07和lm301区别   ,昨天看资料,op07等效电路正反输入端(2--3脚)之间有正反两个二极管并联

网友:
我也想做这个电源,只不过还没有认真的看图,帮不上什么忙。先顶了。

楼主:
电流能控制粗调了一下0-4A,很稳定。电压还是调不了,把运放IC104的2-3-4-6-7脚外接线接LM358和op072也不能调,运放6脚电压数字表测都负电压了,电源还是有输出,这就不对了,用镊子短路6脚接地,电源就无输出,接负压也无输出。现在怀疑运放自激,6脚输出的是交流,用示波器测,  示波器没图像了,先修示波器再说

网友D:
高手在民间  做的不错  我感觉723的稳压比较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在民间  做的不错  我感觉723的稳压比较成熟

成品集成块安装方便,按功能有局限性

楼主:
终于调试好了 ,判断正确果然是自激。示波器测试图,图片是op07--6脚--3脚---主电源负极波形。图纸主电源输出没有电容,所以制版的时候自己也忘记安装电容了,后接一个电容,自激消失,调压也正常了,走了很多弯路,测试的时候电压不对,怎么就忘记用示波器了呢。还有就是不能依偎的参照图纸,有些地方还得自己分析,这个电路图和版图就有几处对不上,安装的时候要格外留神,

网友:
恭喜楼主,高手啊,期待我有时间也能一台这样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样看来运放只能用LM301么  ,朋友做好了帮忙测试一下数据。
一会再去查下op07和lm301区别 ...

1脚 -14.8v
2脚 -3.3mv—— -8.73v
3脚 -202.7mv—— -8.5v
4脚 -15v
5脚 -13.78v
6脚 -13.39v——280mv
7脚 15v
8脚 -0.47v—— -14.2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脚 -14.8v
2脚 -3.3mv—— -8.73v
3脚 -202.7mv—— ...

非常感谢,我的电源已经弄好了,输出没加滤波电容,造成反馈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那个5w330m的电阻是怎么弄的,网上好像只有一家在卖,光2个电阻加邮费就得40文

5w330毫欧就是 5w0.33欧的电阻,我前几天才买的10w0.33欧的才5毛钱一个。x宝上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哈,看成兆欧了

,要认真看图哦

楼主:
主电源接线图,继电器RL101吸合电压5.5V,RL102吸合电压17.8V,这里一定要注意----此吸合电压是测量 主电源稳压后输出电压,,输入交流值要高于输出测量值电压,(只限本人做的电源,元件有误差以实际测量值为准)

网友F:
不错,能多做几块电路板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能多做几块电路板来么?

手里暂时没这么大的覆铜板了,做好的这块还是拼接的

网友F:
能否找厂家做几块,大家分摊?

楼主:
不会画电路图,我这也是照葫芦画瓢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找厂家做几块,大家分摊?

不会画电路图,我这也是照葫芦画瓢仿制的

网友:
谁来组织一下做一批板子吧。我也很期待啊。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基础不错呀。 值得学习

网友(2013-10-04):
学习了,对运放电源原理不太懂,正在学习

网友(2014-06-23):
给我数据 我负责画板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否找厂家做几块,大家分摊?

好主意,我造成。

网友(2014-09-23):
能按图做出来的都是高手,我等尚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