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做胆机一般有哪些类型型号的电容和电阻是常能用到的?

楼主(2013-08-19):
比如多少耐压和容量的电容,多大阻值的电阻。我想多准备写...省的到用的时候找不到

网友A:
那要看你要做什么胆机啦!功放机一般470K,100K,220K,30K,20K,47K,1K,2K的 2W的比较常用电源栅漏还有推动管屏极阴极电阻!至于输出管的阴极电阻要看什么管子例如6P1,6V6用250Ω的3W电阻6P14用的是120Ω的3W电阻,6P3P用180Ω5W索性功率管阴极电阻取消改用固定偏压!大环负反馈电阻先用电位器调节到最佳状态然后测出阻值后用上面阻值接近并小于的接近的电阻采用砂纸打磨电阻膜的办法的到精确的电阻值,并涂一层清漆保护预防变值!电容一般电源选用100UF450V普通电解并联0.01UF450VCBB即可不要迷信什么油寝电容P用没有!但是一定要在电容上面并联一个220K的泄放电阻以防调试的时候触电,同时在电压大于450V的情况下串联电容可以提高电容的工作电压,这个并联在单个电容上的220K电阻同时起到平衡电压的作用避免电容击穿!推动极推耦合电容一般用450V20UF普通电解的就可以一般没有几款机器推动级电压大于400V,并且电流很小20UF足矣,容量大了电容的体积忍受不了!阴极旁路电容前级有47UF就足矣对付20MA以下的任何电压放大管了原因同上还会体积!至于使用什么电容要看阴极电压,电压大于50V还是乖乖的使用电解电容吧,一般选用250V耐压的就足够了,如果电压在25V以内恭喜您选用钽电容绝对会带来惊喜!功放管阴极电容同样适用呵呵~但是容量要增加到470UF一定注意!耦合用电容一般情况他的负载只是功率管的栅漏电阻(右特性管例如805除外什么电容也推不好)单端机0.1UF以下推挽机0.22左右即可耐压400V以上耐压高的电容漏电的几率要小些经济形的用CBB怀旧的用CZM—3现代的用威玛,CJZ一类的趁早远点滚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要做什么胆机啦!功放机一般470K,100K,220K,30K,20K,47K,1K,2K的 2W的比较常用电源栅漏还有推动管屏 ...

经济实惠的阻容件。------即耐用----有便宜,本人感觉用这些国货-------主要是能把输出做好------装出的音质比烧货一点不差。

网友:
说实话,音质差了多数时候也听不出来。到乐器店试试,听不出区别的人多得很呢

网友B:
你的问题,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很容易解决:
1,多看并熟记典型电路(这里仅指电子管电路),注意同功能器件的参数分布范围,并掌握之。例如:
a,电容:
耦合电容,一般应用范围是0.01——0.1,耐压100——300V。
电源滤波电容一般为10μ——40μ,200V——450V.
旁路(也叫退偶)电容10μ——40μ,25V——450V.
耐压值(电容的标称电压)为该电容工作时所承受的实际电压的1.5——2倍。
b,电阻:
负载电阻与栅漏阻值,决定其大小的最基本依据是电子的输入与输出阻抗,因为电子管是高祖器件,考虑到失真等因素,板(阳)极负载电阻通常为50K——250K,功率1——2W
栅漏电阻为500K左右。功率0.5W
阴极电阻,根据电子管的工作点(阴极电流)来决定,一般在10K以下。0.5W——2W。
滤波电阻,根据前后级(输入域输出)电压差(实质是负载电流)的大小来决定。一般在1K——10K左右,功率5W——10W
所有电阻的功率,都是由流过改电阻的电流的大小决定,具体值可有欧姆定律计算出后,再乘2——3,来选定。
2.同时,看看电子管电路设计的基本知识。在掌握理论知识后,这样就可以把上述的知识从接受变为懂,即,从知其然变为知其所以然。
3,材质的材质,业余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够得到什么,就用什么,有条件的当然可以用“高级”的。至于“高低级”之区分,论坛里说到的帖子不少,在此不再啰嗦。

网友C:
还要准备几只100-500欧的线绕大电阻,功率20W以上,以备调整B+电源电压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要做什么胆机啦!功放机一般470K,100K,220K,30K,20K,47K,1K,2K的 2W的比较常用电源栅漏还有推动管屏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很容易解决:
1,多看并熟记典型电路(这里仅指电子管电路),注意同功能器件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准备几只100-500欧的线绕大电阻,功率20W以上,以备调整B+电源电压之用

谢谢您这么多次耐心的解答

网友:
楼主准备做很多胆机吗?一般我都是存些470K、100K、510Ω、100Ω的½W~5W的电阻,0.1μ、0.47μ、1μ、47μ、100μ的50V和450V的电容,再加几个100K的电位器,桥堆,其他的东西自己没有就去买,或者通过串并联已有的原件得到自己想要的数值。

网友:
跟帖学习,积累经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