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化工红宝石等电容真假鉴别方法

楼主(2013-08-20):
化工松下红宝石等电容真假鉴别
大家有能真正鉴别的方法吗?。都说淘宝上电容假的很多,我也相信,但是零买也没有其实渠道买到真品,所以求高手鉴别电容真假的方法。手上有个电桥,一个数字表。

网友:
现在市场上进口电容造假的话一般是套皮的多,看外观很难看出来,我买电容的时候大电容一般掂重量、看引脚,小电容的话看引脚,买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误差,一般国产电容的批量测起来的话误差比较大,进口电容的误差会比较匀,批量测起来的时候不会太离谱,反正我现在买电阻电容二极管都会选进口排带的,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主,我看你比较关注这些电容的真假,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你发帖了。同意楼上的说法,进口电容用电桥测得话,容量,D值会比较均匀,一致性好一些。你确实要买的话,我可以PM你几个店铺,我买过几次,货都不错。说一句,我不是卖电容的啊。

网友:
2楼方法不错。

网友:
另外,我手上有这几年收集的日化,红宝石,松下,飞利浦,nichicon,wima等品牌的电容,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用电桥测一下参数,这几年买电容也花了好几百了,也没咋地用,有点疯哦!

楼主:
感谢朋友提供楼上的方法!
我也喜欢收集 ,就是没有方法验证,都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网友A:
看橡皮塞,看防爆纹,看字体。 我所见过的国产假货没有一家能把这几样整齐全的。

真货很好买,到处都是

网友:
求推荐淘宝链接

网友:
这个恐怕是每个矿友所关注的共同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橡皮塞,看防爆纹,看字体。 我所见过的国产假货没有一家能把这几样整齐全的。

真货很好买,到处都是

只怕
现在高仿的防爆纹和真的没有区别,外壳也是,电容外皮上的“白色竖条” 有人说印刷清晰是真的,我就认真看过made in 日本的二手电源,大部分确实白色竖条很清晰,也有一些不够清晰的,但是可以肯定电容是真的。所以这个从外皮现在也无法分辨真假,因为真品也有批次印刷不好的!
如图的白色竖条

这里有个关于这个表的说明网址是 kakopa.com/ESR_meter/

网友B:
1 先看看防爆纹,看字体 等外观。
2 测试漏电流,容量等。用电桥也可以测试ESR
  淘宝上也有专门diy测试工具
其实看电容的好坏。就是看内在的做工就可以了。我的去电容壳的方法有点危险就不推荐了。,自己琢磨吧。还有电解液的成分据说是硫酸,有腐蚀性的。去掉壳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电极。esr值的大小,关键看电极的引出线。多动手,比较,实践出真知。

网友C:
我淘宝上买了一堆 用ESR测了一下基本都是假的 郁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淘宝上买了一堆 用ESR测了一下基本都是假的 郁闷死

淘宝的很多 ESR表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先看看防爆纹,看字体 等外观。
2 测试漏电流,容量等。用电桥也可以测试ESR
  淘宝上也有专门diy测试工 ...

测试漏电流,这个工具一般人没有啊!!
容量倒是可以测量,貌似库存久了容量会减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包一身假外壳里面是国产容量小的电容??
diy制作的ESR这个不一定准确,就是好几百上千的电桥每年都最好需要校准一次。
拆电容我喜欢,只是没有做过,我想试试个国产的再试试个进口的,看看里面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