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做电源变压器静电隔离的好材料了:

楼主(2013-08-22):
今天单位的上层都出去参观鲁南战役纪念馆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底层小虾米了。闲的无事可做,看见实验室的橱柜里有几节18650电池。我量了几节。发现一节只有0.2V的电压了,随即对它进行了拆解。是在通风厨里进行的。人从外面带上防护手套,伸进去,使用工具把电池的外皮扒开,期待的一幕没有出现(电池起火)。在通风厨外,人也闻不到什么气味。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层紫铜箔。大概0.1毫米的厚度。我把上面黑色东西清除干净,然后让空气强行流通1个小时。打开通风厨,直接拿出铜箔,用清水洗净。用烙铁上锡,锡的浸润效果很好,我为了防止铜箔氧化,表面刷了一层助焊剂。(可焊型漆包线的漆)。锂电池里的铜箔很柔软。做变压器的静电隔离,相当不错!

网友:
新发现,值的学习,但是宽度够不够不知道。

网友:
激光老师:您好!您这是重大发现,我有12节拆机18650也什么好玩的只好卖强光手电筒用,但手电筒虽然很亮可是没什么可照可用之处,等我亲属把我的绕线机拿来按您的办法玩玩..

网友:
这个有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一定的防护条件、不敢拆锂电池!!!怕怕呀!!!

网友A:
这个和拆炸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拆炸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要是锂离子电池,没有电压的,(电芯电压小于0.3V),做好防护和通风,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是锂离子电池,没有电压的,(电芯电压小于0.3V),做好防护和通风,问题不大。

那得放几年电压才降到0.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放几年电压才降到0.3V啊

找坏电池就可以了。我的电池是以前笔记本里面的,有好的,也有坏的。当时拆开后就放到那里了,大概两三年了。今天没事,看到那些电池,起了“杀心”,结果找到一节电压只有0.2V的18650.就对它下手了。

网友:
明白了。我的电池都是好的,等啥时候寿终正寝了......

网友:
现在的漆包线不用垫纸,

网友B:
  不  错

我绕变压器用的是,大个的电容器拆开的铝箔,夹根铜线做电极引出就行了。

网友:
为了安全,锂电池,还是不要拆解了,薄的紫铜片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得放几年电压才降到0.3V啊

你不会找个灯泡接到电池两端放电嘛??

网友:
吓人哦,俺是不敢学的。去年拆过一个刚拆开封口电池就发热,越来越热,吓的赶紧扔了。

网友C:
那找不了点薄铝箔、薄铜箔,电池里能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找不了点薄铝箔、薄铜箔,电池里能有多少?

z这个是啊~~
拆不好弄伤自己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要推广

网友:
0.10mm太厚了,我买过0.03mm的。0.10的至今扔在那里。

网友:
赶快申请专利去。

网友:
我是拆大的废电容里的铝箔做,

网友:
探索达人。

网友:
中央空调通风管道保温用铝箔很好用也很好找!!

楼主:
我说的通风厨,就是专门做一些危险试验用的。安全是有保障的。锂电池里的铜箔,不一定是0.1MM,比烟盒里锡箔纸稍微厚一点。铝箔无法焊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  错

我绕变压器用的是,大个的电容器拆开的铝箔,夹根铜线做电极引出就行了。

这个办法好,我把大电容杀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我把大电容杀了去

              无论用铜箔、铝箔,做变压器的屏蔽层时,一定要在两端接触时做绝缘,千万不能做成短路环的形式,会发热烧坏的。

网友:
有色金属材料很多的铜箔,零售也就每米10元左右,买几米用很久

网友:
去化学试剂商店,那有铜箔,和铝箔卖又不贵,完全不用大费周章拆锂电池,

网友:
这个风险太大,安全第一。

网友:
和同学拆过干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