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5KW电机铁芯定子做焊机

楼主(2013-08-22):
用7.5KW电机铁芯定子做焊机,电流在80A到180A电流7档可调,效果不错,全是用的铜线,比买的小焊机可沉多了,真材实料。
IMAG0157 [最大宽度 1024 最大高度 768]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IMAG0158 [最大宽度 1024 最大高度 768]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IMAG0159 [最大宽度 1024 最大高度 768]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IMAG0160 [最大宽度 1024 最大高度 768]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IMAG0161 [最大宽度 1024 最大高度 768]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IMAG0162 [最大宽度 1024 最大高度 768]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网友A:
初级和次级分别用多少匝?焊接时电压的骤降特性如何实现?

网友B:
创意不错 为什么没有浇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和次级分别用多少匝?焊接时电压的骤降特性如何实现?

我是绕到初级230匝,测一下励磁电流,原想到1A 以内就可以,没想到空载电流不到0.7A,次级65匝,空载损耗小,噪音也小,线圈分两边绕,初级分两边绕,一边绕230匝(20匝抽一个头),另一边绕120匝(20匝抽一个头),次级全绕在120匝那边,这样初次级分开,就有漏磁了,最小电流80A ,最大能到18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 为什么没有浇柒呀?

浇了两桶漆呢!车上的你细看,后期改了三次,但是匝数没有,绕法没变,分两柱绕的

网友A:
一边230另一边120,那初级就是350了吧,两20抽头就能实现7档了吗?初次级分别用多大的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230另一边120,那初级就是350了吧,两20抽头就能实现7档了吗?初次级分别用多大的线呢?

不是350匝,230那边减20匝,120那边加20匝,用来调耦合效果,这样就调整电流了。

网友C:
曾经有一种稳压器就是转子式的(其实就是三相滑环电动机限位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一种稳压器就是转子式的(其实就是三相滑环电动机限位转动)。

要是每个环形铁芯截面积能达到40平方厘米 ,可以做三个焊机了,比买的可耐用多了,不过全铜钱,造价不低啊!

网友A:
手头有一个截面积32平方厘米(8X4)的变压器环,不知能不能做成焊机,内圆直径9cm,主要选线有困难,选小了不够电流,选大绕不下。请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个截面积32平方厘米(8X4)的变压器环,不知能不能做成焊机,内圆直径9cm,主要选线有困难,选小了 ...

应该够用,我的焊机铁芯截面积也就36平方厘米,不过你的内径小点,漏磁小,最小电流可能要大些,暂载率选低点 初级铜钱可细点,我用的是185电缆中的一根(一共37股,算一下一股约有5平方毫米),你可直接买现成的2.5平方毫米的纱包线,次线用扁纱包线,环形铁芯线线费事,一圈一圈穿绕,次级电压可取低一点,40V,这样看看空间够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350匝,230那边减20匝,120那边加20匝,用来调耦合效果,这样就调整电流了。

具体是什么接线的?这边加20,这边减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什么接线的?这边加20,这边减20。

看看这个图,左边减20匝, 右边加20匝,这样匝数不变,改变了耦合效果,达到调电流的目的。

楼主:
想做的可以参考这个,我也是按照这个做的,从哪个网找的忘记了。

网友:
偷电应该不错。。。哈哈。

楼主:
从来都是守法公民

网友E:
很强大,有空找个牛骨做个点焊机

网友:
高人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强大,有空找个牛骨做个点焊机

这个焊机噪音很小的,空载损耗也小,值得一试

网友F:
神奇 这个也能自己做啊

网友F:
和企业大厂做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造价一共多少米?

楼主:
造价100多元,买了3mm的蜡管120多根,电工白布带10卷,几个铜鼻子,调流开关,电焊钳,焊帽,二线夹,8毫米丝杆一根 .其余全是厂里的废料(包括:185平方铜线9米左右,我拿秤称了一下,有10多公斤,废7.5KW电机定子,16平方把线15米,电源线10米,公牛单相插头一个,白钢壳和白钢角铁,各种螺丝,电木板),家里的木方,电工硬纸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结构不利于散热,都包起来了,修理短暂使用没有事。

不长时间用,做维修,再加个轴流风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企业大厂做的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有区别的。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的,可能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神奇 这个也能自己做啊

这个只要是自己想做,多加思考,你也能做出来

网友:
高手  这样也可以

网友H:
要是全买不就贵了,光10公斤铜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全买不就贵了,光10公斤铜多少钱?

之前做过一个全铝线的,不过也比买的贵,主要是能学到知识,把理论应用用实际,。

网友I:
高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谢谢支持!和普通焊机原理相同

网友:
还没做过,想试试

网友J:
这是交流焊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交流焊机吧

对,是交流焊机

网友J:
交流焊接的效果咋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交流焊接的效果咋样呢?

电流分级调整,从2.5的焊条到4.0的焊条都能焊接,下降特性和买的 手提焊机差不多,没有BX-315的调铁芯式焊机柔和。

网友J:
你这个能到31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能到315呢?

到不了315,我说的是焊接时的下降特性,也就是自己的焊接感觉

网友:
要是加个整流桥,弄成直流焊接呢?

网友J:
会不会比现在的逆变焊接更厉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比现在的逆变焊接更厉害呢

这个只是相当于200A以下的焊机,焊机有各式各样。逆变焊机,轻便,好起弧,特性软等。

网友J:
我倒是有个交流焊机,现成的,不知道改成直流焊接是不是比逆变好

网友:
原来电焊机长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倒是有个交流焊机,现成的,不知道改成直流焊接是不是比逆变好

个人感觉三相的改整流效果好。

网友J:
两相的改整流效果为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相的改整流效果为啥不好

单相焊机,整流后,电压电流都过零点,实际电压和电流的波形是从0到整流后最大值,焊接电流大,用电容,需要超大容量,用电感好点,但是个头和焊机相当

网友J:
电容是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是啥作用

电容和电感的作用,都是储能和释能,也就是充电放电.

网友J:
那是在整流桥前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是在整流桥前级么

先整流,然后再滤波,和普通的整流电路相同。

网友J:
你是说用电容和电感做滤波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说用电容和电感做滤波电路么?

对,两者都加更好,实际加电感好实现。

网友J:
那么大的电感,要自己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么大的电感,要自己绕制?

是的,不过做电感比做焊机简单些。

网友J:
感觉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挺复杂

我刚开始也这么觉得,现在觉得不复杂,但是费事。

网友J:
电感噎得自己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噎得自己弄吧?

不做直流不用做

网友J:
哥们有电路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哥们有电路图么?

焊机的做法在本贴子里找。

网友(2013-10-20):
动手能力很强,值得学习

网友K:
早几年有个调压器才要我50元,我没想到用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早几年有个调压器才要我50元,我没想到用法啊。

现在也不贵,有东西,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L:
这个太耗铜线了,有现成材料,又有足够时间玩玩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太耗铜线了,有现成材料,又有足够时间玩玩也不错

用铝线就行,还省钱,有时间就可以。

网友:
真是奇思妙想,手工也不错,装饰一下就快赶上商品焊接机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造价100多元,买了3mm的蜡管120多根,电工白布带10卷,几个铜鼻子,调流开关,电焊钳,焊帽,二线夹,8毫米 ...

185平方铜线9米左右,我拿秤称了一下,有10多公斤---------要买的话光这个就够受的了。 。我倒有个5K的调压器,待找到铜线后也来试试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185平方铜线9米左右,我拿秤称了一下,有10多公斤---------要买的话光这个就够受的了。

是啊,铜钱挺贵的,这个买蜡管,我就买了150根,还买了,12卷白布带,这些就花了60元左右。

网友M:
60元和10多公斤铜线比毛毛雨都算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60元和10多公斤铜线比毛毛雨都算不上。

铜线没花钱,要是换成铝线就便宜了

网友N:
楼主,自己做焊机烦人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自己做焊机烦人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不?

主要是注意安全,绝缘良好。再考虑散热

网友(2013-12-07):
以前曾经用自耦变压器的铁芯做过一个,被朋友打劫了。。。。。自此再也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