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最佳答案:电路工作原理详解

楼主(2013-08-23):
请根据以下条件,详细说明本电路工作原理。凡参与者,本人一律加分,优良者,尽我的级别加最高分!这个电路见下图:
(原帖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8525-1-1.html,从此贴可以看到,不少坛友希望知道本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过程))
一,要求:
1,好长时间,没来坛子里了,请高手指点
2,有没有朋友能解释的清楚一点
3,一步步的说,我是初学者啊
二,工作原理提示:
下面是部分坛友关于本电路工作原理的只言片语(正确与否,自行判断):
1,这是个多谐振荡器,从D1的负极输出方波,用C3使方波边缘变缓,近似于正弦波,通过Q1驱动使LED发光
2,补充楼上的
关键是C3 在一个方波周期内当Q2输出低电平时由于C3的作用Q1逐渐导通LED由暗变亮
当Q2高电平时C3对Q1放电LED逐渐变暗 如此循环
LED上的波形jin似于三角波下降沿略快(调整R6可改变)
3,那个RC低频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了LED渐明渐暗的平稳与否
说明:“请楼主自己说说看”,。。。。。。诸如此类废话,就不必说啦。

网友:
撞俺枪口上了:
Q2,Q3与周围的阻容器件组成超低频无稳态多谐振荡器。Q2和Q3交替导通。当基极为低电平时,晶体管截止,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基极为高电平时,晶体管导通,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电压约等于0V。由于Q2Q3的hFE多少存在一点差别,可以假设Q2的hFE大于Q3,那么Q2在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先导通,C2通过R1充电,由于C2电压上升,Q2的基极电压下降,低于阈值电压时Q2截止。与此同时,C1开始放电(C1在Q2导通时通过R3充电),Q3通过R3获得正偏置电压,Q3导通,开始重复Q2从导通到截止的过程,周而复始,形成振荡,振荡频率及占空比和R1至R4的阻值及C1,C2的容量有关,方波的高电平时间为0.69*R2*C2,低电平时间为0.69*R1*C1。
由于振荡波形为方波,无法达到呼吸效果,于是方波通过D1,R5,到达C3负极,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使方波边缘变得迟钝,使其变为缓慢上升,下降的电压。此电压通过限流电阻R6到达Q1基极,R7为Q1的偏置电阻,Q1通过R8驱动LED发光
(语句为本人原创,绝非抄袭得来)

网友A:
第二个没看懂。下面那个开关为什么要标成三极管的符号?

网友:
第二个(估计的):
R5,R6,R7组成分压电路,当开关接动时,电流通过R5,R6,R7,D1到负极,对C3充电,同时Q1得到基极电压,截止。当开关断开时,C3上仍有电荷,Q1仍截止一断时间,待C3上电压低于Q1阈值电压*(R6分之R7+R6)时,LED亮。D1估计是为了防止开关反跳电压,至于R4,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嘛,初学者,这个楼主是教授!!!不诚实

逃跑中!别让楼主发现我是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没看懂。下面那个开关为什么要标成三极管的符号?

Q2与Q3以及相关电阻电容组成多谢振荡器。振荡器工作时,三极管Q2/Q3是交替导通与截止的,即本电路工作时,在任何瞬时,两个三极管Q2/Q3总是处于相反的工作状态,一管截止,另一管饱和导通。因此这两个三极管就相当于两个开关,在自动的“彼开此合”的交替工作。
Q2画作一个开关,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画法,叫做“等效”,用等效符号画的电路,叫做等效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Q2与Q3以及相关电阻电容组成多谢振荡器。振荡器工作时,三极管Q2/Q3是交替导通与截止的,即本电路工作时, ...

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C:
我试下:当Q2这个等效开关闭合时,D1是导通的,电解电容C3通过R5被逐渐充电,Q1逐渐导通,LED1逐渐发光并越来越亮。当Q2断开时,由于R4的存在,使D1截止。这时,C3通过R6和R7逐渐放电,Q1逐渐趋于截止,LED1逐渐由亮转换为不发光。总之,这个电路在工作时(也就是加上电源时),可以看到LED1的亮暗在逐渐变化:不停地由暗逐渐变为亮,然后再由亮变为暗,如此反复,直到整个电路断电为止。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室内灯光饰品,具有梦幻般地装饰效果。

网友:
这个就是呼吸灯电路!

网友:
左边的多谐振荡器知道,右边是干嘛的没看懂,学艺不精,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就是放大器还记得

网友:
菜鸟来了,看完了,但不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下:当Q2这个等效开关闭合时,D1是导通的,电解电容C3通过R5被逐渐充电,Q1逐渐导通,LED1逐渐发光并越 ...

相同观点,正解.

网友:
八几年搞过。工作原理几乎忘干净了。看帖复习了!

网友:
这两个电路是呼吸灯电路。

网友:
Q2Q3组成多谐振荡器,Q2导通时,Q1基极通过R6,R5,D1,Q2产生电流,Q1进入放大区,LED1亮。Q2截止时,Q1截止。LED1灭。LED1 亮灭时间由多谐振荡器 的频率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嘛,初学者,这个楼主是教授!!!不诚实

要知道,楼主是否是教授,这个问题不会涉及他是不是 ‘初学者’ 的问题,你要明白 ‘学术有专攻’ 一词的含义;
你草率地一句话 ‘不诚实’ 就太伤人了,只有懂得尊重他人,才能和他人沟通、交流—— 希望你坦诚地向【husk2012】老师道歉,取得老师的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嘛,初学者,这个楼主是教授!!!不诚实

哈!成年人还讲幼稚园小班的语言. 不过我相信你没恶意的.

【教授】不诚实.  是想我们上网习惯从只找答案;〝你换XX元件机就修好了〞

                                                慢慢变得思考电路原理.哲学上从感性走向理性

但你这个回答等于看动画片;三只小猪不同努力程度建屋的不同抗风结果. 让人深思.

                                                 但你却说;我发现一只小鸟也吹走了.

                       你没有在草屋    木屋     石屋   的不同艰劳中找到DIY的内在思考答案.却把目光放在吹走小鸟上.你没学到整个影片寓意.你的分心.令你看了电影走了宝.这就是扣分的另外的原由

网友:
能把Q2的作用等效成开关的 就已经是高手了 其他就不说了
请楼主给大家讲解讲解

网友:
换成bt33这种单结晶体管应也可以,而且是不是会更省电?

网友D:
BTW, a mcu can get this done easily.

网友E:
左边Q3、Q2电路组成了一个无稳态振荡电路。由R2、C2及R3、C1组成了RC低频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其中R2、C2决定Q3的通时间、R3、C1决定Q3的断时间。

右边Q1电路组成了一个直流放大电路。

其中,C3、R5、D1、R6、R7组成一个RC充放电路(R4由于D1的介入,不会参加右边Q1电路工作,所以右边那个等效电路中R4可以不画),由于左边电路Q2的通断作用:Q2集电极为低电平时,Q1基级会通过R6、R5、D1泄放电荷成为低电平,同时C3通过R5、D1被逐渐充满,所以Q1基级电压逐渐下降,Q1逐渐导通,LED逐渐点亮;当左边电路Q2集电极变为高电平时,C3通过R6、R7逐渐放电,使得Q1基级电压逐渐上升,Q1逐渐截止,LED逐渐熄灭。

分析该电路,R2、C2=R3、C1,且与R6、C3的取值应配合与呼应,才能使LED灯从完全熄灭到完全点亮的完美呼吸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左边Q3、Q2电路组成了一个无稳态振荡电路。由R2、C2及R3、C1组成了RC低频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其中R2、C2决 ...

R4不能不画 不画线路就不能工作  不好分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R4不能不画 不画线路就不能工作了

R4应该是左边无稳态电路的元件,对于右边的直流放大电路,R4不要,因R4应与这个直流放大电路无关。没R4,右边直流放大电路照常工作。

网友G:
左边、以及右边的“等效”电路功能原理,前楼之述备矣。

但是,我不认为右边的原理电路是左边的部分等效电路。
原理电路本身,就是十分理想化的精确的符号表达。
在电路分析原理里,等效电路的概念是完全的相等,精确的数学模型相同,才称等效电路。
如,戴维宁等效发电机原理,星---角变换等效电路,电压源、电流源等效互换........
它们无一不是数学上的完全相等。

本例,我不反对作者为了分析方便,把Q2简化成开关的画法。
我反对把右边的原理图说成是左边(部分)的等效电路的说法,这是误导观众对等效电路的理解。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是想当然的不严谨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4应该是左边无稳态电路的元件,对于右边的直流放大电路,R4不要,因R4应与这个直流放大电路无关。没R4, ...

这正是楼主高明之处 所以称他高人 R4起到上拉作用
画等效电路R4不能少    请版主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们,其实有点点个人恩怨,这个教授,我去年给人推荐一本书,他说我误导别人,也没给我道歉。玩消失 ...

你这帖把个人事情公于网上.请马上自己珊除部分内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正是楼主高明之处 所以称他高人 R4起到上拉作用
画等效电路R4不能少    请版主再看看

R4在右边的等效电路中是不起作用的 ,你尝试述说一下R4在右边的等效电路中的电流走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4在右边的等效电路中是不起作用的 ,你尝试述说一下R4在右边的等效电路中的电流走向 。

确实如版主所说 没R4也行!
不过要我画Q2等效也会画上R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版主所说 没R4也行!
不过要我画Q2等效也会画上R4的

呵,虽R4不参与这个等效电路的工作,但画有R4,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直流回路图,也说得过去的

网友H:
最简单的理解是,多谐振荡产生方波,c3r6r7转为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版主所说 没R4也行!
不过要我画Q2等效也会画上R4的

刚刚才注意到28楼的回复,瞬间才知楼主在右边等效电路中画上R4之作用,楼主的确是高人。这个R4虽在这个等效电路中不起作用,但画了R4,就可能达到了28楼朋友所要求的“完全的相等,精确的数学模型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理解是,多谐振荡产生方波,c3r6r7转为正弦波

呵呵,不是"成正弦波",而是"近似于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成正弦波",而是"近似于正弦波"

嗯。是近似正弦波

网友I:
感觉是三角波或是锯齿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是三角波或是锯齿波。

肯定不是,呵呵
因为电容上的电压是缓慢上升和下降的,而锯齿波的一半是很陡峭的,所以不可能;
三角波电压在最高的时间十分短暂,而电容的放电缓慢,应该是个介于三角波和正弦波之间的杂种

楼主:
1,中心的感谢给位参与。从十八楼其,暂时不能加分了,因为受我的级别限制,以后一定补加。
2,有人说我”装“玩消失”“不诚实”等的真相,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id6735507

网友J:
前面电路是多谐振荡器,工作原理许多老师都已详细说明了。我想补充的是:c3应该是延时电容。

楼主:
真相!做好事难,做人更难难!

引用 网友J:
前面电路是多谐振荡器,工作原理许多老师都已详细说明了。我想补充的是:c3应该是延时电容。

一, C3的作用,波形转换
1,  C3是波形转换的核心器件,将多谢振荡器输出矩形波转变为指数规律变化的波形,
2,        在R5R6的配合下,利用波形合成原理,再把指数波改变为“接近”正弦波。
二,转换原理简述

(将以另帖“如何将矩形波转换为近似正玄波”详述)

网友K:
第二个电路有几个元件好像多余了,二极管和R4没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BTW, a mcu can get this done easily.

那就不属于模拟电子了  调节占空比  可以很简单的实现  但是晶体管魅力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 C3的作用,波形转换
1,  C3是波形转换的核心器件,将多谢振荡器输出矩形波转变为指数规律变化的 ...

楼主,好像方波通过谐振电路就是正弦波。三角波通过二极管转换电路可以变成正弦波,正弦波和三角波通过施密特触发器变成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二个电路有几个元件好像多余了,二极管和R4没有作用。

1,二极管是起隔离作用,否则,振荡器输出的正矩形脉冲将干扰后面的'呼吸“电路,使之没有”呼吸“效果。所谓”呼吸“效果就是”渐暗渐明“效果,而不是亮、暗交替的灯光闪烁。
2,电阻R4的作用是当Q2截止时,把二极管的负端街接到电容C3的正端,使之可靠地截止,有效的完成隔离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二极管是起隔离作用,否则,振荡器输出的正矩形脉冲将干扰后面的'呼吸“电路,使之没有”呼吸“效果。 ...

我是新手,对于电路不是很精,但有如下看法:
一,如果没有d1,这个电路就不能成为呼吸电路?我觉得没d1,c3一样会充放电,该电路一样“呼吸”工作。二,R4的作用是当Q2截止时,把二极管的负端街接到电容C3的正端,使之可靠地截止,有效的完成隔离作用  这个原理不认同,没有r4,这个二极管一样没地方去导通,我认为不是因为r4二极管才可靠地截止。
答得对不对,在次要,主要是重在参与,更想加分,哈哈。

网友D:
二极管是起隔离作用,否则,振荡器输出的正矩形脉冲将干扰后面的'呼吸“电路,使之没有”呼吸“效果。

Here is the current plot, with the diode short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Here is the current plot, with the diode shorted.

谢谢参与!希望:
1,指明是那点的波形;
2,要有二极管接入与否的两份对比图片;
3,请用中文,毕竟本论坛的绝大多数不懂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二个电路有几个元件好像多余了,二极管和R4没有作用。

你对电路没有彻底理解,右边的电路是左边电路的一部分,只不过把Q2画成开关而已,所以你看到的右边电路似乎不合理,其实不应该把右边电路看成是一个单独电路的。我估计等你接触实际电路的时间长了,就会上升到一个全面看问题的境界,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左边、以及右边的“等效”电路功能原理,前楼之述备矣。

但是,我不认为右边的原理电路是左边的部分等效 ...

说得很对。充其量右边的Q2(开关符号)是左边三极管Q2的等效电路,整个右边就是左边的一部分,我赞成严谨一些,避免给初学者造成混淆原电路和等效电路之间的界限。
虽然你是老坛友了,我还是给你加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 C3的作用,波形转换
1,  C3是波形转换的核心器件,将多谢振荡器输出矩形波转变为指数规律变化的 ...

C3也可以看成延时电容。从时域上看,C3起的就是延时作用,但是如果从频域上看,C3也起到了波形改变的作用,所以DUZHONGHUA说得也对。只不过你和他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而已。

网友M:
电工原理课学过 叫差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工原理课学过 叫差分电路?

差分电路和这有点相像。正如上面坛友所说这是多谐振荡器,属于脉冲电路。而差分电路是线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BTW, a mcu can get this done easily.

But I don't think it's easily, a MCU needs A/D or PWM,  and do you think use a MCU control with a LED to achieve the discrete component circuit is simple and can be achieved is not a waste?

网友:
引用 网友L:
C3也可以看成延时电容。从时域上看,C3起的就是延时作用,但是如果从频域上看,C3也起到了波形改变的作 ...

谢谢epawp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天哪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请教我

呵呵,先学学电子管吧,电子管简单,等到弄个收音机出来再搞晶体管吧!我可是学了四五年了

网友:
左图,Q2  Q3  多谐振荡器,震荡频率由R1 R2  R3  R4  C1 C1 决定,D1是取出震荡电路的负脉冲,R5 C3对D2提取的负脉冲进行积分,Q1进行脉冲的电流放大,驱动LED发光。

右图  Q2闭合时,电源==>C3 ==> R5==>  D1==>到地,电容充电,同时Q1驱动LED 发光。

         Q2断开时,C3+==>Q1发射级 ==>R6==>C3-  ,电容放电,Q1继续驱动LED发光,其发光时间由C3和R6的值决定。R4是Q2的发射级或者集电极负载电阻。D1作用是防止C3透过R4放电。 总之,右图是一个脉冲延迟加宽的电路。

       回答完毕。给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00后???!!!!!!!!!!!

二年级上贼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买了三本电子管手册  70元 你看怎么样

要看是什么书啦。要是三本「世界电子管手册」你就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美俄中的  手册

那不错。再有本欧洲的就齐活啦!你蛮有钱嘛

网友:
就是呼吸灯电路。左边是典型的多谢振荡器,产生方波脉冲, 右边的积分电路把方波陡峭的电压脉冲变圆滑,使得驱动LED的晶体管工作在截至—放大交替状态,通过合理选择R5\R6\C3可以使LED柔和地产生明暗变化。电路的要点在于合理控制Q1在放大状态时的等效导通电阻,配合LED的工作电流才会有好的效果!R8是LED的限流电阻,防止Q1的工作点向饱和区移动时Ic过大烧坏LED。
要是把左边电路改成NE555的无稳态低频振荡器就更完美了,可以大大减少电路元件。

楼主:
楼主说明:
1,本帖的参与奖励——加分,截止时间为月底(2013.08.31)过期不再实施。
2,注意:相同内容的或者几个字的跟帖,以及复制他人帖子的等,不仅不会加分,可能还要扣分,因为这涉嫌恶意“掏分”,必须警戒!

————特此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方波通过谐振电路就是正弦波。三角波通过二极管转换电路可以变成正弦波,正弦波和三角波通过施 ...

楼主的电路中,没有没有谐振电路,你所指的谐振电路(C3、R5等),实际上就是一个积分电路,其作用是把矩形波变为指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面电路是多谐振荡器,工作原理许多老师都已详细说明了。我想补充的是:c3应该是延时电容。

C3、R5等)不是构成延迟电路,而是组成一个积分电路,其作用是把矩形波变为指数波。。。。。。

网友L:
引用 楼主:
C3、R5等)不是构成延迟电路,而是组成一个积分电路,其作用是把矩形波变为指数波。。。。。。

RC积分电路就具有延迟作用,它也叫滞后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L:
RC积分电路就具有延迟作用,它也叫滞后环节。

电容工作时的特性是电流超前电压90度,正是这个超前的电流以指数规律,把矩形波的形状变成了指数波,使得(通过Q1的放大)后续的指示灯灯光不再闪烁,而是缓变。
波形图:
电流超前电压90度
矢量图:
电流超前电压90度
因此,本电路不存在延时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电路中,没有没有谐振电路,你所指的谐振电路(C3、R5等),实际上就是一个积分电路,其作用是把 ...

哦,楼主你理解错了。这个电路中是没有谐振电路,我只是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工作时的特性是电流超前电压90度,正是这个超前的电流以指数规律,把矩形波的形状变成了指数波,使 ...

我觉得您还是再仔细斟酌一下。RC积分电路中电流超前电压的角度不到90度,而输出电压正是滞后输入电压一个角度。您承认这是一个积分电路吗?抑或是微分电路?

网友:
if ( ) then ; else ;    用编程来的快些。 请电路高手回答!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