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己设计的单电源转双电源电路

楼主(2013-08-23):
原理主要是通过三级管反馈来控制MOS管的栅压,从而提高中点电压的稳定度。

网友A:
楼主所指的双电源 是指OCL功放电路的正负电源 还是单单的两个一样的+VCC? 此电路我看不明白,+20V输入,双电压输出端在哪里?  20V电压直接流过200欧姆+3欧姆电阻,电路的功耗是否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指的双电源 是指OCL功放电路的正负电源 还是单单的两个一样的+VCC? 此电路我看不明白,+20V输入,双电 ...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吧。他为了说明中点电压的稳定性,特意在正负电压间加了不同电阻的大功率负载。

网友:
记得用一个大电流高速运放,就i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吧。他为了说明中点电压的稳定性,特意在正负电压间加了不同电阻的大功率负载。

谢谢你帮助楼主作解说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帮助楼主作解说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下面电路简单些,用TDA2030,如电流不够,输出端可加功率管扩流。

我也用这电路做过一个供电器.用于震子人体纹身稠刻机不过负输入改接了输出端

网友:
怎么负载电阻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吧。他为了说明中点电压的稳定性,特意在正负电压间加了不同电阻的大功率负载。

您修正的电路图让人一看就明白了,楼主的电路图标注不全,我理解能力差,一时半会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吧。他为了说明中点电压的稳定性,特意在正负电压间加了不同电阻的大功率负载。

对,谢谢替我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帮助楼主作解说员

对,R4和R5为负载。

网友:
电流够不够大 也是个关键问题。

网友:
tda2030做成缓冲,输出接容性负载,可以正常工作吗?用运算放大器加一级跟随器效果就很好了,我以前就做过浮地ocl,三路一样的功放,其中一路做浮地输出,这样地线上的电流会干净很多,但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