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做完了后,想改成,氩弧焊机,这是做的引弧板

楼主(2013-08-24):
焊机做完了后,先变成了直流焊机,用的是几个50A的桥,电流越大,效果越好,接着再改作氩弧焊机,这是做的引弧板,现在氩弧焊机焊接,效果还可以。电流最小80A(有点大),越大电流越稳定,我用的是电感加电容滤波,所有器件都没花多少钱算一下,有不到100元,本人班上有这个方便条件,磁芯是在电视机行输出上的,C形铁芯是以前买的(40元一直没用)。这里图不全,有的也没来的急拍,还有定时器两个,电容两个,80A固态继电器一个做交流输入的通断电,代替继电器

网友:
小朋友 很有型~~

网友A:
氩弧焊机应该是用高压点燃氩气,这方面的控制电路是什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机应该是用高压点燃氩气,这方面的控制电路是什么实现的?

氩气是用来保护不让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气是用来保护不让氧化的.

好象不仅仅是保护吧 ,如果不开气的话,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热度烧熔那焊丝。

楼主:
氩气起保护作用,隔离空气保护电弧正常燃烧,氩气耐电压低,引弧的高电压很容易击穿氩气。

网友C:
佩服佩服 这技术可以开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 这技术可以开场了

这些我也是参照网上的资料做的,但并不成熟,自己用可以,造价高

网友D:
有空搞个详细介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空搞个详细介绍嘛

好的,等过两天有时间的

网友:
小朋友也喜欢电子吗

楼主:
现在说不好,带电的东西都想动动,有时我做东西,他帮忙拿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