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CC85换UCC85电子管?

楼主(2013-08-28):
想用ECC85换原来的UCC85电子管,大家有成功案例或好的建议?
因为原电路是多个电子管串联的,且电压高电流小,如果在原串联电路上换的话,难度较大,因为电流达不到ECC85的要求,目前的想法是在原来的灯丝节点上串适当的电阻,以保证其他管子的工作,将原UCC85换成ECC85,灯丝整个6V变压器独立供电,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A:
UCC85灯丝电压电流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C85灯丝电压电流多大的?

UCC85灯丝26V 0.1A

网友B:
U字头电子管灯丝电流0.1A,UCC85灯丝电压26V,你到胆艺轩材料网看看厦门鹭岛老曾那里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C85灯丝26V/0.1A,只能按照楼主的办法解决。

谢谢白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主!

看编辑后的回复,如果找不到再按楼主方案办。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找若干灯丝是0.1A的小灯泡串连代替原来的串连灯丝,再找个6伏变压器单独给ECC85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找若干灯丝是0.1A的小灯泡串连代替原来的串连灯丝,再找个6伏变压器单独给ECC85供电

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改用线绕的电阻来换掉它比较好,这样也基本能达到灯丝工作效果(接近),如果用小灯珠的话,得装多个才行,且不好安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U字头电子管灯丝电流0.1A,UCC85灯丝电压26V,你到胆艺轩材料网看看厦门鹭岛老曾那里有没有?

白版,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很少上那边的网。

楼主:
刚在网上搜了一遍,找到一家有货的,UCC85要200多元1只,真是贵呀,不过他的货是德律风根原装全新货,看照片确实很新(主要是管脚无明显插刮痕迹),管子上字迹也很清晰,感觉还是很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编辑后的回复,如果找不到再按楼主方案办。

白版主,能帮找找
ERFURT2 SUPER 8118/58 GWU 3D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吗?相似或差不多的也行,这种事儿只能找大神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版,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很少上那边的网。

登录胆艺轩音响材料网,点击鹭岛之声,登录后可以查看,也可以搜索网名中国海军基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版主,能帮找找
ERFURT2 SUPER 8118/58 GWU 3D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吗?相似或差不多的也行,这种事儿 ...

上个图看看或者把所有电子管报个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或者把所有电子管报个名。

电子管收音机ERFURT2 SUPER 8118/58 GWU 3D,当年东德的产品,体型比较大,做工质量还不错。

7个电子管:UCC85 UCH81 UF89 UBF80 UM80 UABC80 UL84,没有电源变压器,使用220V电压,有个硒整流堆。

网友:
妈呀,这东德机是串连灯丝的,坏一个管都不能用了。要是我就全部改成6.3V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