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与串联稳压强制结合

楼主(2013-08-28):
     前两天岳父家的门铃坏了。拆开一看,电路板都烤得碳黑色了。其供电部分是阻容降压的。降压电容不小,有2uF。其门铃部分的供电电压是5V,按估算其平时功耗大约有0.6W。因为是24小时都插电的。一年下来电耗也有5度多,不爽。随之进行改造。反正手里有高反压管13003。
   一般来说电容降压属于近似恒流特性,应采用并联稳压,不宜用串联稳压。但用高反压管就不一样了。原因不说自明。并且仍然利用了电容降压的(无有功功耗)限流特性,使得高反压管的功耗很低(电流大时压降主要由降压电容承担,只有微电流是才承担高的管压降)。由于13003的β很低。实测只有22左右。所以用了两只复合。等效β达400左右。这样基极的电流就很小(0.3mA),基极的供电用另一组电容降压供给(降压电容只有0.01uF)。电路原理图如下,静态功耗从0.6W下降到不足5mW。虽然多用了几个元件,但一年下来节约的电费也足够成本了。呵呵,低碳生活。

网友:
没有分析出D5存在的必要性。

网友:
D5应该是放电的

楼主:
7只二极管相当于2组桥式整流的组合。

网友:
本人之拙见,既然采用了13003,C1、R1、D1、D3、D4、D5取消算了,反正静态电流不大。

网友:
多出的一组桥是干啥用的呢?

网友:
手机充电器静态电流有多大呀?

楼主:
修改一下,为减少上电是可能发生的冲击电流,在C3与D5、D6间串联一4k7的电阻。

网友:
嗯,不错。门铃上应用最适合不过了。门铃静态电流很小,但响起来时需要很大的电流。这样做正好降低了损耗。不过建议输出端5V稳压管还是加上个为好。

楼主:
完善一下:

网友:
为了输出电压稳定,那个R5最好移到电源进线端。这样R3也可以不用了,R4没必要。
或者考虑这样设计:电流小于一定值时采用0.1uF电容镇流供电,电流大于一定值时采用2uF电容镇流供电,开关模式,有回差特性。这样高压管仅用13001即可,同时由于没有发热,损耗是最低的。

网友(2017-01-22):
有实用价值。

网友:
基极供电好象没必要另用一组整流桥,0.3毫安加个限流电阻可以吧

网友:
楼主考虑用两个全桥分别为主回路供电和偏置回路供电(有两个二极管因并联关系被合并为一个了),出发点不错,但也有一个问题。L>N的半周期间,通过C1、D2、D4为主回路供电,通过C2、D6、D4为偏置回路供电。这两条回路可以互不干扰。但L<N的半周内,C1、C2实质上通过D1、D7并到一起了。这样通过几个交流周期的充放电作用后在C1上将形成一个左负右正的平均电压,再在L>N的半周时叠加在一起加到三极管集电极,这个电压在夜晚供电电压升高时有可能接近13003的耐压极限。
    10n的电容提供给稳压二极管的电流有点偏小,稳压二极管不能进入稳压线性区,标称6.2V的稳压管此时可能只有4到5V的稳压值,楼主不如用几个发光二极管串联代替稳压管,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特性还是非常陡峭的。
    Z2感觉没有必要采用。以上个人观点,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两个全桥这样组合是不一定能工作的,道理难辨,最好搭实际电路验证

网友:
仿真成功。

网友:
当心在某个电流下会有较大的损耗,大概在50毫安左右会有个耗电高峰。

网友A:
门铃上还是电池为好。与电子水平高低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铃上还是电池为好。与电子水平高低无关。

同意!用电池方便更安全。

网友:
仿真图。C:\Users\dyqgsj-Lhj\Desktop应该在主回路加上滤波电容。

网友:
清楚些的。

网友:
电容降压不安全,小变压器随意能找到

网友:
1只变压器,1只硅桥,2个电解,1个7805,OK,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