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小轿车能推启动吗?

楼主(2013-08-28):
小轿车如果电瓶坏了, 电不足, 但可以给电路, 挂空挡, 后面人推, 然后突然挂挡, 能否启动?

网友:
应该是挂三档,踩离合,走动后松离合,在车顿着后立即再踩下离合。

网友:
便宜的车应该可以,高档的有车载电脑控制的就不清楚了。挂高档位,把车推动到一定速度后一放离合就可以了。

网友:
都可以,自动档的就不行。

网友:
不全都可以。

网友:
汽油车,手动挡,发电机没坏的情况下是可以推着车的

网友:
手排车可以,自排不行

网友:
你所说的没电应该指的是电瓶不足以供给起动机旋转,但可以亮行车电脑,此种情况下可以推车启动的。

网友:
手动档的,应该可以靠推动方式而着车。

网友:
自动挡的肯定不行。手动挡的老式车一般都行,手动挡的电喷车只要电瓶的电压不是太低也行,要是电压太低的话油泵压力不够,喷油嘴雾化不好,很难启动车

网友:
化油器的车肯定可以,玩过,电喷车没被推过。

网友:
手动档都可以的

网友:
11楼正解.再补充一下,化油器的车只要没其他故障,即使卸掉电瓶也可以推着。电喷车必须有能够驱动油泵的电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