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款采用lm723 0-30v恒流可调的pcb

楼主(2013-08-28):
闲逛论坛发现了一款采用lm723 0-30v恒流可调的电路图,分析了下还不错有可行性,不过估计恒流肯定不是十分精确,但是满足平常需要肯定是没问题,逐通宵设计出了一款pcb准备打样回来测试玩玩,下面付上图片

网友:
内容做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723这个芯片曾经把我搞得一头雾水,有阴影~

网友:
我最开始买的一个电源就是用LM723 手机维修用的那种,723老是坏 没办法.手里准备一堆723等着换,后来干脆淘汰了这个电源

网友:
学习了,最近想用lm317做一个电源

网友A:
还有没有更清晰一点的电路图?
楼主测试过了吗?利用723的2-3脚做恒流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有更清晰一点的电路图?
楼主测试过了吗?利用723的2-3脚做恒流效果怎么样?

这个电路图已经可以看清楚啦,pcb还为到手没测试,恒流效果主要取决于t1的恒流性能和p3电位器的稳定度

网友:
电路好简单,能否把电流取样后,放大了再控制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好像有两个问题,1:最低电压不能调到0v 大概1v左右。2:电压调到15v以上加负载在1A左右时电压下降的较厉害

网友B:
那么多0点起调的恒流恒压电源电路可以选择,也未必比这个复杂.........

网友(2013-10-09):
做的不错,学习了期待成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0点起调的恒流恒压电源电路可以选择,也未必比这个复杂.........

电路是未必复杂,但是同时带有合适的辅助供电的变压器就不好找了

网友:
期待成品的测试结果,支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