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这些都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3-08-29):
请教各位,这些元件都是什么?有些感觉是电容电感之类的,但是具体分类是何种电感?何种电容呢?有谁可以解答。

特别是10号元件,这个元件是带磁性的,铁质引脚可以被它吸引。

8号元件貌似缠绕的是一圈圈的棉线一样的东西

6号估计是集成电路,具体不清楚,估计是逻辑门电路

7号是压敏电阻?还是电容?

======================
补充,3号的顶部有旋钮

请解答,谢谢~

网友:
1,水泥电阻、2、胆电容、3、微调电阻、5、拉线电容、8空心电咸、10磁芯电感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1、电阻(水泥)2、涤纶电容 3、微调电阻 4、钽电容  5、拉线微调电容   6、老式国产coms集成电路   7、瓷片电容?  8、GZL、老式收音机振荡线圈  9、没明显特征猜不出来 ,从封装来看有可能是电容   10、电感
后面的接着补充。

网友:
1 无感水泥电阻-

网友:
10,是TV的行S校正线圈。

网友:
3:实芯可调

网友:
5:拉线微调电容

网友:
3确切叫做实心微调电阻器

网友:
1,水泥电阻、 5、拉线电容、8空心电咸

网友:
就是些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
9#元件二个出脚,但看到下部边沿有锡点,怀疑有抽真空,吃不准了,能否提供多角度拍图。我喜欢这个题型,对初学者有很大帮助。

网友(2014-09-13):
学习了 非常好

网友:
学习  我把照片和文字都PS到一起  以后留着

网友:
就这样了    我就是雷锋~

网友:
3号好啊,是金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