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上信号比白天好?

楼主(2013-08-30):
昨晚用自制的矿机听了一下,只接天线,不接地线,把天线夹在室内楼梯的不锈钢栏杆上,能听到较为清晰的中央台播音,但今天上午和下午各试了一次,都只能听到电流声,这是啥原因呢?白天家用电器开得少,干扰应该比晚上小才对呀?

网友:
这个是中波电磁波传播的特点,估计你居住的地方比较偏。这个是正常情况。

网友A:
百度一下:

根据国际上的规定,将一部分频率范围的电磁波划归广播专用,这里面又分为一组长波(频率范围在150~405千赫)、一组中波(525~1605千赫)、一组短波(2.3~26.1兆赫,包含12个米段,见表),及一组供调频广播用的超短波(波段划分因国、因地区而异)。
  短波的划分
  米波 频率(MHz)      米波 频率(MHz)
  11  25.600-26.100    41   7.100-7.300
  13  21.450-27.750    49   5.950-6.200
  16  17.700-17.900    60   4.750-5.060
  19  15.100-15.450    75   3.900-4.000
  25  11.700-11.975    90   3.200-3.400
  31   9.500- 9.775    120   2.300-2.495
  长波频率最低,主要靠地面波传送,传播距离较远,一年四季接收性能都很稳定。主要在欧洲各国供国内广播使用,我国没有长波广播电台。
  中波白天靠地面波传送,情况与长波相似,但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平原、水面传送效果较好,而山区、森林地带则差一些;晚上靠电离层的反射作用传送,传播距离增加,电台间隔较密集,相互干扰现象也增多。目前国内外都以中波作为国内广播使用。
  短波频率较高,地面波传送距离有限,主要靠电离层反射作用,经多次反射传播到数千公里远,甚至能绕过半个地球,因此国际广播都用短波来发送。由于电磁波从电台发出后,几经反射才能达到收音机处,所以接收电波不稳定,信号强度时起时伏,收听声音忽大忽小,因此高档短波收音机都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以保证收音机的正常接收。短波波段随着时间、季节和天气的情况,接收效果不大一样。一般冬季晴天时效果好一些,夏季阴雨天时效果差一些,晚上比白天较果好。另外,短波传播范围存在静区,即两次反射中间覆盖不到的地带就收听不到电台。对于不同时间、频率,静区也不一样,所以一套节目往往用几个短波频率同时发射,并随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超短波广播为调频方式,一般用作高保真立体声广播,频率范围的划分较复杂,原因是要选插在电视广播频道的空隙处,如前苏联为65.8~73兆赫,日本为76~90兆赫,我国和欧美国家为88~108兆赫或88~104兆赫。超短波信号与电视广播信号一样,只能直线传播,所以调频节目仅可在本地区收到,一般最远距离不超过100公里。由于直线传播,受气候影响小,电磁干扰也少,所以接收很稳定;而且由于传播最远距离小,各地区可自成广播网,这样相同的波段可重复使用。
  所以晚上中波、短波段的信号能传送得更远,接收更稳定,所以能收到的电台也较多,这是普通收音机最主要的接收波段。调频波段都是本地接收,不受时间的影响。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

根据国际上的规定,将一部分频率范围的电磁波划归广播专用,这里面又分为一组长波(频率范围在 ...

好详细!谢谢斑竹!

网友:
  电离层晚上与白天的高度是不同的,短波非常明显。

网友:
发射功率。。。

网友:
晚上干扰也少些。

网友:
电离层晚上与白天的高度是不同的,短波非常明显,这与太阳光有关!

网友:
晚上安静你听的清

网友(2013-10-10):
高考电离层被太阳影响变少了?

网友:
晚上受干扰少。

网友:
三楼正解!支持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