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的示波器能测纹波电压吗

楼主(2013-08-30):
本人做了一个电源,想测试一下纹波系数,可是手头只有20M的示波器一台,不管咋测都基本是直线,请教坛友该如何测量?

网友A:
什么电源,线性还是开关电源?示波器的最高灵敏度多少?

网友:
能,太轻松,就算是开关电源也可以。你做的电源要带载测试,在你设计的额定电压电流下进行测试。

网友:
带载测试、额定电压和电流下测试只是测试设置的一种条件、并非一定要在这个条件下就能看到纹波,仅仅是不同的工作状态纹波的大小可能不同。

只要示波器的灵敏度合适,扫描速度合适,空载、满载或者给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以看到纹波的。纹波系数,按照定义来确定就行了。

纹波系数与纹波电压概念是不同的,不可混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源,线性还是开关电源?示波器的最高灵敏度多少?

线性电源,723的,电压的分辨率只有5mv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用毫伏表测吧,示波器一般几毫伏以下就不行了。除非有特别的探头。

毫伏表我还没用过,测得准确度咋样

网友:
先用万用表校对示波器,输入DC100MV,示波器也调成DC100MV
10-20欧水泥电阻,接到你的电源上,并调电源输出10V,示波器量电阻两端AC,波纹峰峰用示波器刻度读出就成。

网友:
我用示波器测起来很爽的。

网友:
测直流电源的波纹电压应该使用交流毫伏档,才能测量出直流电源的交流成分(也就是波纹)。如果直接使用直流档测量,则那毫伏级的波纹在数伏以上的电压线中是看不出来的,也就是一条直线。

网友:
示波器的输入选AC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把垂直档位调小一点吧,估计

网友:
用示波器的AC档。也可以先用小电容隔直,中间搭个峰值检波电路。。再用万用表量出电压。。可以大概知道波纹的大小。

网友:
应该不够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