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3-08-31):
这个电源修不好  ,烧了我好多个管子了,不敢弄了  就画下电路图  ,大家看看对头吗,以前光耦反接还能通电不烧件,就是电压很高 ,光耦安装对以后电压输出都正常了,就是不串灯泡插电就烧,现在是串着灯泡开机就烧开关管    郁闷的不行了。 12v

网友:
说不好,但是感觉 13005 的耐压用在这里感觉不够啊。

网友A:
R2是不是应该470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是不是应该470k吧。

没错  我测量的  读色环也是 金属膜的。

网友B:
楼主,电路图是不是有无啊。
1,如果不是我图中所标的那样,就是你的光耦3.4脚划反了。
2,有可能是变压器匝间短路了。d5击穿,或者正反馈问题

这样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图是不是有无啊。
1,如果不是我图中所标的那样,就是你的光耦3.4脚划反了。
2,有可能是变压器 ...

的确是高手  我就是一直估计我买的普通S9015 引脚排列是EBC   而主板原来的9015肯定不是EBC,我图上是不是9014 9015是死循环,不能关闭E13005。是不是只要改变9015 9014三脚排列安装上去就能正常,而不去断开电路上原来的铜箔。能帮我画个正确的图吗?我还剩下最后一只E13007-2的管子,想把它弄好解开这个问题。下面是图片,光耦我当时装反了 ,确不烧东西  还有电压输出,不过是26V输出了,装对以后确通电就烧。还有我光耦是按网上查的画的 为什么网上都是这样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图是不是有无啊。
1,如果不是我图中所标的那样,就是你的光耦3.4脚划反了。
2,有可能是变压器 ...

你看看 是不是这样9015的引脚是ECB排列的话是不是就对了 , 12v 5v开关电源

网友B:
原来的第一张图纸只有尖锋吸收电路,和PC817画错了。
1,9014,9015组成的可控硅形式是对的,9015的引脚在电路板上原来怎样装就怎样装。
   因为启动电压从尖锋吸收电路中取电压,保护后开关管截止,变压器1 ,2绕着组感应的反峰电压可以使9014, 9015截止,不会锁定的。
2,在直流回路串入灯泡,开关管不会烧才对。要是异常导通,灯泡也有限流保护作用的。要是灯泡常亮就有问题了。
     13005烧的同时,9014,9015有没有击穿呢??
我认为还是尖锋吸收,和变压器问题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第一张图纸只有尖锋吸收电路,和PC817画错了。
1,9014,9015组成的可控硅形式是对的,9015的引脚在 ...

对  就只烧4样东西  每次都是烧4样 ,保险电阻   E13005-2  S9014   S9015 。昨天用E13007-2代换,串着灯泡只烧了保险和E13007-2  而S9014 9015没有烧掉。817我是画错了 ,不过我网上看电路图是跟我画的一模一样的。变压器没有问题 我拆开重新绕过 里面没有短路 ,  网上图片817是这样画的

网友:
我认为你的电路有原理性问题,你的那个D5--1N4007是在干什么?拆掉吧。

网友:
拆掉D5 必要时接个吸收电路,找个较低的直流电源100V--150v的。慢慢加

网友C:
那个R2/R3 不行,去掉他们。换成200-30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R2/R3 不行,去掉他们。换成200-300K电阻

那电阻都是原来的 680K  47K,,,别人给的一个电路图  跟我那个差不多  你看看

网友:
13楼的图是场效应管子的,不能照抄,但是你现在的那个太离谱了。启动电阻换成200-300K,吸收按照这个图就行。先恢复了再说。检查C4不能有问题。
试验时第一步先用一个电源输出一个12电压到电源输出处,检查光耦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第一张图纸只有尖锋吸收电路,和PC817画错了。
1,9014,9015组成的可控硅形式是对的,9015的引脚在 ...

别人帮我重新画了电路图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