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1接墙角矩形天线的接收效果

楼主(2013-09-02):
(图片)

网友:
楼主:给说说制作过程和接收效果啊。

楼主:
制作很简单,就是弄一些装修剩料铝合金条,做了一个框,大小是根据剩料多少定的,因为无论如何在这频率下也都是小环,尺寸就不重要了。下边开个口,用绝缘材料支撑,然后接个4:1的巴仑,再通过75欧的有线电视用的同轴电缆接到R71上。其实应该用50欧的电缆,但手头上没有。接收要求不高,差点没多大影响。

效果嘛,没接窗帘滑道的那个信号强,但干扰小了很多。但中波长波效果好很多。

网友:
LZ这机器够牛啊!接收环境也很好哦,很多的电台。

网友(2014-04-03):
     楼主的矩形天线接收效果不错啊!

网友:
这种装法既难看又危险,稍不注意会把额头撞破!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摆的方向也有关吧

网友(2016-08-10):
可以试一下翌阳版主的这个方案!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
嫂夫人,没有“墙裂”抗议?

网友:
里面的莫尔斯电码声音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