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68-1单管机

楼主(2013-09-02):
元件如下
三极管:3AG53A,β=110

高频变压器(B):用TTF 2-2型中周绕的 0.08线绕不下,用0.05漆包线绕200T/300T 绕好后装好磁帽和外壳,调磁帽到电感量最大,初级1.5mH,次级3.2mH
再生线圈:单股网芯线在磁棒上饶2圈
电源:3V
耳机:MP3耳机,串联
收听效果不错声音很大灵敏度,选择性不错。
上图:

电路图:

楼主:
在上一个小机机
这个是经典的636电路用9014三极管
盒子较小只能用一只电池声音也很大,耳机也是32欧MP3耳机串联

网友A:
老兄说说能搞几个台。

网友:
做的不错, 怀旧的铆钉, 用了个双连? 耳机阻抗小了, 至少用800欧的好

网友B:
请问双联用的什么型号,多少P的,磁棒线圈参数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说说能搞几个台。

我在昆明,白天就4个中波,晚上还么试   我感觉还可以,,我的德生PL600白天也是这4个台,,,昆明中波台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上一个小机机

这个是经典的636电路用9014三极管

两只检波二极管都是用的锗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双联用的什么型号,多少P的,磁棒线圈参数是多少了?

68-1是两联270P只用了其中一联   磁棒是5cm的  用0.07X13纱包线 L1 绕82圈 L2 是7圈,

那个小小机是223P双联  其中一联是141P左右 另外一联是60P左右  两联并用是200P  磁棒50cm  0.07X13纱包线 L1 绕96圈 L2是13圈,

223P双联也可以只用141P那联  只要加绕L1到114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只检波二极管都是用的锗管吗?

小小机的的两只二极管是1N414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小机的的两只二极管是1N4148

都是硅管,其中一只若使用锗管不知是否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硅管,其中一只若使用锗管不知是否会好一些。

这个不知道,,我是在本坛找的电路,,那电路就是2只4148

楼主:
刚刚把三极管换成8558 ,β=375  重新调整了偏流电阻,声音大到震耳

网友:
支持diy,支持折腾小小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小机的的两只二极管是1N4148

IN60比开关管好用,导通电压0.3V,in4148是0.7V

网友:
看来68-1的比636的效果好,就怕做那个高频变压器,佩服楼主做的好。

网友(2014-04-01):
     楼主的收音机电路很有特点!

网友:
做得很精致的两个机子。

网友:
很不错的单管机。

网友(2015-06-09):
哈哈 原来楼主是昆明老乡 失敬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60比开关管好用,导通电压0.3V,in4148是0.7V

636的二极管是有偏置电压的吧?这个我不太懂,是不是如果没有偏压,导通电压低的二极管建波有优势?

网友(2017-12-25):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