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指针式万用表表头好坏

楼主(2013-09-02):
来矿坛有几个月,也想拥有一只指针表玩玩。昨天去成都花了15RMB淘到永跃MF14和MF30两只表。MF30电池那个弹片被电池漏液腐蚀了。打理了一下。安上一只1.5V的电池后,试了一下电阻档正常的。可是不知道MF14应该装什么电池,有两个电池仓。我记得在论坛里看过贴子说指针表没电池也可以测量电池的电压。可是我的表测量电池没有反应。我怀疑MF14的表头坏了,但不知道怎么检测它的好坏,能不能用另一只万用表测量啊?各位前辈!

网友:
不是有几个电压档吗,还有交流电压档,都可以用欧姆档测试的;再就是电流档,注意加载的电流不要太大,以免损伤表头;单独检查表头,串上一只几十上百K的电阻一试,看看表头是不是通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回去找一只1.5V的电池给串上一只电阻看看

网友:
拆解表头,测量动圈内阻.

网友:
把指针表拿在手上摇一下.看表针摆动情况.如果有阻尼现象.基本判断表头是好的.如果完全没有阻尼现象.98%表头下了课.2%是表头出线断开了.

网友:
表头阻尼很小的话,,八成是表头坏了。。

网友:
直接用一个数字表的电阻档去测量表头;表头指针动就是动圈通,但是不一定准;
注意:有些好的数字表的电阻档是低电流测量的,所以可以直接测出表头内阻;而有些数字表的电阻档的测量电流很大;这时就用高阻的电阻档测量即可!

网友:
最直接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拆开,直接测量和观察表头,不费事呀。

网友A(2013-10-06):
测量表头还有一个简易方法,用一根导线短接表头两个引线之后,晃动表针,如果表针不易被晃动,则表头是通的,如果表针一晃就来回动作,则表头线圈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表头还有一个简易方法,用一根导线短接表头两个引线之后,晃动表针,如果表针不易被晃动,则表头是通的 ...

说的对,好像论坛讲究的人发指针表的时候都会先把表头短路,再打包发货,省的路途遥远颠簸导致表头损坏

网友:
花了15RMB。。。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表头还有一个简易方法,用一根导线短接表头两个引线之后,晃动表针,如果表针不易被晃动,则表头是通的 ...

高。。。。。。。。。。。。。。。。。。。。。

网友:
简单的方法,很实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