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6P12P输出功率

楼主(2013-09-03):
   6P12P是专为110度大偏转角显像管设计的行输出管,他具有跨高导,灯丝加热功率大,阴极发射能力强,功率灵敏度高,屏极耗散功率余量大等特点。将它用于音频功放作单端输出的确是大材小用,因为它此时的输出功率仅为5瓦左右,电源利用率只有20%,效率十分低下,还不如直接使用6P1、6P14一类的管子来得经济实惠,音响效果或许还优于6P12P。
   如果能够充分发掘6P12P的潜能,利用好其优点,设计出一台较大输出功率的放大器应该是可行的,不知各位朋友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能否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三极管接法下面线性好,功率大。音响中国论坛  bielx  兄弟已经有了测试。详情移步http://www.audio-audio.cn/forum-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12831.html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做单端,你还想有多大的输出,6P1和6P14单端工作,能有3W输出,你就偷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单端,你还想有多大的输出,6P1和6P14单端工作,能有3W输出,你就偷笑了。

会有5W的输出。您可以在曲线上做图算算看。

楼主:
  为什么要局限于单端呢?若想办法提高6P12P的屏效率,输出功率可以大幅度提高,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这支大九脚管的优异性能,提高效率。在音频工程领域,B类放大效率是最高的。但一般的B类放大都是属于B2类放大,即要有一定的功率推动,功放级栅极会产生栅流,设计制作不当会产生较大失真。而6P12P由于跨导高,零栅压下的屏流可以达到很高的数值,设计成B1类放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样,功放级对推动级无功率要求,不会引入额外的失真,设计制作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网友:
从通用性上来讲(管座)我还是看好6p13p

网友:
6P12P在做行输出时功率可达40W,做功放只有5W。一直纠结这个。利用此管的大电流特性,最好是乙类放大。甲类是不行的。还有一点,此管阴极温度很高,是否降低灯丝电压,应用在小功率下。

网友:
行输出和普通声音功放根本区别,前者工作在开关状态,功率管耗散功率小,依然能获得大功率输出,脉冲电流大,所以阴极发射电流大,需要加热灯丝的功率也大。虽然6P12P也可以做普通功放,做出来的功率无论如何设计,理论功率输出不能大于屏耗的1/2,数字功放输出形式除外

网友:
这管子目前价格很低!

网友:
玩胆机单端就不要一直想着效率,功率等问题,胆机玩的就是味道。LZ不用纠结,做出来听过后。实际测量一下才知道功率是多大。6P14。6P1可能有5W输出,但是要这么大输出做什么?想要大的可以做FU5麻。觉得主要还是价格便宜,就和6P1一样的价。功率比6P1大。

楼主:
    我计算了一下,6P12P在屏压250V,帘栅压130V,P-P阻抗2100Ω时,输出功率可达40W(B1类推挽)。

网友:
6P12单端不失真功率4.8W,最大功率5.3W。低频强劲,石机般,但是声音还是胆机声音。

网友:
做推挽是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