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型号参数速查

楼主(2013-09-04):
转贴!

------------
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型号(供选购可变电容参考)

CBM表示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

示例:CBM-202B1

第一个数字:连数
第二个数字:附加微调电容器数
第三个数字:外形代号
字母:最大标称容量代号
最后一个数字:电容器曲线代号

外形代号意义(单位:mm):

1——30×30
2——25×25
3——20×20
4——17.5×17.58
5——15×15

最大标称容量代号意义(单位:pF)

A——340
B——270
C——170
D——130(126或者127)
P——140(141)/60(AM)
Q——130(127)/60(AM)
F——20(FM)

对于调幅调频四连,字母A—Q和字母F并用,例如CBM-443DF。

也就是说:CBM-223P是中波用141p/60p差容,CBM-223F是调频用20p等容,CBM-443DF是调频调幅四连,调频20p等容,调幅126p等容。

网友:
早上好!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楼主;早上好!非常实用的好资料,谢谢!收藏并转到QQ空间了。

网友:
  版主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国产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型号参数速查

网友(2013-12-20):
聂老师好!!学生学习了。

网友(2014-07-24):
很好的资料,加入收藏夹。

网友:
好资料,收藏,以前还真的不知道型号的意义。

网友(2014-11-10):
好资料!多谢分享! 收藏起来了!

网友:
好资料收藏备查,贴几个实物图:
左一,CBM-301A等容三连,调幅调谐高放机用;左二,CBM-202B等容双连,调幅分立件时代使用最多;左三,CBM-223F等容双连调频用,同尺寸223P差容双连现代调幅使用最多;左四,CBM-224Q,分立件时代袖珍机多用。

网友:
一般常见的空气绝缘容量大约有400pF是较大的了。 用A系列的薄膜电容可以达到320pF。 很好!

网友:
红灯753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
謝謝楼主.非常好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