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单管机,居然一装响,太受鼓舞了

楼主(2013-09-04):
早就想DIY单管机,就是手懒一直没开工。日前看了坛友yngz 的《比经典线路更简易的来复式单管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77435)贴子,这么简单,决心开工。
一天备料,一天制作,第一次做居然一装响,太受鼓舞了。

1、电路:坛友yngz 提供的:

2、元件清单:
9014C(β340)
0.01μ 铝壳电容
1MΩ 色环电阻
10μ/6.3V 电解电容
2AP10 检波管(误将其当成2AP9,装好后才发现,将错就错吧)
节能灯电感充做GZL,电感量3mH
360p 空气可变电容
天线用成品0.07×7线圈,60 T/ 6T
4节电池供电,实测5.2V
耳机300Ω

3、上图:
元件上岗前合影:

装好了,手艺糙献丑了

补充内容 (2013-9-5 20:20):

续后试机情况在2、12、16楼

楼主:
4、试机:
上电测电流1.2mA,调台有了,就是声音小,强台能听,弱台听不清。上阳台试,声音稍大了点,能收3个台。总觉得声音小,不如意。换了个舌簧1000Ω,也不行。换普通32Ω的耳机串联实测70Ω,声音一下子出来了,清晰无杂音无窜台。但只能收到4个台,是否是磁棒线圈少了,有待进一步试验。
用8Ω和16Ω的电动喇叭都有声,声音太小。

网友:
响了倍受鼓舞,祝贺。

网友:
恭喜朋友!

网友A:
不错。单管机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耳机灵敏度要高。
这个电路在更低的电压下也可以工作的,减小1M偏置电阻,电流维持在1毫安左右。
再生电路原图没有绘出,可以从三极管发射极串联一个1匝线圈,套在磁棒上。

网友:
楼主做的认真,第一次就如此工整,有心人啊。

网友:
楼主用的是有机单连。636上用的那种。

网友:
很羡慕楼主我还没装一个响的收音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4、试机:
上电测电流1.2mA,调台有了,就是声音小,强台能听,弱台听不清。上阳台试,声音稍大了点,能收 ...

实践就是进步成功的阶梯,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单管机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耳机灵敏度要高。
这个电路在更低的电压下也可以工作的,减小1M偏置电阻,电 ...

是一端接发射极,另一端接地吗?有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就是进步成功的阶梯,祝贺

DIY的乐趣就在于不断的摸索,找到最佳状态。
补充:
磁棒开始用的是直径1CM,长10CM的效不佳,换14CM的,声音正常,音质音量感觉和外差机差不多。但只收到4个台,又换一根20CM的长磁棒,效果和14CM的差不多,说明磁棒不是越长越好,决定用14CM的。
耳机用300Ω的音量不如用2只32Ω普通耳机串联的音量大,又用电话听筒耳机SC2-300试听,效果还不错。最后决定用32Ω普通耳机串联用,实测电阻70Ω。
这个电路的单管机应该用高阻耳机,不知为什么低阻效果也很好?

网友:
我是没有磁棒,所以一直没有搞成单管机

网友C:
示教板式,单管机,祝贺成功!喜欢单联好怀旧,用在这里有些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教板式,单管机,祝贺成功!喜欢单联好怀旧,用在这里有些瞎了。

呵呵,空连大材小用了。伞形空连是尖货,俺也不舍得用。
原因有二,一是刚收来的,初测是好的,上机试一下,二是没找到360P的单连,只有双连体积大了

楼主:
试机:
用矿机用的检波二极管1N60P(大触点)、1N34A(肖特基管)、1SS86分别代替2AP10,除1N34A声音稍小点,其它效果基本一样。看来这些管子在这款机上并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