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相差太大,理想状态下,一节五号电池可以将1吨的汽车加速到16公里每小时

楼主(2013-09-05):
理想与现实相差太大,理想状态下(不考虑摩擦力和空气阻力),一节五号电池可以将1000KG的汽车加速到16公里每小时,并续航无限远(都是平路),一节3.7V,3000MAH的18650锂电池则可以加速到32公里每小时,续航也是无限远。一节1.5V的碱性电池容量是2000MAH,能量就是3WH,一节1.2V的镍氢容量如果是2500MHA的话,能量也是3WH=3*3600J=10800J。

根据动能公式W=1/2mvv,很容量计算出V=4.65米/秒,合16.74公里每小时。

同样可以计算出上述18650电池可以加速到32公里每小时左右。

网友A:
楼主 昨天晚上睡的不错。

网友:
理想状态,匀速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昨天晚上睡的不错。

昨夜确实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夜确实想了这个问题。

看看量子理论更神 根本不用什么能量 跃迁  隧道 。。。

网友B:
E=MC^2 算算 你一根头发等于多少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2 算算 你一根头发等于多少 电池。。。

呵呵,这个离我们实在太远了,只有在核子武器和核反应堆中才能实现。还是电池离我们近一点。

楼主:
在近乎真空的太空中,宇宙飞船和各种探测器航行时消耗的能量应该不多。一度电电动汽车一般只能行驶5公里,电动自行车则可以达到60公里左右。原因:一方面汽车的质量大,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汽车速度大。所以同样的里程用不同的速度走完,消耗的能量相差很大,理论上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从这节能角度来说,国家推行低速电动汽车很有意义。

网友:
不可能实现

网友C:
那天看一老外做了个实验,把平时吃的几百克一包的薯片压碎加液氧,让它的能量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爆炸的一瞬间跟扔出去的手榴弹一样,甚至比手榴弹的爆炸威力还大,太恐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天看一老外做了个实验,把平时吃的几百克一包的薯片压碎加液氧,让它的能量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爆炸的 ...

能否给个链接让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C^2 算算 你一根头发等于多少 电池。。。

这个怕是不敢算哟,结果会很惊人的!

网友:
永动机的境界,,

网友:
在理想状态下,不用一滴油即可把汽车的速度维持在160公里/小时,而且想走多远就走多远(续航无限,只要不拐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给个链接让我看看

给你找了好大一会儿,真的找不到了,是在网易上看的,实在想看,你可以到百度上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