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功放管-大家看看有没有?

楼主(2013-09-05):
对讲机功放管-大家看看有没有?我想把全盛对讲机,升级到15瓦,想买3个功放管,型号是57704大家看看有没有,新旧不管只要能工作,必须要包好,给点良心出来啊!我对讲机频率是400-470,

网友A:
最好找当地有技术的经营监控安防的火腿直接代为改制
或买TB功放空板自己加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当地有技术的经营监控安防的火腿直接代为改制
或买TB功放空板自己加块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ext=

网友:
外接功放及收发转换电路吧

楼主:
RA30H4047M

网友:
淘宝上有成品的U功放卖,

自己搞是有风险的,调试时稍有不慎,模块挂了就悲剧了。现在U段模块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
lz的是大金刚?改了后就可以玩白菜车台了,瞬间上了档次

网友:
自己做?成功率太低了,高频电路不像普通音频小功放随便连起来就能用的。57704要求输入才0.01W-0.1W,4w的手台信号进去基本上肯定烧模块。
况且,你把对讲机接在功放输入端,发射功率确实大了,但是对讲机的接收你有没有想办法解决?天线回路内串联了功放会大大的衰减接收信号的啊,必须有收发转换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买到了,30元一个,明天去自提二手的,看来也便宜哦!

网友B(2013-10-18):
在淘汰的有线电视放大模块里见过的模块,不知能不能用来做高频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淘汰的有线电视放大模块里见过的模块,不知能不能用来做高频放大器

可以,只不过是24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