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R71E接收机业余调整

楼主(2013-09-06):
纯业余条件,基本上没任何专业甚至业余级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把IC-R71E调整到一个差不多的状态。前段时间买到的那个R71,一直感觉不在状态,灵敏度感觉甚至不如DE1103,选择性到是不错,但声音发闷。下决心调整它的原因在SSB状态下,LSB和USB的频偏较大,声音变调,大概差100Hz-200Hz。USB与LSB还不一样,LSB好些,USB差较多。
专业调整至少需要一台频率计,一台信号源,还需要一台毫伏表。
咱没这条件啊,咋办?想办法呗。
频率计、毫伏表没有,但有电脑,装个声卡示波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不能直接用,得用点特别的方式。
信号源呢?从前DIY的一个数字钟的晶振频率是18.432M,正好在R71的接收频率范围内,但这频率并不准,需要校准,也正好把数字钟也校准了,这晶振电路上我加了个微调电容。
1. 准备工作:打开R71的外壳,喇叭线插座引出一对线,并个10欧电阻(8欧也行,手头上有10欧的),连好衰减器和USB声卡,运行声卡示波器,天线接好。AM状态,调到15000KHz的标准频率台,TS键抬起状态(一般我都按下它),再按USB解调,频率自动变到14998.5K。声卡示波器上出现波形和频率(频谱部分的FFT设最大值)。调节R71的矩阵板的R20,使示波器显示的频率为1500Hz。
2. 校准信号源:拨掉天线,改用一75欧电缆,另一段露出一小段芯线,放到DIY的数字钟晶振附近。调R71接收频率到晶振频率减1.5K处。示波器应该出现波型及频率。调晶振微调电容使示波器指示频率为1500Hz,这样,晶振频率被调到标准的18.432M。
3. 调整总增益:开关打到ATT状态(信号感应比较大,衰减一下,还大就把电缆与晶振的距离拉远,使S表在S3左右),AGC关,RF增益最大,陷波器关,PBT中点。调整射频板和主板上的L86,L2,L3,L4,L11,L15,L16,L25,L26,使输出信号为最大(在声卡示波器上看)。
4. 调整LSB解调频率:按下LSB键,R71接收频率应自动到18.4335M,调整主板上的L20使输出频率为1500Hz。
R71业余调整完成。调整完成后,接收SSB信号不再频偏,接收AM信号沉闷感有所改善,由于这东西频带窄,改善不是很大,只是可听了。灵敏度有所提高,收到了一些更微弱的信号 。

条件有限,很多关键频率没有校准,只是相对校准。此方法是以USB解调晶振频率为基准,如果此频率偏差,整体频率会有偏差,带来的后果是中频频率偏差。但不会太大,因为原来USB解调频率差不会大于200Hz。

这仅是在没有任何专业仪器的情况下调整,如果有仪器来调整,那是最好了。

下图还有两个DIY的无感改锥

网友:
真是巧了,我也用此方法校准过我那台YAESU FRG-100接收机,软件当时用的是Analyzer2000,信号源是短波10MHz标准频率,单边带BFO差频设置0.5KHz,校准精度5Hz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问下,R71E买回来主要是做什么?

专业通信接收机。当收音机用。也是一个大玩具。

网友B:
在没有高精度信号源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最精确可靠的方法。

不过感觉这几年,10兆,15兆的标准频率发播台,很难听到了,干扰大了,还是发射的功率降低了,反正我有好久没听到了。

网友(2014-03-31):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牛人啊!

网友(2014-11-23):
求虚拟声卡万用仪软件。。。598818757@qq.com

网友:
没有相应仪器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别乱动,否则只会顾此失彼越动越糟

网友C:
10M的时间台标收到过,5M 15M的好像就没听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M的时间台标收到过,5M 15M的好像就没听到过。

不同时间段试试吧。

网友(2015-03-02):
专业通信接收机。当收音机用。也是一个大玩具。

网友:
记号一个 以后没准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高精度信号源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最精确可靠的方法。

不过感觉这几年,10兆,15兆的标准频率发播台 ...

我们这边还好,桂西北某山里小镇,离家不远的公路旁有村里的公变,约400米外有一路过的高压电网,干扰还是有的。5MHZ 10MHZ 15MHZ都可以,其中5MHZ的比较差,伴随有噗噗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收音机问题  远离这些东西的时候,收音机会变得非常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