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Ut是怎么算不来的呀?

楼主(2013-09-08):
谢谢!

楼主:
还有Ieq是怎么出来的?谢谢!怎么没人吊我?

网友:
Vt是指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压降,也就是死区电压(也称门槛电压),硅晶体管约为0.5V,锗管约为0.2V。
当电压Vbe大于死区电压:硅管至0.6~0.7V、锗管至0.2~0.3V后,三极管才会导通并工作在线性区。
Ieq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指三极管在Q点上的静态发射极工作电流。
Q点是指三极管直流静态工作点。

网友A:
楼主怎么失踪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网友:
如果用于实际,一般,在频率不是过高的高频时,如收音机的中波段和短波段,小功率管的rbe约为几百欧到一千欧,在低频时,约为1-3千欧,这样估算引起的误差也不是很大。

网友:
VT(即Ut)称为温度的电压当量:
    VT =kT/q =T/11600
    其中k为波耳兹曼常数(1.38×10-23J/K),T为热力学温度,即绝对温度(常温300K),q为电子电荷(1.6×10C)。
   在常温下,VT ≈26mV。

可参考: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fC2uiFf21bfX3heiJY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失踪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觉得您说的不对,正如6楼所说的应该是跟温度有关的一个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说的不对,正如6楼所说的应该是跟温度有关的一个值

Vt的意义,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定义。
有时它在电路图中还是晶体管的代号,这个只能你自己去对号入座了。
看看这里怎么说的,也许对你有用。http://wiki.dzsc.com/info/16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