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LEC 甲板耳机与调整

楼主(2013-09-11):
收到DYNALEC美军甲板电话,用了几天的时间进行拆解和消化、调试。DYNALEC甲板电话同以往的USI、RCA甲板电话组合结构相同,由耳机、话筒、话筒架及分线盒组成。

DYNALEC与USI耳机芯都是舌簧耳机结构, DYNALEC耳机芯与话筒芯结构完全相同,线圈线阻不同。耳机芯线阻55欧,话筒芯5.5欧;开放状态测量原装耳机电感量80mH、原装话筒芯电感量15mH。

DYNALEC耳机拆解图:
1 音盆、2 铝合金框架、3 前盖、4后盖、5 上极靴、6 磁铁、7下极靴、8线圈接线盖和橡胶圈、9 外架、10 舌簧片和上下铜垫片;各部分铜螺丝。

USI耳机拆解图:

DYNALEC耳机芯多了一个音圈接线小盖,从而形成单独的耳机内芯。由于DYNALEC线圈接线小盖有两个较大通气孔,该耳机内芯不密闭,不能单用,需要装耳机组后盖使用。
两者音膜明显不同,DYNALEC耳机芯主要是采用铝平面折环音膜(前5道、后4道凸起环);USI耳机芯用的是磷铜折环音膜,中间部分为小锥形,周边有折环。

DYNALEC耳机内部图:

DYNALEC耳机用电感表调试,出现与锥形盆耳机不同的现象,不是电感最大同时声音最大。DYNALEC耳机由于平面音盆,舌簧片与音盆相互力矩会出现向前或向后振幅不同,当舌簧片略偏向后极靴时,向前的振幅大;偏向前极靴时向后倒振幅大。取向前振幅大为调整目标,两个原装大声的DYNALEC耳机电感量都是80mH。调整中会出现电感量240mH或更大的情况并有破音,非正常状态要舍去。

DYNALEC耳机发声结构图:

另外调整DYNALEC耳机芯后要加后盖测试,在后盖共鸣腔的作用下电感量会有变化,声音大为准。这还不算完,耳机是要扣在耳朵上使用,调整中发现DYNALEC耳机音孔在开放状态和密闭音腔状态不一样,要取后者为佳。
我调试的数据为开放耳机芯电感尽量小,如20mH左右,堵住前音孔电感增至160mH左右,加后盖前音孔开放测80mH左右。

密闭音腔状态测试:
DDS信号源900Hz,调整至小音量输出状态接组装好的DYNALEC耳机发声,用改造的SC2-300耳机(1000欧线阻)做接收话筒接示波器显示波形。注意测试时附近不能有节能灯、日光灯,会干扰测试波形。
1 开放状态测试,SC2-300接收话筒距离DYNALEC耳机面3厘米,观察示波器显示峰值。
2 密闭音腔状态测试,SC2-300 接收话筒与被测耳机用橡胶环相接,距离3厘米。如果密闭音腔状态明显波形小,则要重新调整。
3. 也会出现密闭音腔状态幅度大于开放状态,调好的DYNALEC耳机开放和密闭音腔状态波形幅度很接近。

对DYNALEC耳机头线圈进行拆解,为0.14(外径)漆包线1200圈。

关于DYNALEC话筒头调整,直流电阻5.5欧左右,调整后开放状态大声时电感量15mH左右。将话筒头线圈用0.13(外径)漆包线绕1200圈,线阻56欧,组装调整后话筒头与耳机音量相同。

以上调整数据和效果仅为上品大声的DYNALEC 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我调整过该耳机但调不到更响就不敢调了怕弄坏耳机呵,老师可不可以再简单的介绍如何可以调整该耳 ...

最好用自做的无磁性不锈钢开口扳手调整,用尖嘴钳不行,太大不好调,也容易损坏耳机。

灵敏点的调整范围很小,在偏向上极靴处的“一个点”位置,要细心调。电感表读数可以调至“0”,还能出负值,能出240mH以上。原厂肯定有调整规范及测试方法,大家可以摸索一下,相互交流,找到更好的技巧。

要注意检查舌簧片和极靴的清洁状态,不能吸附有铁屑异物,一般可以拆下上极靴板后取下磁铁使极靴失磁,用修相机的强气吹清洁。如果还不干净可拿掉舌簧片有铜垫片一端的固定螺丝,用白卡纸小条插入清洁再吹干净。调整完毕也要吹干净铜屑、不锈钢屑。

有的耳机框架上写有手写数字,我这个上面是19,有两个19,我调整至电感20 时效果最好,不知是否与美国佬的数字碰上了。我这个照片框架上面有铸的“2”字("1"是耳机的框架),这是厂家标定的话筒头框架,现在也用在耳机上了,说明美军的耳机是维修过的,“19”数字也是维修时写上的。也会有其他数字,维修后的不会达到出厂时统一参数。

甲板耳机在海上使用,容易进海水,需要经常维修。

网友B:
精品文章,太好了!!!学习中。

网友C:
品质很好。这舌簧构造和舌簧喇叭好像不太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品文章,太好了!!!学习中。

谢谢!

这种耳机极靴板有音盆连杆调整孔,直径3.5毫米,连杆螺丝六方母平面2.5毫米,找不到这样的套筒。调修时做了铁开口扳手,掉的铁屑容易污染极靴,又做了铜的太软,最后用的是不锈钢的。

框架和接线后盖有“1”字标识是原始耳机组件,“2”字是话筒组件,结构相同可以互换,现在已经混用了,估计是美军维修中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质很好。这舌簧构造和舌簧喇叭好像不太同

与国产SC2-300耳机极靴结构相近,300耳机是平面极靴,DY耳机是窄条极靴。

DY耳机是金属磁铁,300耳机是铁粉烧结磁铁容易掉渣。

网友D:
大卸八块,快哉!

网友E:
我的也收到了,非常喜欢。以后就它当主角了。哈哈

网友:
好耳机,可遇不可求!

网友F:
漂亮!一直很想要个USI

网友G:
版主辛苦,多谢让大家分享。

网友H:
可做您手头耳机王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做您手头耳机王牌?

目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辛苦,多谢让大家分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卸八块,快哉!

拆了痛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收到了,非常喜欢。以后就它当主角了。哈哈

这耳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一直很想要个USI

USI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最好的!

有了最好的,其他的只有压箱子底了,只有偶尔拿出来摆弄,我目前最好的(兼顾音质和灵敏度)是大罐头选出的一只。

网友:
辛苦版主了。非常好的评测文章,矿友的宝贵参考资料。

网友A:
图文并茂,我调整过该耳机但调不到更响就不敢调了怕弄坏耳机呵,老师可不可以再简单的介绍如何可以调整该耳机到最佳状态收音最响呵

网友I:
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对这个耳机,测量一只190多mh,一只140多mh,你这个怎么才80mh呢?

网友J:
  我经常在广坛上转,这次看到2007版主的文章才去,终归失之交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对这个耳机,测量一只190多mh,一只140多mh,你这个怎么才80mh呢?

可以调整的,只要大声就行。

我拆开这个组装后也是电感大,但他的灵敏点很小,也就几分之一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经常在广坛上转,这次看到2007版主的文章才去,终归失之交臂了。

据可靠情报还会有。

楼主:
我拆了一个耳机线圈,感觉原线圈排绕的比较松散,封布也是小段拼的,像是维修件。话筒头我用0.13(外径)漆包线改绕,绕的比较慢,注意排绕尽量紧密,1200圈后线阻仅56欧,线架有很多富余,组装后的话筒头声音大,可能与维修线圈质量有关。

线圈越紧密效率越高,作用在舌簧片上的电磁力越大,声音也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用自做的无磁性不锈钢开口扳手调整,用尖嘴钳不行,太大不好调,也容易损坏耳机。

灵敏点的调整范 ...

谢谢老师的耐心指点,我因没电感表是靠听音量大小调整的看来要整个电感表再根据老师的数据再做调整使话头调到收音最佳音量最佳呵

楼主:
自做的无磁性不锈钢开口扳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做的无磁性不锈钢开口扳手

   2007版主:  你这付自制的小排扳很有实用价值,在甲板耳机的调整中,夹住舌簧的总是上下二只小螺母,如果不用这二只小排扳来拆,随便用尖头钳等工具,力会传导到金属振膜上,容易伤到舌簧或金属振膜(伤膜后音色就不行了,难以修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调整的,只要大声就行。

我拆开这个组装后也是电感大,但他的灵敏点很小,也就几分之一扣。

声音挺大,对比国产的舌簧耳机声音至少大一倍,请教下,是不是80MH是最佳值,这个值声音大,灵敏度也大,我也想调整下,但是耳机到手测量电感就是190多MH,我没动过耳机任何部件,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声音挺大,对比国产的舌簧耳机声音至少大一倍,请教下,是不是80MH是最佳值,这个值声音大,灵敏度也大, ...

拆开耳机的框架上写有19、18、20等字样,正好与调耳机芯时大声的电感数相同,大约为20mH,这是能得到的原始参考数据。我的两个耳机装上后盖同为80mH。所以以此为测试数据,并不代表所有耳机,调整方法有待大家摸索完善。

测试数据与耳机线圈的具体圈数有关(线阻在48至55欧),与装配有关,只要大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07版主:  你这付自制的小排扳很有实用价值,在甲板耳机的调整中,夹住舌簧的总是上下二只 ...

用无磁性开口扳手调方便多了,可以比较精细的微调。

网友:
手中宝贝真多 ~~~~~

网友:
像工艺品

楼主:
NY甲板耳机芯和话筒芯结构是完全一样,只是线阻不同。NY甲板话筒头是5.5欧,用0.13漆包线1200圈改绕成与NY甲板耳机头一样,立刻大声,绝非一般耳机可比。

网友K(2013-10-18):
看到这篇文章伤心啊,好好一个人怎么就没了。这篇文章中的耳机单元就是我发给麦老师的,请他做测试和调试,因为这个在电话里聊了很久。难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看到这篇文章伤心啊,好好一个人怎么就没了。这篇文章中的耳机单元就是我发给麦老师的,请他做测试和调试, ...

是不是写错了?应是聂老师。

网友L:
再也不能看到qg2007版主的新帖子了, 时间锁定在公元2013年9月22日17时53分, 这是矿石收音机论坛技术版块版主qg2007有生之年在本坛最后活动时间, 版主次日早晨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享年57岁, 大家是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写错了?应是聂老师。

拼音打错了,是聂老师。

网友(2013-12-14):
美国东西就是好啊

网友B:
为了这批耳机和话头的调整聂兄多次与我见面和在电话中讨论,不想最后一次见面的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网友:
聂老师好!!学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批耳机和话头的调整聂兄多次与我见面和在电话中讨论,不想最后一次见面的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多么好的 一位好老师啊!!

网友M:
我有这样一幅完整的 。不懂这么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我有这样一幅完整的 。不懂这么连接

完整的要2付连在一起可通话,我是将这一组分开的耳机归耳机(可听矿机)话头归话头(可当外放喇叭)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要2付连在一起可通话,我是将这一组分开的耳机归耳机(可听矿机)话头归话头(可当外放喇叭)

两幅连接一起 。中间需要什么连接吗  ?这个有很多副 的 。 可以留电话 像你请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两幅连接一起 。中间需要什么连接吗  ?这个有很多副 的 。 可以留电话 像你请教一下,吗

没问题,站内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两幅连接一起 。中间需要什么连接吗  ?这个有很多副 的 。 可以留电话 像你请教一下,吗

很简单那根长线就是连线啊,接头上有几个孔用铜裸线引出与另一组长线几个孔连起就应该会传声了这本来就没电源就可传声的,话头·和话头也可传声的

网友N(2014-05-21):
引用 网友M:
两幅连接一起 。中间需要什么连接吗  ?这个有很多副 的 。 可以留电话 像你请教一下,吗

这个你有很多幅??能否转让1幅给我?????????

网友:
就是舌黄耳机,图画的好,简单易懂。

网友:
DYNALEC美军甲板电话膜片沒事最好不要拆,分解图第1.2.3是用膠黏的,硬拆膜片会变形.

网友:
怀念聂老师;嗨!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57岁。
我们这有一位96岁的无线电朋友,身体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你有很多幅??能否转让1幅给我?????????

可以的 啊   转让一副给你 !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可以的 啊   转让一副给你 !

那么,,多少钱一副,,,,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么,,多少钱一副,,,,

600包顺丰

网友O(2014-09-12):
板主老师你好,我最近够到一套dynalec甲板耳机,发现,用手轻触一只耳机外壳时另一只耳机有很大的声音,但用手触摸送话器时,耳机却没有一点声音,不知话头是否坏了、咨询你一下。谢谢。

网友:
成色真漂亮,看看这工艺这分解图,在看看当下的电气产品。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板主老师你好,我最近够到一套dynalec甲板耳机,发现,用手轻触一只耳机外壳时另一只耳机有很大的声音,但用 ...

应该没坏,按下话头按钮耳机会听到话头传的声音的,设计这样的按下话头按钮传话,放开耳机听话互不干扰。因为该耳机组理论上能带动6组通话的。

网友(2015-07-18):
聂老师真是位良师益友,很怀念他!

网友P:
好耳机,比电磁耳机不知强多少倍!

网友(2015-11-11):
引用 网友P:
好耳机,比电磁耳机不知强多少倍!

天地之别,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可以借鉴的经验。

网友(2016-04-03):
我还是来学习的,真好。

网友(2016-08-25):
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完美结合

网友(2017-04-15):
真的表达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再也不能看到qg2007版主的新帖子了, 时间锁定在公元2013年9月22日17时53分, 这是矿石收音机论 ...

原来真相是这样。心脑血管病目前已超过恶性肿瘤成为我国排第一的致死原因。主要是早期发现早期处理。现在医学发达,发现后有各种办法处治疗。有条件建议做头颅和心脏CTA,可以排除最危险的颅内动脉瘤和心脏血管狭窄。
       没有比健康再重要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原来真相是这样。心脑血管病目前已超过恶性肿瘤成为我国排第一的致死原因。主要是早期发现早期处理。现在 ...

3月下旬,老家的邻村的一个62岁死于脑梗,另一个70岁,死于心梗,上下差一天;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体力消耗小,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是诱发多种疾病的发病根源,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心梗、脑梗......危险就在身边!

网友:
影响健康的五大因素,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吸烟。注意,没有喝酒这个因素,但是酗酒肯定不行。我不吸烟,但是喝点小酒。

网友:
卧槽,网络问题,搞多了。

网友(2019-05-31):
怀念前辈,很久没来这里了。

网友R:
大声版  声音没有国产舌黄耳机大

代纳莱克

代纳莱克

网友:
动铁结构,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声版  声音没有国产舌黄耳机大

测量一下电感多大?调整好以后电感量应该在175mH以上。

网友:
  怀念前辈.

网友:
调整这种耳机是qg2007版主在世时为他喜爱的矿机做的最后一件事,我看了一下他最后的回帖是2013年9月18日,几天后,9月23日早上他不幸去世了,一晃6年过去了,和他一起的几次野外试听矿机时就像是昨天的事!

网友:
学习了,精品方章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后欣赏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长见识了

网友(2019-08-06):
我才详细看了这个帖子,学习了许多知识。真可惜楼主英年早逝。

网友:
聂老师57岁英年早逝。
真可惜!6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