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得绕线圈,用电磁炉线圈做了一台矿机,

楼主(2013-09-11):
      在废品店拆了一个电磁炉线圈,做了个单回路,电感小了,将360双联并联,在长沙市最低端可收到540《中国之声》,双联旋出一半附近可收900《湖南电台经济广播》,用SOMIC ST-80监听耳机收听,声质极好,强于其他高阻耳机,全部旋出串台较多,有的台声音时大时小,是否有短波台串入不得而知,收540时放一截磁棒在线圈中间声音大增。

网友A:
为何不用磁棒线圈, 效果一定比这个好, 是用矿石检波的? 矿石底下象有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磁棒线圈, 效果一定比这个好, 是用矿石检波的? 矿石底下象有个二极管?

是用2AP9检波的,矿石是假的,

网友:
测测它的电感量是多少。

网友:
好想法,新颖行创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用2AP9检波的,矿石是假的,

说了就是懒得绕线圈,先用这个听着,有时间会再用不同的线圈进行试验升级的。

网友:
就地取材,不错。

网友:
单回路,中波高端串台说明Q值不高,绕两个蛛网线圈改双回路。

网友:
都是些高手啊

网友:
奇思妙想,废物利用

网友:
能响就行

网友:
请问线盘背面的磁条去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