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做电焊作业时,你会取掉电瓶线,拿掉电脑板吗

楼主(2013-09-11):
各位车主,平时爱车电焊作业时,你会移掉电瓶线,拿掉电脑板吗。你觉得这样做有必要吗,说说你的看法…………。首先,我所遇到的给大家说说,有一烧掉发电机的,还有一烧掉电脑板的,再有把离合器拉线烧断的,手刹线烧断的

网友A:
烧坏东西的那都是纯正不懂车的焊工师傅的杰作!这话绝对不假!

  自己分析就很明白了! 烧坏东西必须有电压差,有电压差就必须在一个回路上, 但是焊机的回路和汽车自身电路的回路都有公共部分,焊机的正极电流绝对不会回流到汽车的电源上的负极,这事定理,但是为嘛还有东西烧坏呢? 其实很简单了! 地线的位置放置不对! 比如焊接车身,把地线夹在后桥架上, 后桥架与车身连接的地方都有橡胶减震套,这样后桥架与车身自然连接不好,唯一与车身接触良好的金属导体那就省手刹线, 好,231的接好线看也不看直接划火柴引弧点火,焊机强大的电流只有通过手刹线流向焊点,你这不烧手刹线还烧啥线? 焊接发动机牛蹄脚 地线夹在车身上,发动机大地线老话了不烧你离合线烧啥?  烧发电机的也都一样,都是这种贪方便地线随意加载导致的, 如果你的地线连接在你焊接的部位同一个金属构建上,我包准你什么都烧不了,

楼主:
版主此话说的很有道理,只怪烧电焊的师傅中是电盲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要拜你为师父,你真人才,

过奖过奖, 只怪技术行业你不懂那就得大把掏银子,掏银子能解绝问题也就罢了,但是没你想得那么好,所以还得自我学习……

网友:
  如果是一个熟练的汽车电焊工的话,就会选择正确的搭铁点(地线),这样就不会烧坏其他的东西,因此,对于懂行的焊工来说,不必取下电脑板与蓄电瓶,只是在焊接油箱位置要采用一定隔离措施或者干脆拆下油箱。

网友:
曾经在一家米国重卡的代理工作过,那时候总跟上装厂打交道。好几回都是打眼,焊接完了,车就不着了。检测仪一看就显示是发动机电脑ECM挂了。人家还振振有词,我们可是把电瓶线正负极全摘了啊!

网友:
没有知识真的很可怕,,大还是得混口饭吃,哎!!这样的人很多,也不知道最开始谁提出的焊电焊就得拆电瓶线,稍有电路知识就明白那是可笑的事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会出事吧

网友:
版主分析有道理啊

网友C:
如果真搞不清该怎么连线, 不拆电瓶, 并且将车子钥匙拧到接通状态更安全.
好歹有电瓶箝位, 电路的电压还不至于变化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搞不清该怎么连线, 不拆电瓶, 并且将车子钥匙拧到接通状态更安全.
好歹有电瓶箝位, 电路的电压还不 ...

没用!钳位不住,这东西不是一个蓄电池就能拿下的,根本就是焊接操作人员对焊接电流在车身上的回路没有考虑进去的说, 少电脑板的都是电脑板的地线(铜线)网络上串流了焊接电流,导致焊接电流强罐电脑而烧毁的, 以前一个修车的朋友拿过几片坏的电脑给我看,还蒙我说自己烧坏的,我撬开防水盒一看就是电焊电流烧的,再三一问都是冷工用电焊的时候把电脑烧掉的   有些电脑烧掉其实是内部铜箔或者插座线烧断,焊接后还可使用,有些烧得一塌糊涂的那神仙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钳位不住,这东西不是一个蓄电池就能拿下的,根本就是焊接操作人员对焊接电流在车身上的回路没有考 ...

呵呵. 原来如此. 我对电焊跟汽车电路都不了解, 想当然地以为最坏的情况就是电焊机的两极接到了电脑电源的正负极上.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出现电焊机电极接到电瓶两端的情况, 时间不长应该不会烧坏电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坏东西的那都是纯正不懂车的焊工师傅的杰作!这话绝对不假!

  自己分析就很明白了! 烧坏东西必须 ...

班长正解!给汽车做焊接作业的时候懒一点就要出问题!焊接车体的时候吧焊接电源的一端图方便连接到车轮上,烧手刹线,有的刹车软管为了放轮胎磨坏外面有弹簧样的金属丝,这时候就变电炉丝了烧坏软管(常见于前轮)!有的认为发动机是搭铁最好的部位这就是大错特错!有很多车的搭铁是从电池到发动机然后在搭铁的!正常情况整车用电(启动除外)不会超过50A,电焊最少有100A烧断搭铁线,或原来有暗病的车子经过大电流轰击,问题出现!那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并非断开电瓶就万无一失的!正确的做法是,离焊点最近处合理接线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