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档汽车你真的会开吗?很多人不知道吧,转一下

楼主(2013-09-13):
你是不是觉得自动档车 ,简直就是傻瓜车, 踩油门就走,可真的是这样么?

我们先看看下面几种情况:

1. 踩刹车-打火-挂挡(P到D)-松手刹-抬脚刹-给油-起步,你是这样的吗?
2. 等红灯时-踩刹车 ....绿灯亮-松脚刹-给油-起步,或者 -踩刹车-挂P档....绿灯亮 -挂D档 -抬脚刹-给油-起步,你是这样的吗?
3. 行驶中一直踩住油门-加速深踩-减速松抬,你是这样的吗?
4. 一D到底 ,从来不用限制挡 ,减速用刹车控制,这是不是你?
5. 超车的时候 ,只需深踩油门就ok了,是不?
6. 行驶结束停车后 ,挂P档--松开脚刹-拉上手刹-拔钥匙,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以上几条基本木有什么问题 ,你也是这样操作的 ,那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都,不,对!!

你还不了解自动档车车 ,该好好学学, 否则你的车会因为你的那些坏习惯而折寿8

-----------------------------------

正确的操作方法和习惯:
就应对上面的6点 ,说说正确的操作方法:
1.先接通电源 (不打着发动机) -踩刹车、挂挡,不是直接挂入D档,而是挂到N档上再点火 ,之后由N档挂入D档 ,松手刹 、抬脚刹车 、起步。
理由:这样可以避免在P档打着火后 ,需要经过R档 ,使变速箱经历一次短暂的反向冲击!
2.等红灯或短时间停车等待时,正确的方法是:拉手刹 、挂N档 、而不是P档! 更不能踩住刹车 ,长时间(30秒以上)让档位保持在D挡上。
理由档带有锁止装置 ,挂入P档而不拉上手刹 ,会对装置造成磨损;车辆静止时 ,档位保持在D会磨损变速箱。
3.正确的操作:踩下油门 ,当转速上升到换挡区间(大约2000~2500转之间)转之间) 轻收油门 (自动档变速箱会做出升挡指令)再加油,这样加档会很平顺 ;逐次加档 、提速。
理由:如果你一直重踩油门 ,变速箱会延迟换挡时机 ,到了3000转以上才会升一档;如果你全踩油门,那发动机转速会到达红线区才会升挡;(很多人说车提速慢、 肉 !是你误以为深踩油门就可以迅速加档)
自动档车轻踩油门 ,踩一下 ,松一下 ,可以实现提前升挡 ,达到节油的目的 ,但这样会影响了快速提速。
松油门加档后 ,再次踩下油门的时候 不可过重 ,否则 变速箱认为你要急加速 而自动降挡 ,又回到较低档,造成跳档!
4.1/2档(限制挡)可以在上下坡道的时候使用 。上坡(坡度较大)时 ,挂入1或2档 (道理就不用说了)爬上坡后,挂回D档行驶。下坡时(长而缓的坡)挂入限制挡 ,配合刹车使用。
理由:其实就跟你在驾校学到的手动挡的低速档使用原理相同 ,这样也可以减轻刹车盘的压力。
5.如果你要超前面速度较慢的车 ,可以先松油门 ,再一脚踩下去 ,这时变速箱会自动降挡满足动力的要求。完成超车后, 松开油门 ,档位会回到当前你速度合适的档位, 光用油门就可以控制了;如果你需要迅速提速, 那就应该配合使用限制挡 ,直接拉入低档配合油门完成提速。
理由:不用啰嗦了~
6.结束行驶的正确操作: 车进入停车位置 ,踩住刹车 -拉紧手刹 -推入P档 -轻抬起脚刹-拔钥匙。
  很多人习惯是:停车-推入P档 -抬起脚刹- 再拉手刹 ,这样操作很可能下次开车造成挂不进档。
理由:当你挂入P档后 ,抬起制动踏板 ,如果地面不平会出现车小的移动 ,P档的锁止功能使得变速箱齿轮相互咬合 ,咬合S后下次再摘档就费劲了。

网友:
楼主从哪里抄来的?

网友:
讲得有道理,学习了!
看来还是开手动还省事点

网友:
短暂的R档是不会给变速箱冲击的。
变速箱的动作和换挡杆之间不是直接连接的,变速箱电脑会判断出是挂入R档还是路过。
发明自动档是为了减轻驾驶员的负担,这么多注意的比手动都复杂。

网友:
   6条 我符合5条

网友:
有点长没仔细看,但是第6条是不对的。
他说的是:“结束行驶的正确操作: 车进入停车位置 ,踩住刹车 -拉紧手刹 -推入P档 -轻抬起脚刹-拔钥匙。”
应该这样:“结束行驶的正确操作: 车进入停车位置 ,踩住刹车 -拉紧手刹 -轻抬起脚刹,待车完全没有滑动再推入P档 --拔钥匙。"

网友:
暂时没有自动档车

网友:
原来这么复杂的,我一直以为是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一辆搭载了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弄的“操作”要比MT的更为复杂的话,那就8要发展和推广自动变速器了!
这观点真是搞笑的!

网友:
没开过,看上去比手动还复杂

网友:
转来的就让他当翻滚的牛宝宝吧!一键启动的车子在N档很多都不能启动!等信号的时候放进的是N当而不是P档,松台油门变速箱是会自动升一个档,但是你一踩油门会发现怎么又回来了??还有现在的车子发动机基本都是低转高扭的2500转都能上高速公路了!

网友:
开了10年无级变速的自动挡车,现在好好的。

只能对楼主说声“No”了!

网友:
女人都会.用用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