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输出组件

楼主(2013-09-13):
要想制作一架高质量矿机,检波后输出阻抗匹配至关重要。用2AP9检波配1500高阻耳机成为一个时间段经典。现在看来2AP系列检波管Rd较低,实践中也发现其效果一般。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了肖特基、场效应等,其性能优良是制作矿石机首选。下图为几种常用检波管Rd值。

楼主:
该组件核心是一只仿T725变压器,配一块零点在中心的电流表,陈宪文电路电感用T38磁芯0.15线绕1200匝,班尼电路可选择使用。所有全部装入一个150mX95mmX5mm塑料盒中。

楼主:
这只最好。

网友:
矿机模块化好!

网友:
很好!!
我也做过类似的,但是没有99兄的漂亮。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4972-1-1.html

网友:
楼主的作品就是漂亮.

网友:
好方法。模块化以后更灵活了

网友:
2AP9取材方便.

网友A(2016-11-06):
引用 楼主:
该组件核心是一只仿T725变压器,配一块零点在中心的电流表,陈宪文电路电感用T38磁芯0.15线绕1200匝,班尼电 ...

hhyy99 斑竹你好,我想山寨一个你的 “矿石机输出组件”,零件巳全备齐。但我还有不懂之处,想请教斑竹:
1.   我手中RM10 10K镜面磁芯和0.18添包线,如何绕制L电感线圈,大概多少圈:
2.   镜面磁芯安装时要留间隙吗?
望赐教,谢谢在先

网友:
RM10 10K镜面磁芯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hyy99 斑竹你好,我想山寨一个你的 “矿石机输出组件”,零件巳全备齐。但我还有不懂之处,想请教斑竹: ...

你好,M10磁芯用0.18漆包线乱绕满就可以了,电感量10--30H都行,中间不用留气隙。

你也可以换个接法,省去扼流圈和斑尼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M10磁芯用0.18漆包线乱绕满就可以了,电感量10--30H都行,中间不用留气隙。

你也可以换个接法 ...

谢谢斑竹的回复传经

网友:
使用仿T725匹配变压器时电流表还是串联在变压器回路中为好。如与其并联要有一部分音频信号流经电流表分流了,因为电流表回路的阻抗远小于变压器回路的阻抗。

网友:
做的真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