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镇流器和日光灯管寿命的分析。

楼主(2013-09-13):
       电子镇流器大行其道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国家的产业政策;二是适销对路。但是,纵观电子镇流器在中国市场出现这20多年,其整体质量并没有太多的提高,甚至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追求低成本,过度简化电路、降低原件质量,造成了电子镇流器可靠性严重下降。
    先说电子镇流器。市面上电子镇流器电路结构基本一致,全部采用半桥式驱动和串联谐振电路。在诸如启动电路上有一些小的变化,电路已经简化到无法简化的地步,板子所有元器件缺一不可。并且关键器件容量缩水严重!所有的保护电路和能够延长使用寿命及提高性能电参数的电路全部取消,总的原则是,能点亮就行!此类电子镇流器站据市场主流,主要因为价格便宜。注意:此类镇流器是灯管的绝对杀手!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大路货不可能具备灯丝预热和灯电流波峰比改善电路,而我们常用的日光灯管是预热型灯管,同时,过高灯电流波峰比又会加剧灯管的老化!顺便说一句,国标GB/T15143中对预热时间的要求仅仅规定了不低于0.4秒即为合格,此项标准比较笼统,可操作性太低。
    再说日光灯管。日光灯管在我们国家已经使用几十年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买得到的依然是预热型日光灯管,无论早期的T12、还是后期的T8、T5甚至T4,无一不是预热型灯管,并且所有灯管上均未标明是低频荧光灯还是高频荧光灯。当然,这些年我们的日光灯管质量有了很大进步,单就灯丝来说,就经历了普通单螺旋灯丝、双螺旋灯丝、三螺旋灯丝甚至多螺旋灯丝。荧光粉也普遍采用了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光效和寿命都大为提高。但是,如前文所述,不具备预热功能的电子镇流器来驱动需要预热启动的日光灯管,那么灯管能否发挥最佳工作状态就可想而知了。寿命自然会缩短。
    最后说说传统的电感镇流器,传统的电感镇流器寿命绝对是普通电子镇流器无法匹敌的,但是,适应电压范围窄,频闪、功率因数低、安装不方便等,仍然是其市场份额不断缩小的主要原因。单纯讨论其电参数,完善的配置完全可以叫阵电子镇流器!拿40W电子镇流器为例:工作之后总功率约为47W,功率因数为0.45、灯电流430ma、灯管电压110V、灯电流波峰比1.2。从参数可以看出,除了功率因数偏低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在电路进线处并上一只CBB61电容,4.7uF/400V,功率因数马上提高到了0.85!这个指标对我们家庭用户来说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电感镇流器配合启辉器所完成的预热启动大大延长了日光灯管的使用寿命!不夸张地说,使用电感镇流器灯管用5-6年不成任何问题。
    以上是我接触光源行业后,对电子镇流器和日光灯管匹配工作的分析,如有差错,请各位老师斧正!

楼主: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质量下降的罪魁祸首!刚刚生产电子镇流器的时候,单单就市电整流滤波这一块所下的成本就相当于现在全套电子镇流器的价格。那个时候电源引入有过压保护、差模、共模抑制、浪涌电流抑制、阻容吸收、桥式整流、常规的电容滤波和高频率波,看看现在的电子镇流器,直接就是市电整流、电容滤波就OK了。那个时候的滤波电解是用的都是开关电源专用高频电解,工作环境选择105摄氏度的,容量一般选择0.5uF/W。现在的电解就是85摄氏度的普通电解,40W负载选择滤波电容普遍采用4.7uF,质量下降肯定是必然,连保险丝都由印制板细线条代替!真是省钱省到牙缝里了!所有接触电子镇流器的朋友都知道MJE13005这样的管子吧,现在(以前的价格在1.5元)正品市场价格在0.7元左右(美国仙童),也有1元左右的(意法半导体)。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使用这样的管子了,取而代之的国产华晶、晶来、金苗等国内厂家的13003、芯片缩小很多,内行可以解剖一下立见分晓!这只是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其他诸如电容选型、漆包线材质甚至印制板材料都可以看出很大差异。
功率真实性,现在标称40W的电子镇流器实际功率为28W,标称50W的节能灯实测功率仅有27W。
当然,日光灯管质量也有下降,但是整套灯具最重点体现是在灯管上,电子镇流器是心脏和发动机,再好的灯管用劣质的镇流器驱动,最终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

网友(2014-04-24):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话还是回到原点,政府的不作为!!

是直接原因!老百姓知道什么?肯定是什么便宜买什么!!监管 ...

别把话说太死, 国货不是没有精品,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用精品, 镇流器高大上的国货一抓一大把,你说买多少我给你多少,关键是你能出到怎样的价格, 是市场决定价格 不是价格决定市场,没事少扯ZF  自己口袋里就这点钱满大街找不到好货就别喷国货没有好玩意,点到为止!!

网友B(2013-10-03):
发一个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不是最好,属于较好,虽然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巨大差距。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1.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2.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3.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4.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5.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6.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7.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8.jpg
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国货精品-9.jpg

网友(2019-02-14):
引用 网友C:
电感镇流器,我用了50年,还在用,不烧灯管,寿命长,电子镇流器烧灯管,节省那点电费不够买灯管的呢,还得 ...

真难得你这么顽固。

网友D(2013-09-14):
也不要把问题都怪在电子整流器上,现在有的厂家灯管质量也不行。随便一个出问题,灯就不亮了。

网友B:
CEAG电子镇流器

因为图片本身是从其它论坛搜集的,为了便于收藏和下载使用 ,不至于在水印上再加水印,影响图片效果和清晰度,所以把 图片用压缩包又上传了一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此电路未能大规模推广的原因很简单:电路过于简单,效率低、可靠性不高,在应急灯一类的低压小功率电路 ...

楼主,我不太懂技术方面的原因,我来说说我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指正,以前那种老式的镇流器(据你们说电感的,我不太懂这个)我家有坏的,很不容易坏一个,得很多年,寿命肯定比电子镇流器寿命高,坏的我拆开了看一下,里面铜线的不少,就这一点,足可以解释为啥电子镇流器市场占有率高了,铜线,需要很大的成本,浪费很多资源,就是铜线在便宜,也要贵过电子镇流器里的元器件,既然同样的效果,可以用更廉价的电子镇流器替代,那么自然老式的镇流器市场占有率只能越来越低,这跟现在的电器能用贴片元件代替的都用贴片元件是一个道理,就是为了省钱,算经济账是商人的平常思维,如你所说的,能用就行,真跟产业政策有关,也跟国情有关,,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切的东西都是经济化了,自然,在能用的最低标准前提下,尽量 的压低成本,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可以理解,商人不是做产品,只是为了挣钱,改善产品质量,也只能从收益的角度才有动力,你说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有需求才有市场,这方面,发达国家都走过这一段路,一定时间内不会改善,只有市场健全了以后,更重要的是厂家发现这么做是没有市场的,于是慢慢的就开始注重产品质量,然后互相竞争,慢慢提高,才能改善,一切都得回到市场来解决,但政府可以引导,但市场是需求决定的,,,关于需求我说的国情,在说点题外话,所谓的需求,就是有人需要质量不高的产品,因为人和人之间条件也不一样,有人用不到哪些质量好的,所以市场上有各种档次的产品也是正常,以前我打算买套装工具螺丝刀,看来看去看花了眼,有很多规格档次价钱的,当时我也想,如果能像欧美国家那样产品质量都是好的该多少啊,回头我去治牙,牙科大夫的一段话给我了启迪,他是个主任级别的,我家里人常去,跟他也熟,就聊天,我以为它们都是有多高学历的,他说,我这种牙科最多也就是大专学历,我本人也是个大专,你要我这种工作是本科,那用不着,更是浪费,我想也是,这种治牙的工作,动手能力居多,并不需要多少理论知识,如果设置一个理论知识居多的本科,毕业以后,一个病人需要治牙,你空有理论知识,没有动手能力,我想任何一个病人都不会干的。之后,我那当兵的小弟来电话,联想到了部队,也是一样的道理,都知道特种部队战斗力比一般部队高,那为啥不把所有普通士兵都训练成特种部队呢?且不说这个标准不是人人都符合,就算人人都符合,都训练的话,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就算有钱,都成了特种兵,其实是一种浪费,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特殊任务,有普通的任务,需要普通的士兵来执行,特殊任务,有特种兵执行,两者各司其职,如果让普通士兵执行特殊任务,让特种兵去执行普通任务,那就得出笑话,更可能出事故,同理就是产品质量一般的,和产品质量好的相对的都是有不同的需求的买家,如果全统一 的变成质量好的,对有些人就是浪费,全都弄成质量不好的,想买好的人还买不到,,最后我还是佩服德国的产品,曾经看过一个事,一个中国人去德国,在德国朋友家住,需要外出购买一个相机上用的东西,打算买一世界知名品牌,但怕买到假货,就叫那德国朋友同去,到了商店,买到了一个不是正宗的山寨货,德国朋友说,你放心,这个跟原厂的差不太多,果然,中国人用了,确实跟原厂有差距,但差不太多,比中国的山寨货强很多,德国朋友说,在德国,就是山寨货,也需要标准,质量,都是瞄准了原厂的标准来的,,,我觉得如果中国的厂家,如果认真做一件产品,哪怕质量不好,认真去做,最后也一定会有进步,,,,但心在的厂家却是,反正都是质量一般的,那就不用太认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欧普(OPPLE)OP-YZ40D电子镇流器,不是最好,属于较好,虽然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巨大差距。

       不错!这应该是市场上实际销售中比较好的实物了。欧普这几年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单单从这镇流器质量来看,这个企业对质量的追求与一般的作坊式工厂有明显不同!说明企业在质量与成本控制上有自己清晰的思路。这款镇流器如果有零售,价格应该在30元上下。不过欧普的镇流器一般都是随其灯具一起发售的,其成本作为灯具城本的一部分被分解了。
    这个电路应该是逐流滤波和高频泵式pfc电路,整流部分和续流二极管以及谐振吸收二极管均采用了贴片元件,大大降低了表面元件的分布密度。此外,在交流输入部分由齐全的EMC改善电路,差模、共模、阻容吸收基本具备,可贵的是:此产品还有经高压隔离电容组成的地线端子!从元件看,此款电子镇流器也具备灯丝预热和异常状态保护电路,绿色的PTC和TO-92封装的元件应该就是相应的元件。未经实测,感觉其参数应该真实可信。

网友:
不要说电子整流器了,就是电感的现在也都改成了用铝线的了,比电子的好不到那里去。不过电子整流器最大的好处是省电,就40W的灯来说一般都在100MA左右。

网友(2014-08-22):
40瓦电感镇流器,工作电流4百多毫安,相当100瓦的白炽灯泡工作电流,效率低,还有频闪,启动也慢,缺点鲜儿预见,唯一优点是寿命较长,但是好的电子镇流器寿命也很长,其他优点更是显而易见,还是喜欢用好的电子的-------。

网友(2013-09-14):
现在家里一部分环形灯管就是用的电感镇流器,几年了还没有坏过。

网友F:
我做过实验,可以用小W数的电子镇流器去点日光灯管,日光灯管寿命大大延长。

网友:
就电子镇流器而言,观点完全正确!

关于电子镇流器功率因数,这个对用户来说,无论高还是低,在计量电表上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对电力公司有好处,所以说用户对其并不重视。

由于市场监管  和环境的问题,大量不合格灯管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这也是现实 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质量下降的罪魁祸首!刚刚生产电子镇流器的时候,单单就市电整流滤波这一块所下的成本就相 ...

这个从《电子高效节能荧光灯制作与维修100例》这本书中就能看到。之前还有用场效应管的镇流器呢

楼主:
道理相同,双极型管和mos管结构大同小异,驱动方式略有不同而已。我从90年开始做电子镇流器,中间多少苦乐,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理相同,双极型管和mos管结构大同小异,驱动方式略有不同而已。我从90年开始做电子镇流器,中间多少苦乐, ...

看这本书似乎还有厚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要把问题都怪在电子整流器上,现在有的厂家灯管质量也不行。随便一个出问题,灯就不亮了。

就是就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质量下降的罪魁祸首!刚刚生产电子镇流器的时候,单单就市电整流滤波这一块所下的成本就相 ...

来点实际的,你认为比较理想的镇流器图纸看看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
所谓的厚膜实际上是一些技术奸商故弄玄虚的结果,诸如此类的模块完全都是唬人的!我曾经解剖过一些所谓的模块,里面就是把启动部分(触发管或者阻容启动那一块包括脉冲变压器)做一块小电路板,然后用黑塑料壳封装起来,灌以环氧树脂或黑胶进行密封。实际应用起来似乎方便很多,其实这样很不合理,要知道电子元件特别是晶体管大规模生产中有一定的离散性,在组装电路时要根据原件参数进行必要地调整。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元器件参数有时会有较大的变化,如果使用这类所谓的模块,启动核心电路是没有办法进行调整的,所以,做这些所谓的模块纯粹是画蛇添足之举。不信的话你看看市面上的各类镇流器,根本难觅其宗!在一些资料中提到美国国际整流器公司(IR)的芯片:IR2122\2151\2152\2155\2156\2159等性能优良,但是国内没有批量引进,价格居高不下,虽然性能优良,但是迫于成本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让企业被迫放弃选用该方案!同样的原因,国外多家公司生产的APFC(有源功率因数矫正)校正芯片在国内产品中也鲜有应用!市场是最好的试金石,只有在价格、性能、需求之间完全达到平衡时,才能打开消费者的钱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点实际的,你认为比较理想的镇流器图纸看看应该是怎样的。

图纸比较麻烦,我曾经弄到过GE和飞利浦的电子镇流器,大量的应用了贴片元件,毫不夸张的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镇流器。现在手头只有一块三菱公司的电子镇流器,和那两款差不多。回头我拍下来大家看看吧!根据参数说明,功率因数可达0.997。三阶段预热、异常状态保护等都具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比较麻烦,我曾经弄到过GE和飞利浦的电子镇流器,大量的应用了贴片元件,毫不夸张的说,是我见过的最 ...

欢迎上图

网友B:
我班门弄斧,上几张图请楼主点评一下。

用ML4835设计室内可调光小型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网友B:
IR51H420驱动的电子镇流器电路图

网友: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1.jpg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2.jpg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3.jpg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4.jpg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5.jpg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6.jpg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7.jpg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part1.rar

松下32w吸顶灯电子镇流器SI32W1L1(北京松下).part2.rar

网友:
造工真的很好

楼主:
工艺优良,非国内品牌可比!从照片看此款松下产品应该具有逐流滤波电路或者高频泵电路和异常状态保护功能,否则功率因数不可能达到0.96。产品不错!应该是市场中的优选品牌!不过,采用逐流滤波这类PPFC方案的电路,灯电流波峰比一般偏高,对灯管有伤害。未经实测,不知道此款产品灯电流波峰比参数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AG电子镇流器

可调光电子镇流器。此类产品说极品不为过,市面难觅踪影!完全的欧标产品,高端!和国内产品天壤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51H420驱动的电子镇流器电路图

这个电路见过,震荡电路和半桥驱动一体封装,据说通过外部定时电容可以改变振荡频率实现调频预热,不过未见到实际产品,不好妄加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班门弄斧,上几张图请楼主点评一下。

美国微线性公司公司APFC和震荡一体的芯片应用电路,内含功率因数控制器、振荡电路、频率调制电路、各类异常保护等电路。可以实现恒功率输出、高功率因数、三阶段预热启动、灯不启动保护和过热保护等功能。市面上未见到过实际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国微线性公司公司APFC和震荡一体的芯片应用电路,内含功率因数控制器、振荡电路、频率调制电路、各类异 ...

市面上未见到过实际产品。

我想肯定是指国内市场上,国外的产品市场上有吗?

网友:
我一直用电感镇流器。感觉电子的不靠谱。

网友:
家用不考虑功率因数,便宜又功率因数高的用的是追逐整流伤灯管。用过几块洋垃圾,还算不错,一款不带预热的试过热保护。新买的国产垃圾半桥新灯管上去只有2~3个月寿命,有个N年前的国产半桥,常用,镇流器和灯管都还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实验,可以用小W数的电子镇流器去点日光灯管,日光灯管寿命大大延长。

你这样做的话,灯管两头很快就变黑了。现在的镇流器用的电阻,电容,还有三级管都是选择功率特别小的,上半年家里的四个灯管,没几个月就烧坏了5个镇流器,那叫一个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未见到过实际产品。

我想肯定是指国内市场上,国外的产品市场上有吗?

       中国的国情是:任何产品只要能用就行,不坏一直用。所谓小车不倒一直推!而据国外回来的朋友讲,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对电工产品的安全要求特别高,这就是欧盟一直要求对我们的产品实行强制安全认证的原因。电工类产品,到了使用年限一定要更换,无论使用状态如何,原因很简单:它已经超过安全使用年限了,再工作下去安全就得不到保证,有可能对使用者人身或者财产构成安全威胁。
    我们的国标等同或者等效于国际标准的,而欧标是高于国际标准的!对于电工产品来说,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是最低标准!我国电子镇流器标准GB/T15144-94的最高标准就是等同于IEC929标准的。
    前几年国外电子垃圾在中国泛滥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原因有关。
    海峰同学说得对,的确在国内市场上未见到过实际产品

网友:
技术帖子,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H:
灯管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现在市场有相当多的所谓三基色灯管荧光粉采用的是普通卤素粉!这类灯点亮之后,发光偏青(和正品三基色灯管相比,肉眼很容易看出光色的差别),严重者甚至发出的光偏蓝色,不但寿命短,而且亮度低,售价低廉是其唯一的“优点”。

网友:
支持一下,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灯管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现在市场有相当多的所谓三基色灯管荧光粉采用的是普通卤素粉!这类灯点亮之后,发 ...

完全正确!很多人以为高色温就等同于高亮度,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最简单的鉴定方法:拿一张白纸,在日光灯下明显明显变白的就是三基色,发青或者仅仅亮度稍微提高一点的就是卤粉管。三基色是灯亮地亮,卤粉是灯亮地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很多人以为高色温就等同于高亮度,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最简单的鉴定方法:拿一张白纸,在日光 ...

明显变白的就是三基色,发青或者仅仅亮度稍微提高一点的就是卤粉管

【判断方法是指灯管明显变白发青还是说白纸?

网友I:
其实日光灯整流器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架构。也就是6V蓄电池驱动日光灯的电流,比如手持应急灯。这种电路需要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属于RC谐振电路。整个电路好像只有6个零件。

最大的优点是:这种电路只有2根高压线输出,不需要灯丝。因此完全可以点亮灯丝已经烧毁的日光灯

网友J:
我家的40W电感镇流器已经用了13年了,自己并了电容,也没有噪音。
市场上的产品好坏都有,关键要舍得花钱,一分钱一分货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家的40W电感镇流器已经用了13年了,自己并了电容,也没有噪音。
市场上的产品好坏都有,关键要舍得花钱, ...

市场上的产品好坏都有,坏产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保证市场供应,可是好产品却不常有,这是国内市场常态。

网友:
对的。也和国人贪便宜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日光灯整流器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架构。也就是6V蓄电池驱动日光灯的电流,比如手持应急灯。这种电路需要一 ...

此电路未能大规模推广的原因很简单:电路过于简单,效率低、可靠性不高,在应急灯一类的低压小功率电路中应用尚可,在市电中应用几乎毫无价值!根据其原理可知:此类电路为单管功率输出,然后升压变压器升压点亮灯管。首先就电路结构而言,如果要应用在市电状态,那么对管子的反向耐压要求会极高,几乎要相当于彩电行管的耐压,无疑这会增加元件成本;再者就其稳定性,单管输出功率数十瓦的功率,要让其稳定的长期工作,如此简单的电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未经灯丝预热直接用高压点亮灯管,对灯管来说是伤害很大的,原理不再蜇述。如果单单从其能点亮废灯管就肯定其实用性,那似乎有点一叶障目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不太懂技术方面的原因,我来说说我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指正,以前那种老式的镇 ...

      同意你的看法,国情不同,对产品的质量要求的侧重点就不一样。
   出口欧盟的产品必须要求CE认证,出口非洲和越南的就没这么要求。前些年,流行的的好产品往往说是“出口转内销”!说明一个问题,给外国人用的东西,比给国内人民用的强!其实,都是消费者,为什么要内外有别呢?我想起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跑邮差。“洋大人,小人给您请安了!”当然,奴性的可怕不在于几件产品,而在于人的内心。扯远了!呵呵!
    市场是最好的洗涤剂,前些年那些做假冒伪劣的企业发财以后,纷纷上岸从良,树立品牌,开始了正规经营。如你所言,他们很清楚,假冒伪劣生存期是有限的,随着人们质量意识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劣币早晚要被良币驱逐。

网友:
现在的镇流器质量最差

网友:
用了个美国镇流器,15年了,前年换了个灯管

网友(2013-10-16):
又看到一个广州朗能的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

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广州朗能电子镇流器-45W的吸顶节能灯-盘起来的黑红是L N线 黄和绿是接地接外壳线,两黑.jpg

楼主:
高频泵式PPFC、串谐电感并联、异常状态保护齐全,普及型整流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高频泵式PPFC、串谐电感并联、异常状态保护齐全,普及型整流器。

旺哥您好,您真是灯具的科研专家啊,我想问如果给自己用的大螺旋还有大4U节能灯如果在谐振电容两端并接一只小PTC电阻,克服掉一开即亮,做成延时启亮能否延长灯管灯丝寿命,能延多长时间,前提是把功率对管换大为13007,并加散热片,以提高过载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泵式PPFC、串谐电感并联、异常状态保护齐全,普及型整流器。

请教兄台:

      何谓串谐电感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旺哥您好,您真是灯具的科研专家啊,我想问如果给自己用的大螺旋还有大4U节能灯如果在谐振电容两端并接一 ...

       呵呵!专家不敢当。串谐电容并联PTC是目前常用的灯丝预热方法,简单方便,原理不再蜇述。具体到能延长多长寿命,这个真不太好说。从我们做疲劳实验的结果看,如果选型合适的话,延长30%---40%(比较与非预热电子镇流器)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更长!缺点嘛,大家都知道:增加整灯的功耗(低于1W)。为了维持PTC的温度长时间高于居里点以上,有些厂家把PTC装在灯丝附近,即印制板背面(无元件的一面),靠灯丝的温度来维持高温,从而降低功耗,提高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增加预热功能以后,灯具的启动性可能会稍微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灯具的使用电压范围会变窄,主要是低压启动性降低。
    至于功率管更换为13007,这个要看灯功率多大,增加1W不到的功率,原来的管子如果功率有余量可以的话,可以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兄台:

      何谓串谐电感并联?

抱歉,是我断句不好。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我看这个镇流器的谐振电感是由三个电感并在一起的,估计是为了降低温度或者是为了缩小体积才这么做的。我自己没有这么做过,仅仅是看图推断而已!如有谬误,敬请指出。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道理相同,双极型管和mos管结构大同小异,驱动方式略有不同而已。我从90年开始做电子镇流器,中间多少苦乐, ...

谢谢楼主的解析! 希望楼主向大伙推荐经典的电子镇流器电路和产品,介绍如何改制市售产品,让坛友们分享您的知识和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的解析! 希望楼主向大伙推荐经典的电子镇流器电路和产品,介绍如何改制市售产品,让坛友 ...

谢谢,很多年不做这个了。那天看到有人讨论电子镇流器,忍不住旧调重弹,让大伙见笑了。现在市面上电子镇流器价格已经基本拉开,老式电感镇流器也有做的非常好的,价格也较高,就看大伙怎么接受了。

网友M:
怪不得我们公司灯管老坏呢  差不多200只电子镇流器的 100只电感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怪不得我们公司灯管老坏呢  差不多200只电子镇流器的 100只电感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有更换条件(指灯具内部空间)的话,建议更换为高品质电感镇流器和比较好的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更换条件(指灯具内部空间)的话,建议更换为高品质电感镇流器和比较好的灯管。

灯管的质量好坏在没有专业测试仪器和设备的条件下,如何判定?

楼主:
玻璃管厚薄均匀、荧光粉白亮、厚薄均匀,无过薄或小脱落块。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电感镇流器启动时两端灯丝预热亮度一致,呈淡橘黄色,启辉次数在5次以内。点亮后光色纯正,荧光粉光色均匀,无漏光,6000K色温的灯管整体呈特白的白纸一般,光色稳定厚重。光色发青甚至发蓝说明荧光粉纯度不够或者干脆是卤粉。管子内部有辉光打旋,说明气体不纯或者老化时间太短,但是管子尚且可用。一般启动几次或者使用一段时间就会消除。不建议使用太细的灯管,T4之类的灯管虽然亮度较高,但是管温过高,影响寿命。T8最好,技术成熟,生产厂家最多。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专家不敢当。串谐电容并联PTC是目前常用的灯丝预热方法,简单方便,原理不再蜇述。具体到能 ...

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释,专家就是不一样,讲解的非常透彻,令我学到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更换条件(指灯具内部空间)的话,建议更换为高品质电感镇流器和比较好的灯管。

在市场买了好多灯管和镇流器换上了  质量良莠不齐!你能介绍下整流器和灯管的质量优劣鉴别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管厚薄均匀、荧光粉白亮、厚薄均匀,无过薄或小脱落块。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电感镇流器启动时两端灯丝 ...

可是现实情况是,市场上用于普通家庭照明的T5、T6管还是明显多于T8管(工程和商用管除外),如何取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