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设计了一款可调稳压电源板

楼主(2013-09-14):
已经打样中,后边上制作过程,本想贪多求全,最后各种思量妥协如下,采用成熟的线路,使用高品质器件,着重改善电压电流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
怎么=-O看不都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呢,怎么只有印板图

楼主:
板子回来啦!!本来信心十足板子不出纰漏,结果还是出差错了,印象中记得7812和7912脚位是一样的,结果装机后检测才发现有区别,真恶心了。先用手头的炮灰原件焊了块,检测看看是否可以正常运作,目前稳压,继电器切换完美运作,改善了某电路上电断电电压上窜和切换继电器乱跳问题,横流电路由于手头缺少电位器还未测试,稳压管暂用的dw235,电压稳定性还是不够理想,带载1A电流,hp 5位半表测试压降在1.1mv,开始未安装消除断电电压上冲电路时用指针表测试果然出现断电电压上冲,继电器切换,吸合与释放之间大约有0.3v的空当,避免了电压切换临界点乱跳

网友:
板子设计不错,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和PCB,这几天也在琢磨做一个,想参考一下

网友:
期待成品出来。。

网友A:
求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原理图啊

参考次电路为蓝本,增加电压绕组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次电路为蓝本,增加电压绕组切换

谢谢了 看电路板不止一个i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看电路板不止一个ic啊

原电路使用双运放,实际改为单运放,电源diy交流群1514206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回来啦!!本来信心十足板子不出纰漏,结果还是出差错了,印象中记得7812和7912脚位是一样的,结果装机 ...

几年前我也出过错,不过没这么严重,是在丝印层把管子型号标错了,比如把S8050标成S8550,尽管不影响使用,但也叫我恶心了一阵子;前一阵子又出了个问题,这次错误是把电源极性定义错了,是试装原件看尺寸是否合适偶然发现,要是通电就完蛋了,后来只好跳线解决。其实只要细心就能把失误降低到最低。

网友:
我感觉电流调节不是这样的,没有电流取样怎样可能达到电流调节。

网友:
高手做的不错、、、、、、、、、、、、、、

网友:
         期 待 成 品

网友:
做成效果看看。。。

网友:
留个标记 为什么一定要凑够字数??

网友:
期待成品,和测试结果

网友:
元件倒是很发烧啊!

网友:
板子设计不错求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是同样感觉,电流调节是什么原理?

是啊,没有取样电阻怎么检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没有取样电阻怎么检测电流

此电路是利用了电流表的分流电阻做取样电阻,由于电流表分流电阻阻值太小会降低精度,实际板子单独设计了取样电阻,呵呵遇事多分析多动脑

网友:
板子做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回来啦!!本来信心十足板子不出纰漏,结果还是出差错了,印象中记得7812和7912脚位是一样的,结果装机 ...

没事儿
把79的1、2脚交一个上面套个绝缘或者热缩管,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不错

网友:
貌似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电路是利用了电流表的分流电阻做取样电阻,由于电流表分流电阻阻值太小会降低精度,实际板子单独设计了 ...

多谢电源开关了,是没注意电流表设在那里的目的

网友:
很给力啊,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次电路为蓝本,增加电压绕组切换

楼主做出来以后分享一下使用效果啊,我也看中这个电路简单

网友:
漂亮的电路板。原理图中电流表符号理解为电流取样电阻不太习惯,估计是国内早先的电路。

网友:
支持DIY的精神.....

网友:
做工很漂亮,照片拍的也很专业,非常敬仰这种事无巨细,认真对待的人。向你学习。
另外想问一句:竹木地板加工,方便吗,是否动用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次电路为蓝本,增加电压绕组切换

楼主,这个图的47K电压调整电位器活动臂开路会不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D:
LZ啥时候可以出成品的套件,或者提供PC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啥时候可以出成品的套件,或者提供PCB啊?

交易区发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易区发布了

找到了您的网店了。啥时候出套件?要是不久的话,我就等等买个玩。看了其他的东西,单买一个PCB,运费和PCB一样贵,呵呵。

网友E:
看您的电路中的辅助电源是LM7815,这个稳压电源的稳压精度如何?能超过LM781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您的电路中的辅助电源是LM7815,这个稳压电源的稳压精度如何?能超过LM7815吗?

用的是7812,性能不是一个层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7812,性能不是一个层次

您的意思是稳压版的稳压精度远超7812是吗?纹波大小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意思是稳压版的稳压精度远超7812是吗?纹波大小大概多少?

这些要看你使用元器件的档次,原来手头2台示波器都出掉了没测过

网友(2013-10-16):
以XSD为蓝本的电路吗?

网友(2013-12-03):
电源不错,实际是采用两个运放的吗,有电路图吗,想买一个PCB 玩玩,有链接吗

网友:
内容请上图

网友:
楼主咋就不能上张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