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板耳机的耳罩效果取舍

楼主(2013-09-15):
今天将调好的甲板耳机组装起来,装上耳罩,前些天一直没有组装是因为要对比调修甲板耳机。

本来信誓旦旦,期待好声音,带耳罩的实际效果并不满意,甲板耳机直接放在耳朵上听音的“蓬蓬”声衰减很多。耳罩是为了避免外部噪音干扰,甲板耳机在舰艇舱内环境和甲板环境会有舰艇很强的机械噪声和海面波涛噪声,耳罩能起到隔绝作用。可想而知,为何甲板耳机强调高灵敏度,或有恶劣的战场环境,甲板耳机的耳罩加上话筒罩能够保证传送人声,避免噪声干扰。

人耳听觉能力是中音最强,低高音较弱,但超低音没有方向性,有足够强大功率人耳才能感觉。以往的矿机耳机音膜面尽量与人耳贴近,尽量减少声音衰减。现在使用甲板耳机建议在室内安静环境不用耳罩,方便聆听宽频带的声音,美妙“蓬蓬”声会使您心旷神怡。

甲板耳机为全金属结构,可以裹上绸子布,避免冬天冷冰冰,夏天不透气,这样耳机直接贴近耳朵听音效果更好。矿机野外听音使用耳罩效果好,避免风声鹤唳影响听矿机。

网友:
坐沙发欣赏甲板耳机。

网友A:
我所有耳机的耳罩,都扔了。

网友B:
天冷时耳机加罩不凉,热天耳机罩会捂耳朵出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冷时耳机加罩不凉,热天耳机罩会捂耳朵出汗。

NY甲板耳机在耳罩外面还有纱罩,拿到的纱罩已有许多洞眼没装。美国佬是很会享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有耳机的耳罩,都扔了。

平时听不用耳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NY甲板耳机在耳罩外面还有纱罩,拿到的纱罩已有许多洞眼没装。美国佬是很会享受的。

耳罩会使耳机远离耳朵,入耳式耳塞耳机更蓬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罩会使耳机远离耳朵,入耳式耳塞耳机更蓬蓬。

是,NY甲板耳机的中间音孔可以加硅胶耳蛹头,声音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NY甲板耳机在耳罩外面还有纱罩,拿到的纱罩已有许多洞眼没装。美国佬是很会享受的。

问一下版主,你的甲板耳机外壳是金属的还是黑胶的!与田737比较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版主,你的甲板耳机外壳是金属的还是黑胶的!与田737比较效果如何?

前面金属后盖胶木,手头没有737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金属后盖胶木,手头没有737

知道了,谢谢版主!

楼主:
现在还没有能看到737耳机的原装耳架组装式样,这点有些遗憾。

楼主:
还是有一个现象在调测NY甲板耳机时,900Hz状态耳机的曲线峰值不同,但矿机实际听音却差别不大。可能是因为耳机的组装效果音频响应略有不同,900Hz峰值低的可能在其它音频峰值状态会好。舌簧耳机的发声原理是弹性振动,舌簧和音膜刚性决定发声的弹性曲线,弹性与电磁力相互作用。由于维修件的音膜与舌簧片批次可能不一致,或年久的应力改变,弹性曲线也会不一样。

所以,只要极靴和舌簧片清洁干净,组装后在900Hz调整至大声,在矿机实际听音中效果都不错!

清洁要点是在装磁铁前要用强力气吹清洁极靴、舌簧片和耳机腔。调整音膜杆螺母要用无磁性的不锈钢扳手,调整完毕也要用强力气吹清洁干净。

网友:
我也是不用耳机罩听矿机,声音还原度高,用耳机罩只不过是好看而已。只有听有源广播,用和不用罩都差不多声音都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版主,你的甲板耳机外壳是金属的还是黑胶的!与田737比较效果如何?

我来回答板甲耳机外壳前面一半是金属的后面一半是黑胶木的,737和这甲板耳机比较效果差不多,可以说不分伯仲,但甲板耳机更精致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