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三种金士顿2G,DDR3,1333MHz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16):
准备买一条2G, DDR3,1333MHz 的内存, 中关村在线上找到三款, 其中两个两个价格相差了一倍. 不知如何取舍. 特来向电脑达人求助.

网友A:
商家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不同吧

多谢回复.
不过商家不同价格相差20%可以理解. 相差200%就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不过商家不同价格相差20%可以理解. 相差200%就不懂了.

看一下那最贵的内存是否双面的?
如果是双面内存,那么颗粒数就多一倍,为双面16颗。
内存主要是以芯片数多寡来定价的,对生产芯片的厂商来说,每颗芯片的容量大小不同对生产成本没多大影响,而芯片数量直接影响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那最贵的内存是否双面的?
如果是双面内存,那么颗粒数就多一倍,为双面16颗。
内存主要是以芯片 ...

贵一倍的那个还真是双面的:
看来没有必要纠结什么了, 拣便宜的随便买一个就得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
呵呵 我也学习了,这个也不懂呢

网友:
4G比2G贵不了多少,还是上4G吧。

网友:
4g不到200,上。

楼主:
已有单条2G, 想再加2G以便工作在双通道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有单条2G, 想再加2G以便工作在双通道状态.

如果要组双通道提高运行效率的,再提醒一下(重要)。
购买之前把自己的机器使用“CPU-Z”软件测试一下,重点是看标签“内存”和“SPD”的时序和时序表里的参数。双通道对内存一致性的要求较高,如果不一致机器会自动降低内存的工作频率,反而降低运行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组双通道提高运行效率的,再提醒一下(重要)。
购买之前把自己的机器使用“CPU-Z”软件测试一下, ...

好的.  已经将内存的参数截图打印备着了:
准备到时候让卖家装在他的电脑上跑一下, 看看是否一致.
如果卖家不愿意测试就将我自己的台式机扛过去.

网友C:
应该是选用的内存颗粒不同,单双面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选用的内存颗粒不同,单双面不同

多谢指教. 准备用装机测试的方法判断是否能组成双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