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中fc54a放大器

楼主(2013-09-17):
f c54a放大器能找到吗置换器件是什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
   老国产运放,淘宝上有,替代比较理想的是TL061,实际上众多的运放都可以替代,主要是微功耗,不然耗电大,电池供不起。

网友A:
除了TL061,CA3140也可代用,只是功耗大点,我在没找到TL061之前,就用CA3140代用使用了几年。下面是网上找的资料。
MF63型万用表中的运算放大集成块FC54的代换
    MF63型万用表系上世纪80年代上海第四电表厂的产品。该表由于采用了集成运算放大电路,使普通表头的灵敏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如同是该厂生产的500型万用表,其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kΩ/v,而MF63型万用表的直流电压灵敏度可达200kΩ/v,在当时堪称高灵敏度级别的一种表。
    但MF63型万用表比较娇气,其运算放大集成块FC54(或FC55)在使用不当时亟易损坏。笔者就是在用该表的直流1000V挡测量行输出变压器的加速极电压时损坏的。损坏后的表现是,表针往右偏,无法调零。现在FC54这类老型号市场极为罕见,很难买到,即使是邮购,也难觅其综,于是只好暂时弃置一旁。
    前不久笔者到上海探亲,顺便到位于北京东路的赛格电子市场转悠,发现FC54有售,一打听价格,竟要15元一20元一只,此价位可以买一块低档次的数字表(如DT-830型)了,于是便没有购买,萌发了用其它型号的集成运放块代换的想法。
    代换的原则是,所换的集成块必须是低电压低功耗的。经查阅有关资料,发现CA3140基本符合要求(当然能代换FC54的集成运放块型号比较多,如F010、F011等,只是易购不易购和价钱合不合算的问题)。CA3140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研制开发的一种BIMOS运算放大器,有双列直插8脚和圆筒8脚封装两种形式,电源电压±2V—±18V。该集成块所需电压比原装的FC54还低,只是功耗稍高一点。代换时把万用表内焊有FC54的小电路板取出,将损坏的FC54焊下,按下表中的对应管脚位置焊上CA3140,线路不必做任何改动也不必做任何调整即可工作,测量精度与原装的并无二致。
    笔者使用的是DIP-8封装的CA3140,为以后更换方便,先焊上双列直插8脚管座,然后将集成块插到管座上,以后再遇到损坏管子的情况,拔下来换上一个新的就是,甚是方便。由于CA3140比FC54功耗高,电池使用的时间会短一点,但已无关大局,能修好使用,总比闲置或扔了强。如果将不耐用的叠层电池(MF63型表,一种规格是使用±6V两块叠层电池的,另一种是使用±4.5V六节5号电池的)换成3.6伏可充电锂电池,则可以解决因耗电高需经常更换电池的问题,笔者使用的是17500锂电池(直径17mm,长度50mm),表仓完全容纳得下。
    MF63型表社会保有量不小,估计因此元件损坏闲置的表也会不少。笔者在网上搜索FC54时发现有人因维修该表而求救于网友的。今作拙文,是希望无线电爱好者在遇到该表FC54损坏的问题时,可更换为CA3140,此集成块便宜易购(广东汕头某电子有限公司打的邮购广告上,仅0.9元一只),以较少的投入,得到较大的产出,何乐而不为?

两种集成块的管脚序号对应表:
FC5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A3140     5    1          4          6    7                         2      3

                                    河南驻马店市驿城新村25号楼二单元302室  段寿连

楼主:
在下知道了非常感谢各位不吝赐教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B(2013-11-06):
曾经将此表的电源由双6V双9V,也想过换运放,似乎LM358功耗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将此表的电源由双6V双9V,也想过换运放,似乎LM358功耗小些。

LM358是双运放,输入阻抗较低,且没有预置调零端,代换fc54a不太合适。

网友:
就因为358不是FET输入阻抗低,所以没有付诸实施

网友:
     “就因为358不是FET输入阻抗低”,FC54也不是FET,MF63表用FC54是有以下原因:因用电池供电,耗电要低,FC54耗电约200微安,最低工作电压要尽量低,FC54最低到正负 3V,有调零端,LM358没有调零端,要另加调零电路,不但电路复杂,还有缺点,如果不考虑耗电,有很多运放都可用。

网友:
淘宝这家Multi test店叫jqwf99 的卖家有卖可代换FC54A,发不了链接,自己去找找吧

补充内容 (2013-11-15 13:36):
少了俩字母Multi tester

网友:
MF63的后期版本已经使用TL061.
过去本坛对用TL061代换FC54也曾经有所涉猎.
现附上转接印版图, 是本坛网友所提供,具体是谁已记不清,望原作者见谅.

网友(2015-07-19):
引用 网友A:
除了TL061,CA3140也可代用,只是功耗大点,我在没找到TL061之前,就用CA3140代用使用了几年。下面是网上找 ...

好帖。先顶后看。

网友:
uA741也能代换,以前有解绍过。

网友(2015-09-21):
有原配型号TB

网友:
请看这里:MF63运放终极代换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0619-1-11.html

网友: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