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来区分铜线还是铝线

楼主(2013-09-17):
现在满天都是铝线货。小到网线。大到高配变压器。

从技术上能否从外部测量就可以知道是铜还是铝。

一询问法。如你问这个铜的还是铝的。说不知道。那99%是铝的,

如回答是铜的。那还需要以下步骤确认

二,利用铜铝的金属光泽不同。可以对付像网线之类的,直接看断面,这个比较准

三 ,利用比重不同。掂分量,这个可以分别如空调的外机。轻的都是用铝管,这个如配铁块那就不准了

四 ,利用阻值法。相同功率的。如果用铝线的电阻稍大于铜线,要达到相同的功率。如果直径相同,那么绕组的直流电阻就大,如果加大直径或是利用趋肤效应采用多线并绕,那么整个体积就大,但这功率可以虚标。最好是有参照

五   利用整体的效率不同。用铜线的温度明显低于铝线的温度,这个在功率虚标的体现非常明显

六  利用感抗不同。同样功率下。绕组对不同频率的感抗不一样。通过扫频技术获得不同的感抗曲线

或是通过电路谐振来区分

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网友A:
变压器绕组内铝线判断,如果是环形变压器,先确定每伏圈数,用另外的线穿几圈,通电量电压,然后估算每伏圈数,再量线径,截面尺寸,计算出长度,量电阻,因同线径铜线比铝线小一倍,故可判断出线圈是铜还是铝。

网友:
用刀子刮了漆层最简单

网友B:
注意有的是铝镀铜的!看导线截面最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有的是铝镀铜的!看导线截面最直接。

铝包铜   是国人的专利   技术

网友:
一般来说色泽深暗,或特别浅的多为铝线,

网友:
拆开看,最真实

网友:
折一折铝线软,铜线硬,这方法只适用于单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组内铝线判断,如果是环形变压器,先确定每伏圈数,用另外的线穿几圈,通电量电压,然后估算每伏圈 ...

好方法,省下的铜线钱刚好用来计算变压器消耗的脑细胞作买补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包铜   是国人的专利   技术

现在有些电缆叫铜包铜。有关于铜包铜的具体细节。请直接百度。

网友:
1,铜包钢,即里面是刚,外面是一层铜,往往这种材料是既要好的导电率又要比较高强的强度硬度;
2,铜包铜是外面是质量比较好的铜,在导电率和表面质量方面很好的那种,里面就是相对来说更差的铜;断面呈黄色,也比较硬。
3,铜包铝和铜包钢原理是一样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导电率但又要省钱;
4,无氧铜即是纯铜了。
分辩纯铜或铜包铜的方法:
1 比硬度 纯铜软,铜包铜较硬
2 看切口端面 将电线端面剪开,端有全是红铜色的是纯铜,端面外面红,中间黄的是铜包铜
3 用刀刮铜线 刮至一定程度,全是红色的是纯铜,里面显现的是黄色,就是铜包铜
4 用酸腐蚀 这里不推荐了。

1 铜包铜线的直流电阻率比纯铜高,约为无氧铜的四倍
2 在5MHz以上高频时,铜包铜电阻率与纯铜线相当。因高频电流具有趋肤效应
3 重量略轻 铜包铜的比重为8.4,在线径、重量相等的情况下,其长度比纯铜线多出5%,由此降低了产品成本
4 抗张强度 铜包铜的抗拉强度比同类产品高1/4
5、价格便宜一些

综上所述,铜包铜线是电线电缆用裸铜丝、镀锡铜丝等产品的一种新型替代材料。产品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价格便宜等特点,可用做通信线缆、信号线缆、屏蔽线缆理想的导体和屏蔽材料,同轴电缆和数据传送电缆不影响测试数据。在低频电缆损耗大,不太合适。

楼主:
铜包钢 比较好分别。以前的电话线。和便宜的网线。都是铜包钢。拿个磁铁一吸就知道了。

网友:
铜线子比吕线子好吗?

网友:
打火机烧,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