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调压电源---求指教

楼主(2013-09-17):
最近玩电子上瘾,东西越来越多,测试东西需要一台可调的电源,见坛里都是30v左右的 想要做个,50v3a左右的,望大家推荐个电路,用什么芯片好

网友:
50V/3A用运放做。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搜集了一些电路,都是运放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搜集了一些电路,都是运放加三极管

上个图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嘛吾看,两级,第一级恒流源可调,第二级是稳压+过流保护。此乃经典电路。四大!牛大,塘大管子大,裕度大。就是简单电路也是不俗的家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看看,参考一下

改天上,这会图不在手边

网友:
同上,等图,也想做一个稳压电源正在找图

网友:
等图,也想做一个稳压电源正在找图

网友:
功率管+7805+731 就够了吧!

网友B:
准备两个,一般30V可调足够了。等到需要30V以上的,就另外一个专门30V到50V可调的,其实在30V以上的用得很少,不必用连续可调的,只要分几个固定档的就够了。或者一个变压器两种上述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两个,一般30V可调足够了。等到需要30V以上的,就另外一个专门30V到50V可调的,其实在30V以上的用得很少 ...

30-50v推荐个电路,

网友:
买一个就行了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50v推荐个电路,

30V以上对稳压性能要求不高,可以用一个达林顿管加几个固定稳压二极管和波段开关搞定(简单的串联型稳压,不带取样放大的),如果电流不够可以加大功率复合管,由此增加的调整管压降可以用垫二极管的办法来补偿。这一级还可以当成30V以下的预稳压,对30V以下的那一级稳定性的增加很有好处,唯一的缺点就是功耗比较大。我因为画图不方便,电路实际上很简单,维修用的电源不必要求过高的稳压精度,那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以上对稳压性能要求不高,可以用一个达林顿管加几个固定稳压二极管和波段开关搞定(简单的串联型稳压, ...

谢谢了 有时间马上开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看看,参考一下

图来了
暂时只看见这几个电路还可以,一起挑选一个出来,一起做
稳压稳流电源(电路图)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