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用实验判断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的方法

楼主(2013-09-18):
电容容量参数测量通常有三种方法:容抗法,振荡法和充电法。
  容抗法是指利用电容对交流信号源所表现出的阻抗特性,通过测量电容在某一频率下的容抗值,再利用z=1/wc(w为角频率)关系式根据已知信号源的角频率w计算出待测电容容量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较好地反映出电容元件交流频率特性,可用来测量电容元件的多方面参数特性,例如容量,介质损耗等,是当前电容测试仪产品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但是,它有一个缺点:电容的充电和放电同处于一个回路之中,要做到既能保证测量精度又能防高压设计比较困难。
  振荡法是指利用由电阻、电容或电感无源元器件构成的振荡电路,通过测量振荡信号的频率,再利用w=1/RC或w2=/LC关系式,根据已知其它无源元器件参数值计算出待测电容容量的方法。这种方法测量精度一般比较差,而且对振荡电路所需的元件精度与稳定性都要求都很高,因此它主要应用在一些精度要求不高的产品或领域里。
  充电法是指利用恒流源对待测电容进行充电,通过测量电容电压达到参考电压所需的时间,再利用i=c×dUc/dt关系式算出待测电容容量的方法,如图2所示。由于电流i是恒流源,所以i=c×dUc/dt可以演变为c=i×⊿t/⊿u关系式,这样电容容量c与充电时间就有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测量时只要将最终的计数结果读出来并进行一定的换算就可知道待测电容的容量值。
       现在振荡法测量电容已经基本不用了,主要是容抗法和充电法,要区分二者很容易,对于那种测量大容量电容要等待很多秒时间的表,基本可以肯定是充电法,而且这类表一般电容档也就200uf,最高做到2000uf,对于那种漏电太大的电容这类表是无能为力的,充电电流被漏掉不少,几十分钟都得不到稳定读数。容抗法的表红表笔是有输出一固定频率波形的交流电压的,用示波器就能明确辨别。

网友A:
用耳机接入电路,能听到“嗒嗒嗒”声的是什么方法?

楼主:
RE: 科普一下,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的方法

引用 网友A:
用耳机接入电路,能听到“嗒嗒嗒”声的是什么方法?

脉宽法????

网友:
试过vc921 f117c 都能听到嗒嗒嗒声

楼主:
下面我就实验给大家看看看上面的理论成立不,手头两只表,一只老板VC97,电容档最大200uf,定义为充电法测量电容,一只UT61E,暂且当它是容抗测量法吧,因为很多人说也是充电法!

楼主:
首先两表表笔正负对应连接起来

网友B:
弄个电桥吧,偶上次坛子里抢个富贵的,还不错。

楼主:
然后将ut61e打到直流电压档,vc97打到电容档,测量其电压0.6656v,证明vc97输出的是直流电压,不是交流

楼主:
再测vc97电容档输出电流值为21.63uA,难怪测量那么慢,充电电流太小!

楼主:
再反过来测量ut61e电容档,同样先测直流电压。除了感应一点电压没有!

楼主:
再用交流档测量其输出电压,在0.47到0.57之间循环摆动。证明ut61e输出的是交流电压!

楼主:
再测其电流也是不停波动的,证明是振荡脉冲电流,来个特写!

楼主:
以上图文并茂的证明了我的老表是充电测量电容法,因此测量电容很慢,也不能做到大电容测量,最高档200uf,ut61e是容抗测量法测量电容,速度相对较快,而且档位很大,能到mf级别,希望那些想当然的人物就不要再叽歪了,可惜没有示波器,不然能更直观的体现容抗测量输出的振荡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电桥吧,偶上次坛子里抢个富贵的,还不错。

业余使用万用表足够了

网友:
充电式10mF万用表用户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