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听短波矿机最清楚

楼主(2013-09-18):
因为月球距离地球最近,能反射短波信号,这种说法对吗?

嫦娥在月宫会帮忙的。

网友A:
看到您的问题我也产生以下问题:短波不是被电离层反射回来了吗?能进入电离层之外的太空吗?是不是20MHZ以上的电波能穿越电离层射向太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您的问题我也产生以下问题:短波不是被电离层反射回来了吗?能进入电离层之外的太空吗?是不是20MHZ以上 ...

对,短波一般不能穿透电离层。只有20MHz,20.009KHz正是东方红卫星使用的“窗口频率”,可以穿透电离层。

与嫦娥通话还需要有1秒多大时间,据说今年是38.4万公里。

网友:
如果听月球反射波会比听直接波延时2.3秒.

网友:
今晚7.13分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您的问题我也产生以下问题:短波不是被电离层反射回来了吗?能进入电离层之外的太空吗?是不是20MHZ以上 ...

好象18.007MHZ也有一个【窗口】.不过时间太久了.尾数可能记错.也好象另外还有第三个窗口.因这不好用没心思记下频率

网友:
这也选节日?

网友:
呵呵。真的假的啊。晚上试试

楼主:
听“天籁之音”

网友:
只有窗口出入没有大门呀

网友:
有大门的,加装强放级,想拦都拦不住。

楼主:
八月十五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地震,一般大地震前天波信号会增强,矿机能收到较多的远程电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短波一般不能穿透电离层。只有20MHz,20.009KHz正是东方红卫星使用的“窗口频率”,可以穿透电离层 ...

现在卫星通信 用的频率都是几GHZ以上频率了,像20MHZ短波,或900MHZ以下的低频率好像不在使用了,请问版主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卫星通信 用的频率都是几GHZ以上频率了,像20MHZ短波,或900MHZ以下的低频率好像不在使用了,请问版主 ...

是,30MHz以上电离层的反射就弱多了,所以短波通信和广播高限是30多MHz。

卫星不能带很大的天线,采用微波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