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摩低档机 品质赛”索尼“

楼主(2013-09-21):
“小摩”低档机   品质赛“索尼”

    市场所见音响器材,大多名不符实,价不符实。但是,通过精心打摩和调整,可以低成本大大提升品质和档次。提高性价比。尽量做到物有所值。
    本文就从前几天淘来的一堆器材中的一套谈谈自己的摩机心得。
    这是一套铭牌为”畅想欧歌“的小组合

    检查故障如下:
    1,低音时有时无,主音箱背板全部震松脱,有低音时发出木棒敲打破木板的声音;
    2,倒相筒松脱;
    3,机箱只有三只脚且磨损严重;
    4,指示灯不亮;
    5,两只电源电解电容冒顶;
    6,没有电源保险管。

    打摩过程:
    首先将倒相筒胶粘固定。
    低音时有时无是因为扬声器编织引线震断造成。由于原扬声器质量很差,找出原来翻新旧彩电时留下来的大磁钢长冲程扬声器换上。以利改善音质。

    第二步:解决声音发闷,混沌不清的毛病。
    主音箱原来没有敷设吸音材料。找来一只旧枕头的内胆,掏出真空棉,在音箱内部所有平面粘贴一层。

     第三步:找来两只35V,4700uf的电解更换原电解,以利改善电源质量。
     用导热硅脂在散热器光洁表面涂上一层,以利消除有害声反射。

      未完,转下版 。

楼主:
接上版
      第四步:找出CRT显像管插座保护泡沫,在箱体背板反面(包括变压器)粘上一层。所有吸音材料的敷设都是为了消除有害声反射,提高清晰度。这一点非常重要。
      剪断其中的一根电源线,串联一只在废旧VCD机上拆卸的保险管。

     第五步:用原来处理废旧VCD时拆卸的机脚更换原音箱机脚。还挺般配的。

     第六步:贴上铭牌。这都是在翻新旧彩电时留下的。

     第七步:更换指示灯。

小摩畅想欧歌8(天碟试音).jpg
     第八步:试听。蔡琴的《老歌》专辑,徐小凤《风的季节》,还有欧美的有些轻音乐,摇滚等等,
,,
    经过一番打摩,试听,调整,再试听。音质有了十分明显的提升。低音下潜很深,柔性十足,中音明亮清晰,歌唱家换气和齿间流动的气息,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打摩全过程,两小时左右。全部使用成色和品质良好的拆机元件。没花一分钱。这正是本人的初衷和目标。
    对面二楼开出租的杨师傅试听我的组合,硬要用他两年前花3000多元买的“索尼”小组合与我换,我只得说,恐怕你老婆有想法,咱们以后不好见面来婉拒。后来又来过几次,但我始终没同意,他也只得作罢。

网友A: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十分感谢朋友热情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上版

      第四步:找出CRT显像管插座保护泡沫,在箱体背板反面(包括变压器)粘上一层。所有吸音材料 ...

打摩思路正确,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摩思路正确,效果不错。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和肯定:

网友C:
用导热硅脂在散热器光洁表面涂上一层,以利消除有害声反射  这招利害

网友D:
楼主是实力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导热硅脂在散热器光洁表面涂上一层,以利消除有害声反射  这招利害

十分感谢朋友热情点评:
    当音箱背板装上后,散热器与低音扬声器面对面只有10厘米左右。震动和反射肯定相当剧烈。如果在散热片上粘贴真空棉或者泡沫,一是影响散热,二是容易引起自燃,不安全。而涂一层散热硅脂,既不影响散热,又由于涂敷以后,表面粗糙,而他又是富有柔韧性,可以有较好的吸音效果。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最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实力派

十分感谢您的热情回复:
       您一定是行家。

网友E:
妙手回春

网友F:
业精于勤,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妙手回春

谢谢朋友点评:
      并非什么妙手。经历的多了,稍微动动脑子,动动手就能办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业精于勤,向楼主学习

谢谢朋友热情点评和支持:
        希望我们有相互交流的机会。
        问好  敬上咖啡   敬上咖啡(1).gif

网友:
对症下药,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