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背靠背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22):
两个同型号变容二极管背靠背使用时可以有效抑制回路中振荡电压对二极管结电容的影响,尤其是对容量比较大的变容二极管影响很大。所以大家都推荐两个变容二极管背靠背使用。那么这种用法时两个变容二极管的等效电容是单个二极管的一半、不变、还是加倍的呢?有些迷糊!

网友:
电容串联,容量为c/2,不必迷糊

楼主:
恩,查了些国外资料应该是单个的1/2。
国内有网友说背对背使用可以增加变容比(容量加倍),看来这种说法是无人子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查了些国外资料应该是单个的1/2。
国内有网友说背对背使用可以增加变容比(容量加倍),看来这种说法是 ...

的确可以增加变容比,变容比的意思不是容量加倍,是最大电容和最小电容的比值
普通应用是和变容二极管串一个固定电容,调整时最大和最小值那个固定电容的容量始终没变
而两个变容二极管串联调整时两个容量都在变,所以比值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可以增加变容比,变容比的意思不是容量加倍,是最大电容和最小电容的比值
普通应用是和变容二极管串 ...

最大与最小值都是原来的1/2,这样算变容比不变啊。  哦,如果考虑到普通应用加的那个隔离电容,这样的话的确变容比是大了些。

网友:
串联之后并不能增加变容比,相反可能会降低变容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与最小值都是原来的1/2,这样算变容比不变啊。  哦,如果考虑到普通应用加的那个隔离电容,这样的话 ...

固定与变容串联---固50P+变50p,变最小12P,变容后得---固50P+变12P
变容与变容串联---变50P+变50P,变容后得---变12P+变12P
最大值不用算都是25P,第一个最小值1/C=1/50+1/12=9.677P
第二个也不用算,是6P,第一个从25P到9.677P,第二个25P到6P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两只变容管的背靠背串联,不是变容管与固定电容的串联。

还要考虑电路寄生电容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串联减少寄生电容的,所以,两只变容管串联接法时寄生电容基本上不会变,最后就是减少变容比。

串联接法主要是提高电路的Q值、提高频率稳定性、改善信号的频谱纯度、改善频率变化的线性度。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接法,则电容为单只的一半

网友:
是比单个接法增加变容比,容量减少了。不过容量是通过调节电压来改变的,实际上容量的大小没改变

网友(2016-07-27):
实践出真知,实测一下最深刻

网友:
        记得有一款上个世纪中生产的军用通信机操作手册中对机内使用的背靠背安装的变容二极管有一个专门说明,大意是说利用两个背靠背串联安装的变容二极管分别处在正偏和反偏下,其变容呈正向或反向温漂而相互抵消的原理,实现整机接收信号的稳定。当时采用这种技术是缘于当年锁相环频率合成技术尚不成熟以及变容二极管还不能长期稳定的工作。后来锁相环频率合成电路中关键的晶振发展到采用温补晶振以至使用恒温晶振后,对变容二极管的要求不那么高了。现代工艺生产的变容二极管,质量完全有保证,所以用一支变容二极管完全能胜任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后期的数字调谐收信机和收音机,无论是国产的还是外来的,都是单用一支变容二极管,因变容二极管性能不佳而产生温漂概率已经很低了。

网友:
背靠背连接的变容管并不是为了解决温漂,因为背靠背方式对施加在上面的直流电压而言是并联不是串联,所以温漂的影响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在本振和大信号条件下的天线调谐部分所使用的背靠背变容管,是为了解决大信号下的非线性失真。施加在变容管上的电压是反偏直流电压+信号电压,看一看特性曲线就可以知道,变容管的特性不是线性的,利用在交流上为串联的变容管的这种特性,互为反相的两个交流半波的电压畸变大小相当、方向相反,于是失真特性得到补偿,线性改善,谐波大幅度减少。对于本振信号,这将提高信号的纯度;对于天线信号,这将减少失谐。

现在这种有效的技术仍然在VCO中使用,只不过变容管是成对组装,所以您看到的是单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