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节18650锂电池来驱动电动自行车

楼主(2013-09-25):
~ ~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太重了,很不方便,很多时候并不需载那么重,续航20-30KM那么远.极想DIY一台轻便的电动自行车.
      我记的我之前上学时用凤凰26寸自行车踩动时也很轻,设设想用一节18650锂电池来驱动电动自行车,能试验成功吗?18650电池最大有10WH的能量,不算小了吧!
方案如下:
      a.自行车(要求高效率,牌子货)一台;
      b.18650锂电池(功率型,可大电流放电那种)一节;
      c.电机(3.6V 三相12极方极,如要极高效,需要特殊设计);
      d.传动机构和控制机构----购买或自制.
技术参数:
       1.重量增加:<1kg(比改制前的自行车);
       2.额定续航:>3KM(初期目标);
参考:HAM都能DIY机器用6F22型9V电池以50mW QRP联通全球,据说快接近成功了
我能试验成功吗?

网友A:
痴人说梦,异想天开。。。。。。我想连电池都不用,最好通过放屁产生的反作用力来驱动自行车。。。。。

网友B:
一节真不太现实
18650目前听说过的容量最大在3000MA左右
功率4V*3A也才12W
你要是说多个18650就有可能
但多个的话,一般是串联高电压来驱动了
典型的是24V驱动
现在的锂电一般是36V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理想与现实相差太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890”的贴子是我发 ...

感謝你來文說明這個簡單而又深刻的道理,我是低壓直流電機的設計工程師,如要在低電壓下輸出大功率,它的難度是相當大滴.我最終想要的是一個3.6V/20多瓦的直流無刷電機,因這項試驗對我來講條件很充足,我也知道差距在哪裏~
先選矽鋼片依圖做線切割後逫疊片絕緣,後加絕緣體繞線.我現在身邊漆包線很多,叢0.040_0.60每個檔位都有,遺憾的是近下半年事情特別的多.使我分心~~

网友D:
用个巴掌大的玩具自行车改改也许还能成功

网友E:
18650锂电池(功率型,可大电流放电那种)一节;这种18650容量都不会超过2400

网友F:
18650电池最大有10WH的能量,这个是什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G:
异想天开!

网友H:
这个课题极具挑战性,期待楼主大作,楼主还没有说明这辆车是干嘛用的,是载人吗还是玩具?什么样的传动装置具有如此高效?

网友:
玩具自行车能用,按比例来,就一个人的重量,就够重了,不可能的任务

网友:
3.6V的电压。晕了,楼主有没有想下要多大的功率才能前进?电动车一般几百W的功率,算下电流。。。。你这个一节锂电,难道电池启动一下就空电,电子打火?

网友:
楼主也没要求速度,将速度变慢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锂电池(功率型,可大电流放电那种)一节;这种18650容量都不会超过2400

据说是这种电池可以10C放电,如果容量是3.7V/1.3AH,10C放电就是13A电流,换算下,也有近40W能量在6分钟内放出,感觉能够一节锂电能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巴掌大的玩具自行车改改也许还能成功

但玩具童车,可载一个<30KG小孩那种,也就是一个6V/4AH的铅电池,可用半个钟呢.平路也比人走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真不太现实
18650目前听说过的容量最大在3000MA左右
功率4V*3A也才12W

以前电动自行车是12V滴啊,汽车之前还用6V电池呢,
要做6V以上的太容易了,没有想做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650电池最大有10WH的能量,这个是什么计算出来的?

锂离子或锂聚合物可充电池,都是充满电是4.2V,放电最低是3.2V.目前有2400,2600,2800mAH的容量规格.
以3.7V(平均电压来计_)乘以容量2400,2600,2800mAH,最多大约就是10 000mWH=10WH.
功率(W)=电压(V)*电流(A);
能量(焦耳)=电压(V)**电流(A)*时间(秒)
对吗?请指正,谢谢!

网友:
楼主不要折腾了。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早年以前也想过用N多的锰锌干电池来驱动自行车,设计车梁圆通大一点,刚好塞进1号电池,加一个直流电机 ...

       现在童车,也就<10KG,但可载<30KG,内部是一个6V/4AH可充铅电池,动力是一个电吹风电机加减速齿轮,在平地比人走要快很多,而且是不用滚珠轴承的情况下,可运行半个钟....
       我想就山地自行车或赛车自行车吧,加动力装置定能行,直流电机倒易弄到,3.6V锂电动锣丝刀就可以用,内部也有齿轮机构.但是这种电机效率不够高,扭力还不行,需设计个高效率的电机,电机要30W吧!
      我不知道驱动自行车要多大的扭力要多少?
      以电机3.6V/30W设计,主要考虑锂电池10C放电,以松下1.3AH的锂功率型电池计算,10C放电时有3.7V(平均放电电压)*13A(1.3A的10倍)=48.1W最大功率输出,再从设计讲,70%的降额使用是合理的.
      因此48.1W*70%=33.67W,其中以30W作为电机功率,以3.67W作为导线,开关,Mosfet损耗.....这样设计够用不?
      想让它工作10分钟以上,因为在一个小县城内最多不会超出10分钟的车程,自行车是不会塞车滴哦
      电池放横梁上,是绝对好主意,用手电筒的电力/电池也行,本山大哥都讲它是好家电,他之前是用这个家电来泡妞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玩具童车,可载一个

6V4AH
拆算下来也有24W的功率,比起一节18650 10来W的功率大好多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行 电压 电流 都不行 车子自重加人的体重 别说一节十节也不行

十节可以,起步时人踩一下,速度起来之后就可以切换到电机了。十节有100W多的电池能量了
用个100W的电机理论上能跑一个小时了
自行车骑起来之后,在平路上阻力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课题极具挑战性,期待楼主大作,楼主还没有说明这辆车是干嘛用的,是载人吗还是玩具?什么样的传动装置 ...

感谢支持,就是电单车啊!
我就想载人,就本人一个吧,肯定要电机来带动.传动想用链条吧,链条动在低速时有较高效率.

网友:
下坡可行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离子或锂聚合物可充电池,都是充满电是4.2V,放电最低是3.2V.目前有2400,2600,2800mAH的容量规格.
以3.7 ...

我觉得应该这样测试,充满电,用一个一瓦的LED放电,看能点亮几个小时。如果用18650电池做电动车,应该电池的寿命会极短,因为会过放电。

网友:
小孩的电动三轮车,用极小的电机加一个6伏的小电瓶,也能开蛮久的,车子轻,人也不重,电机功率又低,变速比又高。这些都是关键。

网友:
我觉得有困难,楼主要改写历史了!

网友:
我以前用四驱车轮来摩擦自行车轮驱动过,貌似有一丁点的动力,脚不登了 慢慢就停了

网友K:
我以前用四驱车轮来摩擦自行车轮驱动过,貌似有一丁点的动力,脚不登了 慢慢就停了.

换个玩具直升飞机的电机,估计会更有劲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异想天开!

是滴 但我看关系不大,我们学校-小学提供的都是极简单的手工作业,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因为材料取材便利,材料花费不多,也没有明显的危险性,缺的是试验者的机电知识和热情.

网友L:
先要搞清楚瓶颈在哪儿?认真计算一次再说吧,否则就都是发帖赚分。
先看看这个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44689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要搞清楚瓶颈在哪儿?认真计算一次再说吧,否则就都是发帖赚分。
先看看这个吧
http://www.crystalradi ...

感謝你提醒,E=M(V*V)/2在高中時候讀過.
我現在主要瓶頸在那個3.6V/30W電機.
因我是電機設計的,工作是設計電機,目前身邊可利用的資源為:400MHz4通道數位存儲示波器,1500V/2000A充磁機,2高斯平面掃描儀,PWM電機測試儀,高性能磁材&培林,PCB制做...不受限;真想弄個東西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痴人说梦,异想天开。。。。。。我想连电池都不用,最好通过放屁产生的反作用力来驱动自行车。。。。。 ...

还狠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用四驱车轮来摩擦自行车轮驱动过,貌似有一丁点的动力,脚不登了 慢慢就停了.

换个玩具直升飞机的 ...

说明玩具电机拗不过大腿啊

网友:
异想天开!很多奇迹都是异想天开加行动而产生的,楼主要是有这方面的资源且失败后之前的投入不会对楼主有大的损失,大可用行动说明一切!

网友:
搞个26700猛锂,放电好象是几十个C,容量3000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个人感觉不是不可以,但续航肯定没那么高。个人估计也就0.8千米毕竟自行车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能无限慢。不然会翻掉。并且估计从停止状态下启动还是需要人力帮助。上坡和崎岖路面很费劲。个人估计平坦路面问题不大。
建议多加几节!

网友:
用它启动,后面加个永动机?

网友:
楼主对一节电池情有独钟呀

网友:
改玩具车可以有

网友:
为啥不试试三节'快12V了

网友:
来见识楼主想法实现的可能性

网友:
这个首要问题还是如何减小摩擦力和风阻

网友:
引用 网友M:
18650是电池的尺寸吧?就这样的尺寸容量能有10AH?是核能吗?

10Wh,不是 10Ah 。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6079

比我强。

我N年前试过,用12V/45Ah的电瓶,28V/4A电机改在12V工作,也是“摩擦传动”。感觉起步、上坡,要双脚帮忙。

楼主的设想是一节18650,可能不容易。

网友:
用一节锂电池来驱动电动自行车,理论上行,实际有很多困难。

驱动自行车的功率是一定的,如果使用太低的电压,则需要较大的电流。大电流情况下,其控制器内的元件、电动机电刷等都不好处理,也容易因为接触不良造成过热损坏。

楼主需要的仅仅是续航能力不需要那么长,所以你可以做的是用小容量的电池替代原车大容量的电池,则车辆的重量自然就减轻,而不是用低电压的电池(组)替代高电压的电池(组)

网友:
一节是可以   但是能走几米呢

网友:
还是上动力锂电池,这种普通的18650大电流放电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现实:

网友:
如果自行车增加动力不需要太高续航能力的话,不必纠结与锂电动力,采用空气压缩、弹簧、发条、这些蓄能装置完全可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寿命长,蓄能时间短,自行车车架管内空间也可利用。

网友:
如果只是研究可以的,如充电改刀一样通过减速来增加扭力

网友:
18650能量型最高容量的是松下3400mAh,但是最多只能2C放电,也就是6.4A;
18650动力型锂电是1500mAh的三洋粉红头。能够10C放电,也就是15A;
如果你用18650的磷酸铁锂,比如A123的是1100mAh,那么以30C就是33A。
假设使用A123的磷酸铁锂,30A放电,3.2V也就是96W。但是如此大的电流,如此低的电压,接线直径需要非常的大。不然0.1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使电动机的两端的电压为0。另外磷酸铁锂电池内阻大致25到30毫欧,30A时候的电压降为1V左右。很难实现。
另外扭矩也是需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减速齿轮的负载能力。

网友:
玩具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期待楼主的大制作

谢谢帮顶,我现在在找材料,打算用一个12V三相/40W电机来改制,但我发现,它的转子是烧结永磁体,磁感应强度才1000多高斯,离我要求差好远.我现已向磁材厂家索取材料,然而没有合使的材料.郁闷中

网友O:
楼主真敢想,有点大跃进时代的特点,我那小孙子玩的遥控船都用两节18650电池供电,那么小的玩具船才能玩不到半个小时,两套电池也就玩50分钟,你用一节18650给自行车提供动力电,还坐一个人,空车能转起来就算不错。

网友: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真敢想,有点大跃进时代的特点,我那小孙子玩的遥控船都用两节18650电池供电,那么小的玩具船才能玩不到 ...

       呵呵~感谢版主来帮顶!
       我是上次看到特斯拉锂电动汽车的一个验证设想,文中称Model S 此款重1.3吨,续行600km,百公里加速4.2秒,最高时速200km.锂电池容量为70kwh,它的电池为3712颗18650锂电池构成,松下公司制造~具体请百度"特斯拉"上面有~
       直流电机很多人会造,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很多,锂电池也很多,很人会造.
       但用18650来驱动汽车,只有万恶的美帝国主义那才有!
      ~现比较忙,我闲些再向版主诉说美帝如何罪恶:发明电脑,弄全世界人坐着办公生不如死;发明Windows,全世界人(包括牛x的gov,ngov,....)装上它,深受其害,还不容使用翻版;发明intel ,AMD处理器统一全球;发明安卓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来窥探用户信息;发明磁核共震仪来给医院创收....謦竹难书!

       以上车的性能,换算成每节18650锂电池的续行是161.16米,1.3吨.100km/hour 这是我试验的理论基础!
       即也等于130kg续行1611.6米.时速为100km/hour,离我设想的电动自行车的功率比来算,理论上应能用.
      考率电机,线损等,降低速度要求应差不多吧~
      实在不行,就请版主借61万人民币我,今天汇率1USD=6.1RMB,刚好是10万美元整,我去订一辆特斯拉电动汽车玩去,

网友:
能走几秒钟,电池也烧坏了。

网友:
一节太少。。十节还凑活。。。。。。。

网友:
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

网友:
不现实,一节18650电压低,容量小。

网友:
如果足够慢估计可以,但太慢了也无法用。

网友P:
关注一下,有图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早年以前也想过用N多的锰锌干电池来驱动自行车,设计车梁圆通大一点,刚好塞进1号电池,加一个直流电机 ...

电池坏了 不好更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门路呀 怎么向厂家索取材料呢?要钱吗?

哈哈,画个部件图叫几个机电同学帮忙~,厂家会有材料给他试滴.
样品几个是不用钱滴~,你到电子城去买几个IC,谈的好的话是不用你钱滴~
建议你交几个Mosfet,IC的销售工程师做土豪朋友,零件是不费钱就能拿到,当然邮寄费用最好出一下
案例: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的小厂看到产品上有一个RL206的二极管,我一查手册,参数是2A/600V/快速二极管.我很高兴,比1N4007好多了,马上打电话,朋友的合作伙伴加送到2盒RL206(数量1000个 )~给我,因我那老乡朋友给我做广告:**毕业,从事某项研究~
结论:多交电子界的土豪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注一下,有图最好了

会有滴的.谢谢帮顶!

网友:
一节18650?除非是核动力!

网友:
没理论,真可怕

网友:
18650目前只有松下的一个型号能把容量最大做到3400的容量,再高的都是虚标而已。

网友C:
那个理想与现实相差太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446890”的贴子是我发的,我那是想象,楼主真的是要动手了。那个动能公式只是理想化下的状态。楼主实际试验过程中可以通过测试普通自行车平均蹬力来求出1节电池能跑的距离,但测这个平均“蹬力”好象有点难。对了,可以测试款式差不多的电动自行车低速下电机二端的电压和电路中的电流求得此时电池的输出功率。这样一来,一节电池能跑多远也就有答案了。不过一节电池驱动效率不够高。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能成为现在,肯定又是一次科技的革命

网友:
这个很难 ,把车支起来空转还有点可能。

网友(2013-10-25):
一节电池有点小!

网友:
估计18650会直接起火。。。

网友Q:
我想,如果通过减速机构,把小电机的高速低扭矩转换为低速大扭矩,驱动自行车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速度会很低,实际使用意义不大,但是作为一种科学实践还是值得肯定的。这样在设计和制作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转换效率,减小机械结构的阻尼。我曾经看过CCTV-10播出过一期节目,好像是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使用一节1.5V的干电池,利用小电机和减速等传动机构把一桶桶装水提高到离地一米高的位置,居然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早年以前也想过用N多的锰锌干电池来驱动自行车,设计车梁圆通大一点,刚好塞进1号电池,加一个直流电机 ...

你的想法很现实,国外有这种自行车,就是装在钢管子里,一号电池,驱动电机非常小,和变速自行车一样,无给点装置,加速装置,自行车到达一定的速度自动的给电,降到一定的速度自动的断电,在很大的程度减低了启动对电源的消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來文說明這個簡單而又深刻的道理,我是低壓直流電機的設計工程師,如要在低電壓下輸出大功率,它的難度 ...

楼主可考虑用大车轮,窄轮胎,轻型的自行车作平台,尽量减轻车辆的静摩擦力(决定起步电流)和动摩擦力(决定正常匀速行驶状态下的电流)。一节电池决定了车辆只能是龟速前行的,所以空气阻力可以忽略不计。在低压下,也不知目前的技术手段是有刷的效率高还是无刷的高?楼主可以先用二节18650串联降低一下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想,如果通过减速机构,把小电机的高速低扭矩转换为低速大扭矩,驱动自行车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速度会很 ...

呵呵,一节18650电池按10WH,系统效率按50%算,通过简单计算,一节18650电池可以将一吨重的物体举高1.8米、将50KG重的人举高36米。举重物或吊重物只是克服地心引力做功,计算相对简单一点。

网友:
做个减速箱,再来个低电压马达。。玩三轮车

网友:
暂时来说  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