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 6000字 自校准 真有效值 万用表

楼主(2013-09-25):
  前几天淘宝逛的时候,发现1块6000字自动档万用表,功能还不错,价格比胜利和优利德还便宜,而且带自校准的,再看淘宝上此表的电压及电阻档技术规格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想想6000字的表好像还没有发现牛屎芯片的,果断付款拿下,这几天在测试中,先上图吧。

优点:
1、外壳看着还行,电流插孔带防烧档片,后面的支撑可以180度旋转,挂在墙上也没问题。

2、功能上比较全,常用的功能基本上都有了,而且有的量程还很大,具体规格请大家淘宝搜华普760H。

3、测试电压和电阻的速度很快,和86E、福禄克77、111等差不多,电容只有自动档没有手动档切换,测1000UF电解就看自动档从NF到UF一档档的跳,大概需要2到3秒钟。真有效值低压1KHZ、高压只有400HZ,试了下和980+(真有效值)测市电比基本上差不多,显示226.6V,980+是226.9V,其他没测。

4、最主要的优点是主芯片带单片机,支持自校准功能,有合适的基准源可以自己校电压、电阻、电容、温度、电流档等。

缺点:
1、外壳只有下面有两颗螺丝固定,上面设计是卡扣,话说每次我拆后盖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印象中此种设计的老表卡扣几年后几乎都坏了。

2、打开后盖后,电路板一如既往的没有洗板,主芯片上及各插脚处松香等印记历历在目,和国产精品优利德、胜利表有的一拼;准备拆电路板看前盖时发现没有1颗固定螺丝,就靠设计的4边卡口固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掰开,前面竟然啥元器件也没有,旋钮和830表一样用两个钢珠固定的,剩下的就是液晶屏了。装回去后再也不敢拆电路板了,因为以前的华谊8265的设计差不多,结果让我掰的四分五裂,最终返厂换板了事。

3、校准时必须要开后盖,将主芯片左边的短路片插到右边,看到后盖上实际上留了个孔,估计原来设计是和福禄克11X系列一样拿个螺丝刀捅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没用这个方案,而用了比较费劲的必须开后盖才能校准的方法。

附件: 华普760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表内自带校准源,不用外部提供参考的话,怎么保证内部源是准确无漂移的?

自校准只是保证仪表所有功能和量程统一到内部参考源上,至于内部源的漂移不是自校准程序能解决的,如果内部参考源漂移了,就需要对仪表进行外部校准了。所以自校准的仪表,通常内部参考源是高稳定的,但除了这个参考源,其它器件绝对会能有多烂用多烂,实际上说白了自校准就是一个 Costdown 的方案而已

另外我的自校准的电压源,也是这样的设计,除了内部参考(LM399,也可用 LTZ1000)之外,其它器件我也是按最差的原则来选择的,那些关键电阻都只是普通贴片小圆柱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 100ppm 的(很烂吧,比一般万用表的分压电阻都烂),不过做出来的电压源温度系数 <5ppm。

网友C:
TRUE RMS 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
此表电压档和电阻档简单校了下,电压档测2.500V.5.000V.10.000V基准为2.500、5.001、10.00V,电阻档测1K 9K 90K 900K 9M为1.001K 9.00K 90.00K 0.900M 8.97M,其中90K和900K 档有时候会跳到89.99和899K,9M我刚校好时为8.99M,现在测变成了8.97M,结合电压档的情况,估计分压电阻精度误差或是有温漂造成的,这几天抽空换了再说。

网友D:
撑教可以翻上去很方便...
闭壳校准好处是可以每个量程分开校准,坏处是需要多量程输出的基准,而且不知道校准方法就没法弄
表笔座看上去比一些大牌的好
基本精度比其他用主流芯片的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撑教可以翻上去很方便...
闭壳校准好处是可以每个量程分开校准,坏处是需要多量程输出的基准,而且不知道校准 ...

过会将厂商电子版的校准程序贴出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如电阻档只要10K的整倍数就可以了,最大不超过5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UE RMS 最高频率是多少?

600MV 40HZ-1KHZ
6V档以上40HZ-400HZ

网友:
对得起这个价格,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表电压档和电阻档简单校了下,电压档测2.500V.5.000V.10.000V基准为2.500、5.001、10.00V,电阻档测1K 9K ...

看了一下你发的校准流程,和 8 位半表中流行的自校准类似,比如我的 6581,外部校准只有两个项目,

1、电压,DC 10V
2、电阻,10K OHM

校准这两个项目之后,仪表将执行自校准,将 DC 10V 应用到 DC/AC 的 0.1V~1000V 所有量程,再将 10K OHM 应用到 100 OHM~1G OHM,100nA~1A 所有量程。因此,人工无法干预 DC 10V 和 10K OHM 之外所有量程的校准值,因为那是仪表自己校准的。所以,你更换分压电阻能否改善自校准的收敛性?这个问题我持保留态度,也希望你尽快评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撑教可以翻上去很方便...
闭壳校准好处是可以每个量程分开校准,坏处是需要多量程输出的基准,而且不知道校准 ...

精度可以自己调整,这表主要是好玩而且价格便宜,贴出来就是看看有没有改造的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撑教可以翻上去很方便...
闭壳校准好处是可以每个量程分开校准,坏处是需要多量程输出的基准,而且不知道校准 ...

每个量程分开校准,是普通闭壳校准仪表的特点。

但是,自校准的仪表更特殊一些,它只要一个(或两个)校准源,然后根据这两个校准源,仪表内部的传递机构将其传递到所有的量程上。刚才提到了我的 6581(3458/1281 等高位表也类似),它只需要你对 DC 10V 和 10K OHM 两个源进行校准,之后仪表内部的传递机构将会把 DC 10V 应用到 DC/AC 100mV~1KV 所有量程,再把 10K OHM 传递到 100 OHM~1G OHM 和 100nA~1A(有电压和电阻自然能校准电流)所有量程上。因此,你不能单独校准 DC 10V/10K OHM 之外的任何一个量程。

从楼主提供的校准文档看来,这个手持的自校准表也是类似的,不过它要求独立的电流校准源,这可能和手持表不方便布置大量继电器有关(自校准的高位表内部有很多继电器),除此之外都差不多。不过有趣的是,高位表普遍支持使用“内部校准源”进行内部自校准(ICAL),将所有功能和量程统一到内部 10V/10K 上,但这个手持表似乎没有这个功能,比较遗憾。否则可以在温度变化的时候执行一次自校准,就能消除所有因为温度变化导致的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发的校准流程,和 8 位半表中流行的自校准类似,比如我的 6581,外部校准只有两个项目,

1、 ...

这表的主芯片网上找不到资料,但看芯片的图标又很眼熟,怀疑是北京双竞公司生产的,看来下他们网站有一款自动档6000字芯片描述很接近,但就是没有这个芯片的PDF下载。

我简单的测了下主芯片下面的几个分压电阻,发现从左到右阻值为:1.111M 10M 101.01K 10K 1K ,和其他台湾富晶、承永的6000字芯片应该差不多。但这个位置10M电阻很可疑,估计就是所谓的自校准基准电阻,因为毫伏档是通过右下脚两个贴片晶园5M电阻串联成10M进入芯片的,其他电压和电阻档就是和这两个串联成10M电阻的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量程分开校准,是普通闭壳校准仪表的特点。

但是,自校准的仪表更特殊一些,它只要一个(或两个) ...

你说的这个功能应该就是上面说的10M电阻和芯片程序完成的,因为前两天看到38度有个帖子也是说这种表,虽然不是同一品牌,估计内部应该是一样的,其中有人提到什么技术创新,用一颗基准电阻就能搞定自校准云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每个量程分开校准,是普通闭壳校准仪表的特点。

但是,自校准的仪表更特殊一些,它只要一个(或两个) ...

请教下,外部校准由标准源,内部是不是都是由软件完成的?精度由何决定?需要外部的元件配合么?

网友:
这种芯片的表少见

网友:
huapu还不错

现在手头还有一个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外部校准由标准源,内部是不是都是由软件完成的?精度由何决定?需要外部的元件配合么?

是的,如电阻档按厂家推荐用50K阻值的,进入校准状态电阻档时,将表笔夹在50K电阻两边,如果以前的数值有误差屏幕上会显示如49.98K,这时你按加减键调整到你要的50.00K就可以了,按跳档键就完成校准了,非常简单。如果不好找精确50K的阻值,实际用10K也一样,我前面就是偷懒直接用的10K电阻来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量程分开校准,是普通闭壳校准仪表的特点。

但是,自校准的仪表更特殊一些,它只要一个(或两个) ...

另能不能帮研究下将这个校准短路开关直接用个微动开关移到主芯片上方,这样直接用个螺丝刀捅下就可以进入校准程序了,实在怕开后盖了,每次开的时候都是卡巴卡巴乱响,估计在我手中不出1个月卡扣就报销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功能应该就是上面说的10M电阻和芯片程序完成的,因为前两天看到38度有个帖子也是说这种表,虽然 ...

38度那个三百多吧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很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该表的精度指标感觉太低了?

这个标称精度确实也太低了,0.8%,1.2%,2.5%,快赶上指针表了。电路上稍下点功夫,0.1%的直流电压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吧,千分之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度那个三百多吧

那个标价300多的表看厂家技术参数、功能应该和这表是一样的,外壳、电路板等做工用料估计有差别,但应该用的是同一块主芯片方案。

我买的华普760H的时候和760E做过比较,发现760E标称的参数是正常的,如电压档0.8%等,但价格就要255元,猜想最大的实际区别就是几个分压电阻的等级及精度不一样,如0,5%级别和 0.2%级别。

刚看760E参数时时又看了下淘宝网站,发现此表还涨了13元,现在标的价格是103元了,真是坑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标价300多的表看厂家技术参数、功能应该和这表是一样的,外壳、电路板等做工用料估计有差别,但应该用 ...

给个连接我去看看

网友H:
这种校准是发展趋势。

电位器校准太不稳定了,低端表的震一震都可能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称精度确实也太低了,0.8%,1.2%,2.5%,快赶上指针表了。电路上稍下点功夫,0.1%的直流电压应该是 ...

就是这个标称精度造成这表没人买,我刚查了下看此表还涨价了,看成交记录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呵呵。

根据我最近对4000字、6000字万用表的理解,现在采用此种芯片方案的万用表和以前的7106 7129有很大的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将表绝大部分外围功能已经集成到芯片里了,如电容、频率,好处是可以大幅降低外围电路复杂性和相关元器件的数量,也去除了外围电路的不确定因素从而提高整体的性能;坏处是万用表更依赖主芯片本身的性能保障,如果主芯片挂了,修都没法修,只能换芯片了事。所以采用此种芯片方案的表电压、电阻档(共用1套分压电阻)的实际精度是由主芯片本身的性能如自带电压基准的温漂、5个分压电阻的参数(精度、温漂)来保障的,知道这个原理后只要将这5个分压电阻换成低温漂高精度如0.1% 25PPM的,一般来说表的整体稳定性和精度就会大幅度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个连接我去看看

淘宝搜索华普760就行了,是珠海厂家的旗舰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校准是发展趋势。

电位器校准太不稳定了,低端表的震一震都可能漂移。

是啊,如果现在万用表的主芯片大规模融入单片机功能,估计以后的发展趋势万用表就和现在的手机和电脑一样,实际能玩的就是软件了

网友I:
怎么说呢。这块表内部构造稍显单薄了一些。作工用料性能也属于比较业余的水平。不看好此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标价300多的表看厂家技术参数、功能应该和这表是一样的,外壳、电路板等做工用料估计有差别,但应该用 ...

有所疑虑,一般来说自校准的表应该提供校准源为“内部”,但你发上来的校准手册上没有提到,也就是说你那个表描述上只是简化了外部校准,但没有“内部”校准的选择,而 38 发的那个,按照淘宝上的描述是内部校准源的:

这个问题希望求证一下,你的那个表能不能不提供外部校准源,执行(内部)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说呢。这块表内部构造稍显单薄了一些。作工用料性能也属于比较业余的水平。不看好此表。

我买这表的原因是比较便宜和好玩,毕竟现在带自校准的表一般都在500元以上。有实际工作需求的朋友不建议买,做工用料、明显不如优利德和胜利、华谊等厂家的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称精度确实也太低了,0.8%,1.2%,2.5%,快赶上指针表了。电路上稍下点功夫,0.1%的直流电压应该是 ...

38 那边贴出来的自校准的手持表,指标就很好,不知道是否和楼主的同一个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 那边贴出来的自校准的手持表,指标就很好,不知道是否和楼主的同一个方案?

这个是用2xAA电池,楼主的那个表用的是9V电池,方案不一定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标称精度造成这表没人买,我刚查了下看此表还涨价了,看成交记录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呵呵。

...

昨晚我搜淘宝就看到它标价103了,有1个评价,应该就是楼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2xAA电池,楼主的那个表用的是9V电池,方案不一定一样。

对,刚才我也想说啊呀忘了说了,那个是两颗 AA 电池的,类似 UT33A,我喜欢;6F22/6LR6 电池的麻烦 那么,38 那个有没有人吃螃蟹?期待期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华普760就行了,是珠海厂家的旗舰店。

ABCDEH都是自校准?还有你试过没有,自校准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 那边贴出来的自校准的手持表,指标就很好,不知道是否和楼主的同一个方案?

顺便借地方问瓦哥一个问题:一般的万用表电路,COM线是直接连接到AD芯片的,假如测1000V电压时COM线接的是火线,那么表里的芯片不也带1000V高压了(对地来说)?这个是怎么保护的,是只靠外壳绝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刚才我也想说啊呀忘了说了,那个是两颗 AA 电池的,类似 UT33A,我喜欢;6F22/6LR6 电池的麻烦 :curs ...

如果表内自带校准源,不用外部提供参考的话,怎么保证内部源是准确无漂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所疑虑,一般来说自校准的表应该提供校准源为“内部”,但你发上来的校准手册上没有提到,也就是说你那 ...

我理解的这种表的自校准是用内部这个10M电阻做基准电阻,主芯片程序通过这个10M基准电阻和各档分压电阻串联、并联后得出数据并储存起来,校准的时候将万用表实际的测试数据和这个储存数据比对,如果有误差则通过芯片程序处理调整成和保存的数据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CDEH都是自校准?还有你试过没有,自校准如何?

我看到的只有760H有自校准功能,其他的就不知道有没有了,你问下他们的客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借地方问瓦哥一个问题:一般的万用表电路,COM线是直接连接到AD芯片的,假如测1000V电压时COM线接的是 ...

对,所以仪表有一个 CAT 过压等级,表明此仪表可以在什么样的电力环境下使用,比如 CAT II 类仪表是不能用于测量动力电的,只能测量家里面的照明电,测量动力(380V)电需要使用 CAT III 类仪表以保证绝缘强度。

你看一下手里的万用表,如果它容许你测量家里的照明电路,会标注至少 CAT II 300V,而可以测量 380V 动力电器的万用表,则标注了 CAT III 600V(甚至 CAT III 1000V)。如果你的万用表只有 CAT I 类标记,那么按照规定其实连家里照明的电路都不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这种表的自校准是用内部这个10M电阻做基准电阻,主芯片程序通过这个10M基准电阻和各档分压电阻串 ...

差不多是这样,但你的那个能不能不短路那个 J8?闭壳在面板上操作,进入校准源为内部的自校准流程?

btw. 一般来说不会选择 10M 为标准电阻,因为测试 10M 的电阻比较困难、准确度低,你之前不是测试过了吗。一般来说,测试 1K-10K 电阻容易得到较好的结果,高位表里面普遍用 10K-40K 电阻作为内部自校准的标准电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2xAA电池,楼主的那个表用的是9V电池,方案不一定一样。

这表的电池仓就是按照2AA设计的,内部有预留放两边的电池弹片的位置。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又改成了9伏电池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校准只是保证仪表所有功能和量程统一到内部参考源上,至于内部源的漂移不是自校准程序能解决的,如果 ...

要是能开机自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