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手电充电电路

楼主(2013-09-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r1和c取什么值?

网友(2014-01-06):
看贴要顶贴

网友:
没数值真心看不懂哦

网友B(2014-02-12):
引用 网友A:
r1和c取什么值?

C0.22----0.47,R1是200以上.

网友:
阻容降压。。可靠性怎么样啊

网友:
电池是什么电池?多少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封铅酸 4V

知道了,谢谢!这种电池使用阻容降压电路充电时,降压电容的耐压最好选择的高一些。曾经修过这种充电手电,降压电容的耐压只有250V,结果造成该电容被击穿后电池也连带性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0.22----0.47,R1是200以上.

R1是200还是200K?

网友:
200K或以上

网友:
电路图各部位所用元件请标清数值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修过一个充电的LED小台灯,拆开一看全部LED都击穿,估计是充电时没关掉开关。

网友:
同楼上的遭遇,为什么

网友(2015-04-28):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铅酸电池电路

网友:
这种电路近似于恒流充电,其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容器的容量,近似计算公式为I=C/15。其中电流I的单位是A(安培),电容的单位是μF(微法)。电阻是用于断电后给电容放电的,避免人体接触后被电容残余电荷电击,放电时间由RC的乘积决定,一般地电容不超过10微法时,用470k(二分之一瓦)足以在断电后5秒内放电至50V左右,电阻小了功率要加大。
充电时禁止触摸电池的电极和电路任一裸露部分。

网友(2015-07-10):
禁了,有问题,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