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防止电池电流倒灌?

楼主(2013-09-27):
如何实现当给VCC端供电时,开关闭合。当VCC端断电时,开关打开。

TP4056充电电路

TP4056充电电路

网友A:
此内部有切换电路,无需另加了

网友B:
在电池开关线中串一只普通整流管ok

网友:
加一5V微型继电器

网友:
这个电路我用过,好像内部集成的有电池防倒灌的电路啊

网友:
仔细看看TP4056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内部有切换电路,无需另加了

怎样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池开关线中串一只普通整流管ok

这个方案最简单且可靠,仅仅需要充电器的电压高出0.6-0.65V
即可。

网友C:
直接加二极管看似简单,其实是不可取的,原因是二极管的压降就算0.6V会造成电池充不到4.2V,也就是充不满。如果是高频脉冲式的也可能因二极管升压过冲损坏电池。我认为还是先测一下断电情况下会不会有倒灌电流,如没有最好,什么也不用加。如果有一定电流,那就加个继电器吧,通电自动吸合断电自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二极管看似简单,其实是不可取的,原因是二极管的压降就算0.6V会造成电池充不到4.2V,也就是充不满。 ...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直接找个5V继电器就可以那,继电器线圈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