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屡烧功率管,求助。富士宝 p250【已修复】(电磁炉维修标杆贴)

楼主(2013-09-28):
电磁炉屡烧功率管,求助。富士宝 p250
问题描述。
一个用了多年的富士宝 p250,在一个很热的夏天,在长时间大功率工作后,烧保险、整流桥、功率管。
换这三个东西后,正常工作了一阵。
前几天,正常工作中,在把功率减少时,烧保险、功率管。功率管炸开裂了。
关键点,损坏就是在按键时,所以觉得应该是同步电路有问题?
这次损坏的是,保险、功率管,这个不多说,三个电容用ESR表对照好电容看,应该是好的,用数据万用表电容档看,好像也是好的。功率管G极的18V稳压管也短路了。
8550也坏了,这个是关键,8550CE极短路。
更换了保险、功率管、8550,8050没坏,也换了。18V稳压管手中没有,就取消不用了了。
通电,正常工作了10多秒,如果我不按键减小功率,估计他还可以继续工作。
为了测试,我按键减少功率。
又烧了。这次烧的有保险,功率管在板测量好像没坏,但看外观应该是坏了。管子脚有大电流烧过的样子,散热板有高压烧黑的样子了。
8550又坏了,8550上次是CE短路,这次是BC短路,一直觉得,问题的关键点就在8550附近。
现在我怀疑是339与8550基极相关的那一路坏了。
请大家多多用心,帮助分析。
谢谢。

楼主:
我的问题
一、两次损坏,都有8550,问题应该就在8550附近。第一次,CE短路,第二次BC极短路。
二、两次损坏,都是在按键减少功率时发生,会不会是同步电路有问题?
三、如果是同步电路有问题,为什么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没有启动?
四、我的另一个怀疑是,339输出,与8550基极相连那一路,坏了。18伏直接加到了8550基极?会不会是这样呢?
五、不会是中央处理器坏了吧?如果是这个,手中无货,就要放弃了。
六、我应该如何判断339是好的还是坏的?
先谢谢大家。

网友:
还有一支电阻与18V稳压管并联的,查下,虚焊会无规律烧管,

网友:
R7的10K够数吗?R27、D13也是关键。请无烟版主出手,三言两语就搞定

网友:
18V稳压管不能省去

网友:
可能主芯片挂了

网友:
换芯片要换内部带程序的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 比较器C B  电路标注不太清楚,    比较器A 是驱动单元,  D是同步控制,  C 和B 一个是高压保护,一个是浪涌保护, 因为电路看不清,不能具体确定,但是肯定是这两保护, Q3控制的应该是IGBT使能.

IGBT控制极的18V稳压管不能去掉,那是保护驱动电路的,如果没有了 IGBT击穿瞬间,电流倒灌 会把问题扩大到很多地方,所以一开始您去掉这个稳压就不太明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 比较器C B  电路标注不太清楚,    比较器A 是驱动单元,  D是同步控制,  C 和B 一个是高压保 ...

无烟版主不愧是理论与实践合一的化身啊。

网友:
跟着版主学修电磁炉!

网友:
跟着版主学修电磁炉,也来报个名。

网友B:
楼主的炉子搞好了没有,搞好了汇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炉子搞好了没有,搞好了汇报一下吧。

回HU、无烟及其它朋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想把功率管轻易送去当炮灰,所以最近主要是在补理论知识。稍后有一定把握后才动手。

我想解决的理论问题大约有这些。

我怎么测试,过流、过压、同步电路,已经是正常的了?应该怎么测量?应该怎么模拟想要的指定事件发生来测试电路?这种测试会不会损坏元件,扩大故障?

在没有电路分析解说的情况下,自己能大约的对电路的各个单元用途作初步的分析。

在没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试着会计算关键点的电压值,并通过电压值来初步判定电路是不是正常。

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不装功率管,对电路进行测试、并模拟事件检测电路,确认成功后才装功率管,然后一次成功。

如果实在要用灯泡,是串在保险处好,还是代替在线盘处好?为什么。

欢迎大家指教。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个更清晰的图吧。

富士宝IH-P250电磁炉原理    根据测绘,富士宝IH-P250电磁炉的主板电路如图所示。电路由一块LM339比较器加一块CPU处理器构成,元件较少。主要有下面几个部分组成:      1、主电源部分:AC220V 50HZ电压经保险FUSE,再通过压敏电阻R2、电流互感器CT的初级、C21电容滤波,送至整流块BD,再由L1、C22滤波后产生振荡所需的电源。      2、辅助电源部分:AC220V 50HZ电压接入变压器初级线圈,次级两绕组分别产生AC 18V和AC 14V电压。  AC 18V电压经二极管D13整流、C15滤波后,再通过由Q4、R27、ZD2、C16、C17、C28组成的串联型稳压滤波电路,产生+18V电压给LM339比较器及IGBT激励电路使用。  AC 14V电压经二极管D4-D7桥式整流后,一路经R28给散热风扇提供电源,另一路经过7805稳压、C13、C14、C25滤波后输出+5V电压,给CPU及相关电路供电。 3、同步电路:TER2通过R44、R43、R4分压,加到UD的11脚(同相输入端);TER1通过R42、R2分压,加到UD的10脚(反向输入端),当电磁炉刚接通电源,处于待机状态时,UD的11脚(同相输入端)高于10脚(反向输入端),UD13脚通过R5输出高电位。使UA的4脚(反向输入端)电位高于5脚(同相输入端),UA 2脚输出低电位,IGBT截止。  开机后,CPU 3脚输出的振荡脉冲通过C8加到UD的10脚(反向输入端),使UD的11脚(同相输入端)低于10脚(反向输入端),UD13脚输出低电位,并通过C3耦合到UA的4脚(反向输入端),使UA的4脚(反向输入端)电位低于5脚(同相输入端),UA 2脚输出高电位,IGBT导通。  4、PWM脉宽调控电路:CPU 10脚输出的PWM脉冲经过R10、C6、R11积分电路后,一路经R12送到Q3的基极,控制UA 5脚(同相输入端)的电位,PWM脉冲宽度越宽,Q3截止的时间越长,UA 5脚(同相输入端)处于高电位的时间就越长,IGBT导通的时间就越长,加热的功率就越大。  另一路送到UB的7脚(同相输入端),电流互感器次级送来的电压经过D8-D11桥式整流、R8、R9分压后,一路送到UB 6脚(反向输入端),UB 6、7脚电位的比较结果从1脚输出,控制着电磁炉的最大功率。R8、R9分压后的另一路,送到CPU 8脚,CPU据此作出各种动作指令  5、检锅电路:由R20、R21、R22、C9、R18、R19、UC等元件组成,当炉面无锅时,UC 8脚(反向输入端)的电位高于9脚(同相输入端),14脚输出低电位,一路给CPU,CPU据此作出各种动作指令。另一路通过D2将UA 5脚(同相输入端)的电位拉低,使IGBT截止。
6、IGBT过压保护:TER2(IGBT C极)的电压通过R25、R24、R36、R37分压、C27滤波后,通过ZD3、R38加到Q9的基极,当TER2(IGBT C极)的电压过高时,ZD3击穿,Q9饱和导通,CPU 5脚收到低电位信号,CPU据此作出各种动作指令。  7、冷却风扇及蜂鸣器的控制:由于CPU接口有限,二者都其由2脚完成,当2脚输出高电位时,风扇转动,蜂鸣器不响。当2脚输出脉冲时,风扇转动,蜂鸣器鸣叫。 8、IGBT高温保护,安装在散热器上的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散热片温度越高,CPU 7脚的电位越低,CPU据此作出各种动作指令。 9、炉面高温保护,安装在线盘上紧贴面板的也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炉面温度越高,CPU 6脚的电位越高,CPU据此作出各种动作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富士宝IH-P250电磁炉原理    根据测绘,富士宝IH-P250电磁炉的主板电路如图所示。电路由一块LM339比较器加 ...

买本版主的书,保你万事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本版主的书,保你万事无忧。

版主的书还没有,但修电磁炉的书有好些本了。

去书店的时候,研究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HU、无烟及其它朋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想把功率管轻易送去当炮灰,所以最近主要是在补理论知识。 ...

修电磁炉的王者 脚下都是无尽的IGBT尸体  这句话是真的!!这事就好比新手入门电子世界,不烧N个万用表不是不能到达高手的境界的,当然高手的脚下没有几个垫脚的万用表那都不算高手

说正事哈……

     首先电磁炉的故障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我们所测量的、观察的、计算的结果都是静态的,这样在动态与静态之间就会出现一个代沟,这个代沟是维修电磁炉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所以江湖上也就有了什么串灯维修,什么大电阻等效线盘检查等奇奇怪怪的偏方秘方,并大肆鼓吹其诊断方便,疗效确切,根治率高达99.8%。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点自夸侃神的概念,当他侃侃而谈、唾沫星子横飞的时候,若你举手顺着问题拐个弯,也许这就卡壳了,瞬间乌鸦冒号飞过。   电磁炉有些保护是开关动作的,比如导通或者截止,例如 浪涌保护、IGBT驱动、 同步、使能等单元,而有些是模拟量,比如信号的大小受控于保护信号的大小, 例如高压保护,电流检测等。 换句话说电磁炉的电路中既有模拟部分也有所谓的数字部分, 说到这很多有点油水的高人可能就可能觉得咱说的这是废话,模拟电路不就是339 数字不就是单片机么? 其实正是这样想的高人,那都是没底的,在电磁炉电路中,除了单片机外, 在339中四个比较器,有些就是做数字用,有些就是模拟用,如果是老式的电磁炉 同步电路就用到两个比较器,一个做数字一个做模拟 。你能晓得到这两哥们做啥用?   当然说这些不是废话, 而是真正电磁炉最底层的基础,所以怎么检查电路的好坏 就得看电路是做什么样的设计,人家原设计是模拟量, 好! 你跟着想开关量的检测 你说是好是坏?例子就这样,浪费笔墨,继续说重点。

     电磁炉还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点,就是从空载到放锅具进入加热状态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专业技术名称 “电磁炉加载”  这一过程工作几乎把所有的电路单元调动起来,并参与工作,什么时候调动什么电路 什么电路在什么情况必须进入状态,如果你这一点搞不清楚,你也许看到的电磁炉爆管都是一个样,嘭!蓝光一闪,声音一响,脑子里就出现鲜红几个大字”玩溜~~  几块大洋磨见楼“  每一次爆管其实电磁炉都很明确的告诉了你身上什么地方不爽,而你却是大眼瞪小眼,不知所云,你说这是电磁炉难修还是人祸?  电磁炉启动后(电磁炉的启动过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虽然只有一秒,),无锅的时候,只有同步  驱动, 这一回路在工作,别的全部歇着,这时候LC/同步/驱动这一个震荡回路处于自由状态,频率和LC空载谐振频率一致, 单片机就在哪傻逼的数着同步输出的脉冲个数,随时检测有没有锅具放上来,  因为线盘是一个电感,没有铁芯(锅具)的存在,这样LC自由频率就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就是电磁炉最高工作频率,但是这个时候电磁炉不输出功率,消耗的电能仅仅是补偿LC谐振所损耗的能量,几乎可以不计。 随着锅具的加入,线盘电感变大,LC谐振频率自然下降,同步和震荡环路上的电路自动跟随频率变化,当单片机在一个时间范围内,数到同步脉冲的频率与软件设定的范围内一致,那单片机才会确认加热锅具符合要求,这一步也就是检锅,检查锅具的材质是否符合加热要求,如果符合要求单片机就会进入下一步,确定锅具加热面积大小,这里就要调动电流检测了,因为LC谐振有了铁芯的加入,震荡损耗肯定增加,结果就是电流的变化,这一电流的变化与锅具加热面积的大小成正比,加热面积太小肯定不能随便加热,即使加热由于频率太高也会导致IGBT烧毁,面积太大LC补充电流超过IGBT上限那也要烧,所以,单片机在锅具放上来的那一瞬间,就要确认锅具材料是否合适,合适了确定锅具面积大小,2个都合适了,单片机才输出火力PMW脉宽,通过积分电路解调成模拟电压信号(火力信号)后,控制IGBT调功单元,(基本就是IGBT驱动三极管前的那一个运放) 这样 调功单元通过以火力电压为基准,比较同步送来的三角波,这样根据比较器的比较结果就可以得到不同的IGBT同步驱动脉宽,直接送推挽驱动IGBT 。我们也就得到了不同的火力输出,  这个就是电磁炉最最简单的核心工作方式。

    比较器高压保护平时是歇业的,一般做的是模拟量保护,只有检测到IGBT上的谐振反峰电压高于设定值的时候,保护电路才会动作,LC谐振的反峰电压与锅具的磁阻有关,磁阻越小峰压越高,当高压保护动作的时候会吧单片机输出的火力电压拉低,这样电磁炉功率会减小,也就是为什么同一个电磁炉,有些锅具电流大,有些锅具电流小,原因就是这个高压保护动作引起的。当然了 在放锅和拿锅的时候这个电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放锅或者 拿锅的时候烧IGBT基本就是这个电路不给力了。

   浪涌保护更轻闲,只要220电源稳定基本没啥事, 这个保护是开关量,只有电网出现异常峰压的时候 比如电焊  大型设备启动  的时候才会保护,出现的时候大多是电磁炉在加热状态突然停机,然后继续加热,这些偶然问题就是这个电路保护导致的,但是很多板子浪涌设计不够精密,管子都被击穿了 浪涌才动作,这就是为啥很多电磁炉烧管后啥也不修直接换IGBT就能工作的原因。

       先这到这了,应该这些内容也够各位消化一阵的, 有啥不明的欢迎发帖。 以上内容均出自本版编著的《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人邮社出版)、《电磁炉维修技术问答》(人邮社出版)、《看图学修电磁炉》(人邮社出版)等书中,若要转载请经本版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磁炉的王者 脚下都是无尽的IGBT尸体  这句话是真的!!这事就好比新手入门电子世界,不烧N个万用表 ...

看了无烟的这个回贴,说几点感想。

一、我对电磁炉的认识,比以前多了很多了,简单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但看了这个回帖,觉得理论上、技术上要更进一步,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二、我的工作与电子技术无关,将来应该也无有机会以此为职业,我是从研究短波收音机、功放来到这个论坛,又因为几次电磁炉损坏,才转到这里来的。
三、我学习这些技术,一是因为爱好,一是因为想在可能的情况下省点小钱,一是想体验成功后的成就感。
四、但我学会这些东西,在生活中的应运机会并不多,最多就是解决下我自己和三五家亲朋好友的电磁炉问题,有时觉得如果花时间精力太多,就不值得了,有时又迷恋一种成就感,所以有时想多学点,有时又觉得花时间、精力太多不值得。
五、这一次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是复杂问题了。我准备静下心来,认真搞清楚原理。原理清楚了,有些问题不问也知道怎么解决了。
六、我会很认真的对待这次修理,没有足够的把握和安全保障,不会接入功率管试机的,我不想碰运气修好或者修不好,我把这次修理看成对自己技术的一个考试。
七、我只给自己一次机会了,意思是,如果在坏一个功率管,我就要放弃这个板了,换个万能板好了。同时,我也要承认,我就是这点水平了。将来,我的办法就是,小问题元件级修理,大问题换万能板了。本来,我的打算是,在有元件的情况下,所有问题都有进行元件级修理的水平的。

我会努力的。期待大家的支持。

网友:
楼主听我的话,你就把这个电磁炉报废它!为什么?第一这个件你换好了,那个又坏了!有些时候都不是原件的问题,插座接触不好。家里附近有谁家有大启动电流的用电器!在他们启动的时候都有可能毁坏你家的电磁炉!为什么,电路滤波货浪涌部分有问题。一个功率管10元好的,你换个3个四个的话,还不如买个新的!不要说我,没有不服输的精神,功率管没人白给的。就算你修好了,不保证其他元件不会变质,我修电磁炉就是,如果修过2次以上的,直接告诉他们换新的。知道不厂家的维修都是怎么弄?直接换板子了!谁有时间弄那个18v这个容量是否减少啊?你要找资料,直接百度找电磁炉458系列维修资料写的很明白……

楼主:
楼上的朋友建议报废,我想再试最后一次。

报告一下最近的进展。

已经确认正常的有

18V,有17V
5V,有4.93V
整流后有305V
分析结果,高压保护起始点1160V,会不会高了些?
有没有必要把保护点设置在960V?这样好不好?

功率管还加没有接上。

现在怀疑,是不是是处理器坏了?不能产生需要的小功率波形,但可以产生全功率波形。
又有一个想法,两次损坏都是减少功率时发生的,会不会问题在控制面板,不在主板?
还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加一个电路,功率变换时,先关断功率管,变换完成后才解除这个状态?可行吗?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磁炉的王者 脚下都是无尽的IGBT尸体  这句话是真的!!这事就好比新手入门电子世界,不烧N个万用表 ...

向无烟请教。

装上功率管了,功率管不炸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检锅了。

现在怀疑MCU坏了。至于是上次MCU坏了,所以炸功率管,还是炸功率管,所以MCU坏了,不去研究它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是想请无烟帮助判定MCU是不是好的。

检锅试探时,PWM脚应该有信号输出,对不对?如果没有,就可以肯定MCU坏了,是不是?
用数字表测不到PWM有电压,晚上准备上示波器。

先谢谢

网友:
朋友,你复杂化了

另外,MCU也不是这么容易坏的。18V直流电你测量是17V,我认为小了,这个不对是要烧功率管的

网友:
不检锅跟你不装18V稳压管有关系,本人一般换功率管时不换保险,保险处用100W灯泡串联,通电开机放锅灯泡一亮就灭,基本上就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无烟请教。

装上功率管了,功率管不炸了。

不炸管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 电路暗伤基本排除,第二 电磁炉震荡环路根本没工作,没起振。

电磁炉安装上IGBT后 通电,开机,首先在无锅状态看看电磁炉有没有检锅滴滴声,有,放锅看电流, 如果放锅后报警依旧,说明电磁炉没有起振或者 同步问题异常,  另外检查 浪涌保护和IGBT使能是否失效  。 如果开机无锅没有报警, 断开线盘后有报警,那说明问题在同步,  基本就先查这些方面, 一般单片机很难顺坏。 有示波器空载的时候看看IGBT有没有驱动信号就可判定, 有驱动信号,不加热说明问题在同步或者信号检测方面,如果没有驱动信号,可能浪涌或者使能单元已经把IGBT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炸管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 电路暗伤基本排除,第二 电磁炉震荡环路根本没工作,没起振。

电磁炉安装 ...

回无烟和大帅。

不接线盘,有检锅声音。
接线盘,也有检锅声音。
实际上,我已经把检锅后的339输出,强行分别接过高、低电平了,也没什么用。

无论是不是接线盘,在MCU的PWM输出脚,在功率管G极,上示波器都测不到方波信号,只有大约0.4V的杂波,应该是干扰信号吧?

我想,无论功率管使能电路状态如何,MCU应该都有PWM信号,对不对?还是使能关闭,MCU也不产生PWM了?

事到如今,可不可以肯定,至少MCU是坏了。两位同意吗?
同意我就正式报废,换万能板了。

握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无烟和大帅。

不接线盘,有检锅声音。

同步输出你接高低电平都不能体现什么,这里的同步输出是一个脉冲。通过C3和外围的电阻构成一个三角波形成电路输出, 同步的C1 C8 电容要注意一下,  到这里  那就是啥也不用,断开D2 开机试试看,如果行,问题在比较器C 或者外围电路, 现在电路看不清楚,找不到单片机触发启动的端口, 找得到 开机的是偶看一下有没有启动脉冲 就知道CPU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输出你接高低电平都不能体现什么,这里的同步输出是一个脉冲。通过C3和外围的电阻构成一个三角波形成 ...

断开D2,依然不能检锅。

我迷惑的是,就算使能电路是关闭的,MCU也要产生PWM嘛?

MCU产生PWM,然后使能电路Q3决定要不要把PWM送到后面。难道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在MCU的输出,测不到PWM,还不能证明MCU坏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D2,依然不能检锅。

我迷惑的是,就算使能电路是关闭的,MCU也要产生PWM嘛?

老哥您理解反了!, 使能是控制开关机的, 开机第一件事就是 单片机打开使能, 就像汽车起步前放手刹,停车拉手刹一个道理,这个是能控制是最两头的事,   接下来是单片机输出一个启动脉冲启动震荡,只有震荡后  震荡环路才有同步脉冲信号这样单片机才能通过这个同步脉冲来判定锅具, PWM从开机到加热前,都是停止输出的,只有检锅确定完毕后,单片机才会输出PWM信号,这时候电磁炉直接进入加热状态了,  测不到PWM信号说明单片机根本没有进入加热状态,也就是脉冲数和触发电流等数据不合适,单片机肯定不输出PWM信号的,   如果放锅后检锅报警消失,而加热电流上不去, PWM信号没有 那才是单片机输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您理解反了!, 使能是控制开关机的, 开机第一件事就是 单片机打开使能, 就像汽车起步前放手刹,停 ...

我前几天补的课,还远远不够呀。

还要继续补。继续慢慢理解。我想我要充电的,不是怎么修理电磁炉,而是要了解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有了原理,修理自然不在话下,反之则不然。

继续充电!暂不动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补的课,还远远不够呀。

还要继续补。继续慢慢理解。我想我要充电的,不是怎么修理电磁炉, ...

继续请教。

我又查了下元件,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的示波器是虚拟示波器,有数据采取、监测功能,准备使用这个功能来查问题。

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无烟指导。

一、无论是不是有锅,在电流检锅这个方式中,功率管总要导通一小段时间,然后才监测电流来判断锅的情况。
二、本电路是电流检锅,不是脉冲检锅。
三、所以,为了让功率管导通一小段时间,UB1要输出一小段高电平,否则这部分电路就没正常工作。
四、Q3的E极要出现过高电平。
五、UD输出要出现过高电平,如果从开机尝试检锅开始,到尝试结束,都没出现过高电平输出,那就可以肯定这部分电路工作不正常,Uc也是。
六、UD正输入,至少要有一小阵时间,电平高于反相输入,否则本部分电路工作就不正常。

我的理解对不对?我的逻辑对不对?

楼主:
经查,MCU型号是 HT46R48

资料这里有。

http://wenku.baidu.com/view/9a43c2afdd3383c4bb4cd227.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

我又查了下元件,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觉得电磁炉的电路图有缺,

电磁炉的检锅不可能只有一项。电磁炉无锅开机后,电磁炉的震荡环路是由单片机启动的,也就是输出一个非常短的导通信号给IGBT导通  LC谐振充电后整个电路才能震荡,电磁炉电路不是自己一开机就震荡的,前面的帖子我也说过,LC震荡频率与 线盘的电感量有关,线盘的电感量与锅具的材质有关,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是电磁炉确定锅具是否能加热的重要依据,设计者不可能将这一步省略,如果用户误将铝锅或者铜锅放入加热区域,触发电流一样会加大,但是此时频率会升高,如果电磁炉没有脉冲检测就会误认有锅 进入加热状态,IGBT脉冲加大,结果IGBT势必会过流击穿,所以您的猜想不行不通的,  电磁炉可以没有电流检测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脉冲检测。

Q3 感觉应该是使能控制 ,开机后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此电平兼作UB的比较基准 Q3截止,关机后单片机输出低电平,Q3导通,将信号对地短路,整个震荡回路被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磁炉的电路图有缺,

电磁炉的检锅不可能只有一项。电磁炉无锅开机后,电磁炉的震荡环路是由单 ...

专家出手,明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磁炉的电路图有缺,

电磁炉的检锅不可能只有一项。电磁炉无锅开机后,电磁炉的震荡环路是由单 ...

回无烟。

用数字示波器的数据采集功能,采集功率管G极电压信号,从开机前几秒,到检锅失败,大约30秒的数据。
经观察,没看到规则的方波信号,只有不规则的干扰信号。
换了那个容量减少的2UF大电容。
此后,偶尔可以出现检锅通过的样子,偶尔可以出现检锅成功的样子,表现出开始加热的样子,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加热。

也就是说,现在是多数不检锅、报警,偶尔不报警,就像在加热,实际没加热。
也就以说是不报警,不加热吧。
在不报警不加热的状态,如果把锅取走,也不会报警。炉子就像在继续加热的样子。

我还是倾向认为MCU有问题,看下面的证据可以支持我的看法吗?
一、在不报警不加热时,如果减少功率,对应的灯应该亮起,但灯无反映,始终是最大功率那个二极管亮,别的不亮,功率切换不成功吧。按功率加减按键,无任何反映。
二、电磁炉本来是可以设定定时的,但关于定时的两个热键,怎么按都无反映。

上面两个证据,可以证明MCU坏了吗?

谢谢。

网友:
能修这玩意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无烟。

用数字示波器的数据采集功能,采集功率管G极电压信号,从开机前几秒,到检锅失败,大约30秒 ...

说明一下,你在维修电磁炉过程中,电磁炉的电源进线你有没有串联一个15A量程的指针式交流电流表呢? 电磁炉检不捡锅 可以观察这个表的电流来观察确定,而不是单纯的听报警。如果没有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你说的情况很明显 故障矛头是指响单片机以外的电路,放锅后报警消失 这个是典型的同步异常 或者电路根本没有起振的直接说明,  你放锅后电磁炉报警消失,电流表没有变化,锅具不热,那就是同步没有工作或者整个环路都没有工作的指征,问题还得回到单片机外部电路去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无烟。

用数字示波器的数据采集功能,采集功率管G极电压信号,从开机前几秒,到检锅失败,大约30秒 ...

不报警不加热是电磁炉单片机检锅进程中的半截,前不着店后不着村 的卡在程序半节上,这时候单片机没有真正进入调功状态,所以指示灯还是初始状态只有电磁炉进入真正的加热状态后,软件调功部分正常运行了才有时间去处理档位显示的问题。

网友C:
功率管损坏主要原因就是过流或者过损耗。
过流是没有及时截止,过损耗是开闭速度过慢。
从这个角度考虑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你在维修电磁炉过程中,电磁炉的电源进线你有没有串联一个15A量程的指针式交流电流表呢? 电磁 ...

回无烟。

电路图我手中的是DOC格式的,转为图片上传后效果太差,我想想别的办法,看效果要不要好点。
以前一直没用电流表测电流,今天测了,电流从没超过0.12A,所明根本没成功检锅过。

现在把注意力还是转到外围电路。
重新整理了思路。

通过开机后待机有线盘测量,已知:

高压保护电压工作正常,其输出是高电平,现在是非保护状态。
检锅输出UC,输出高电平,其状态应该也正常。
功率控制和过流保护UB,其输出为低电平,但开机试图检锅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高电平脉冲,说明这个部分大约也是正常的。
UA的正输入,直流电压为0.47,但检锅过程中,有过高电平脉冲,说明使能电路大约也是正常的。

问题可能在这里
UA的负输入,直流电压4.9,而且从来没有变化过。
同步的UD,输出电压4.9,而且从来没有变化过。
同步的几个大电阻,状态检测用的大电阻,其电压计算值和测量值很接近,推定为电阻正常。

在开机待机、接有线盘的情况下,
UD正输入电压2.69,负输入电压2.51,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此时UD输出4.9V。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推理过程如下。

一、在试图检锅时,UA要输出一小段高电平。
二、为了UA输出一小段高电平,有一小段时间,UA负输入电压值应该高于正输入电压值。
三、但测量中,正输入有机会到达电压2点伏,但负输入电压从来没降低过,也就是说,UA,永远没机会状态反转,输出正电平。
四、所以,问题在UD同步电路附近。

提问题
1,要让UA状态反转,其引发的输入电压,不是直流电压,而应该是交流电压?或者是交直流叠加后的结果?
2,UC,只做一件事,就是检锅,在检锅不成功后,或者锅取走后,输出低电平,是这样吗?UC有,还是没有浪涌保护等别的功能???
3,本电路大约没设计有浪涌保护功能?对不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损坏主要原因就是过流或者过损耗。
过流是没有及时截止,过损耗是开闭速度过慢。
从这个角度考虑下 ...

最后一次功率管损坏,三个管脚都有高压放电打缺一些金属的样子,铝板上有高压放电打黑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无烟。

电路图我手中的是DOC格式的,转为图片上传后效果太差,我想想别的办法,看效果要不要好点。 ...

UA的作用不是检锅, 是震荡环路中重要的一环,叫电磁炉调功单元,后面的Q2 Q1组成的推挽电路才是IGBT驱动。UA-输入端是同步输出的三角波,UA+输入端是单片机PWM积分后的调功电压,这样UA才能比较出电磁炉的火力大小。

UC 在电路上我分析是电流取样式浪涌保护(另外还有电压取样式),。

浪涌在现代电磁炉中都有,如果没有IGBT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的作用不是检锅, 是震荡环路中重要的一环,叫电磁炉调功单元,后面的Q2 Q1组成的推挽电路才是IGBT驱动 ...

UA不是检锅,我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无论什么原因,UA总要输一小段高电平,检锅电路才能借这个电平完成测试。

我以为Uc是检锅,无烟说这是电流式浪涌保护电路,我当然相信无烟,但除了浪涌,检锅逻辑输出也是UC来做的吗?

UA+,用的是积分后的电压,也就是直流电压。
UA-, 是三角波,这个也理解为直流电压?好不好?

我发现我思路似乎清楚了不少了。

现在怀疑

积分电容,C1,C8.

等下检测。

感觉信心大增,好象要有突破了。

楼主:
还以为是就要有突破了,实际上是就要黔驴技穷了。

最怀疑的 C1  C8 C3  是拆下来量的。应该是正常的吧。

C8 C3 是涤纶电容,容量比称小10%,不知是我的表有误差还是真的容量减少了?假设表是正确的,这两个电容可以看为正常吗?我的表是有电容测量功能的数字万用表。

C7 C5 C6,是电解电容,在板测的,似乎也是正常的,值比标称也是少大约10%,所以我怀疑我的表有误差。

思路还在整理中,现在的问题中,为什么UA-,永远不会有低电平的情况?

继续整理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次功率管损坏,三个管脚都有高压放电打缺一些金属的样子,铝板上有高压放电打黑的样子。

过热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金属熔化后发生电弧,小规模的电弧爆炸,金属蒸汽和熔渣飞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热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金属熔化后发生电弧,小规模的电弧爆炸,金属蒸汽和熔渣飞溅

可不可以不上功率管。满足启动参数后测量三极管驱动的波形

楼主:
回楼上两位。

准备继续充电。

这次充电的主要内容是,在关键点,关键波形和幅度是怎么样的。看来还是要用示波器。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c25fc2eb998fcc22bcd10d7b.html

电磁炉工作波形测试与分析

这是我的学习笔记,希望对别的朋友也有帮助。

我看这些内容,觉得太好了。

又有些信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炸管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 电路暗伤基本排除,第二 电磁炉震荡环路根本没工作,没起振。

电磁炉安装 ...

请教无烟版主    :

        在9#发表于 2013-9-28 22:25:53 和本帖都出现了同一个词“IGBT使能”,恕我愚钝,电磁炉的维修书刊看过几本,但从未见过这个词 “IGBT使能”,也可能是看书不仔细,不知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主楼有股子干劲,求修章法不错,有条有理,问题应能搞定,努力!看能否先将面扳控制功能搞正,在上场管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无烟版主    :

        在9#发表于 2013-9-28 22:25:53 和本帖都出现了同一个词“IGBT使能”, ...

IGBT使能

这种小问题我代无烟回答好了。

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叫做使能,是一个动词,英文‘Enable’。英文Enable,前缀en-就是使的意思,able就是能够。合起来就是使能。

我觉得翻译得不好。

如果翻译成允许,就比较好些。

你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个刹车,打开使能,就是打开刹车,就是打开允许开关,就是打开了枪保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IGBT使能

这种小问题我代无烟回答好了。

谁回答都好!

谢谢你的拔刀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 是有低电平的,只不过那是一瞬间的事 静态测量基本看不到……

那就是说,同步比较器前后一点的地方,应该都没问题了。

结合在IGBT的控制极没测到信号来考虑,问题范围只有驱动级这一小部分了。

8550已经坏了。换了。
上次换8550时,8050在板上,用指针表测量好像是好的,一直喜欢用指针表判断二三极管的好坏。

昨天在本坛看到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二三极管的好坏,数字表可以把压降反映出来,可用信息好像更多。
那住就用数字表来判定下这个8050吧。心里的想法,无论判断结果如何,这个管子都要拆下来测量了。
因为,这是重点怀疑对象了,我怀疑,这个管子接到了比较器的信号,但它没把信号放大给功率管,所以功率管一直没机会打开。
毕竟,可以怀疑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用数字表在板测量,不对劲,反向电阻异常。拆来下看,三个极间都断路了,就是它了。
这个8050前一阵一直没找到它,一是第一次损坏8550时,8050没坏。所以第二次损坏8550时,我假定它没坏吧,在板用指针表判定了下,感觉是好的就算了。以前分析能力很差时,总是拆下元件来测量,费时费力效率低,所以现在我强调分析能力,没有足够必要,不把元件拆下来。二是一直习惯用指针表来判断二三极管好坏,对用数字表来判断二三极管的优势,没有体会。所以,找到这个8050,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这个8050并不是屡次烧功率管的根本原因,只是修理中的一个小插曲。

那屡次烧功率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线索。
一、两次损坏,都是在调小功率时。
二、两次损坏,8550都坏了。
三、两次损坏时,正在用的都是小锅。
四、第二次损坏时,功率管三个管脚间,有高压放电的样子,三个管脚都被高压打缺一块了。散热片上的高压打了烧黑的样子。

分析。
无烟在 看图学修电磁炉 中谈到,用小锅容易造成高压过压损坏功率管,用大锅容易造成电流过流损坏功率管。这是在解决不检锅时,我加强充电才学到的。
结合使用小锅、管子损坏后的样子,这应该是高压保护没有工作的结果吧?

通过测量、计算,电路分析,高压保护的起控点是在电压1160伏开始保护,我想,炉子使用时间长了,可靠性下降了,这个保护点是不是太高了?原电磁炉设计功率是1800W,我想现在能可靠工作在1600W,也就可以了,而且用小锅时,对功率要求不高。

通过计算,决定把高压起控点下调大约100V。

本电路的高压保护是用一只9.1V的稳压管,软击穿后启动保护的,手中没有8伏多的稳压管,那就只好另打主意了。
通过计算,可以把采样电压人为提高一伏左右,来达到降低起控电压100V的效果。计算结果是要加大取样电阻700欧姆左右。
于是,把原电路中的一个2K电阻,换为2.7K。

在后来不检锅的检修过程中,又来查这一部分电路,才发现原来的两个取样电阻中的另一个,电阻减少了大约700欧姆,那就对了,多次烧功率管的真正原因,就是它了。增加700欧姆,一开始病因没完全找准,但药是对的。

那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电阻变小,让高压保护起控点变高了100V,在用小锅时,小锅造成高压过高,但高压保护启动太晚,两个功率管不幸壮烈。

原因已经找到, 把8050这个非关键问题解决后,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

这一切正如无烟所说,功率管坏,大部分原因都不在功率管,而在别的什么地方。

如没有无烟的提示,我早放弃了,换万能板了事。
在这次修理中,无烟给的重要的方向性提示,有这些。

1、一开始没接电流表,以为检锅大约是完成了只是不合格而已。接了电流表后知道,功率管根本没打开过,那怕只是一小阵时间。
2、我两次认为不检锅是MCU坏了,功率管没接到打开信号,两次被无烟否定。
两个线索都指向了8050.

我自己的一点经验。
一、ESR表好像没多少用,没看出2UF电容变小。
二、有电容测量功能的数字表好用些,而且可以在板测量,UF级的电容不拆下来量也可以。
三、原理非常关键,搞清原理,才可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可以通过计算,测量来定位故障,而不是盲目换元件碰运气。
四、示波器是有用的,用好了会很省时间,但要会用示波器,必须对原理清清楚楚才行。

无烟一直在提示我、鼓励我,我想那是因为我一直在追寻原理、使用逻辑分析吧。

这样的问题,对有些朋友来说,只是小问题,对我已经是大问题,几乎到了我技术的极限了。

感谢无烟和大家的帮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回答都好!

谢谢你的拔刀相助 。

无线电同学说的很好! 我来补充一点, IGBT使能  这个名字的确是洋玩意直接汉化过来的,行内人了解大家都这样叫了,所以我们不觉得有啥奇怪,这个功能真正的意义就在于 对电磁炉震荡环路的一个工作与停止的总开关,因为电磁炉的震荡环路不同于常规信号振荡电路,一般信号振荡电路一通电就唰唰自己震个不停,而电磁炉有一个外触发启动的一个过程,只有振荡电路被触发启动后才会震荡,这样 电磁炉开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开 使能,让振荡环路处于静态,然后单片机立即触发电路让电路工作起来……  这样电磁炉才能进入工作状态,  使能的真正作用是在关机时刻,电磁炉关机后 直接输出一个信号将振荡环路锁死,也就是将IGBT固定截止,从而切断整个振荡环路的连锁反馈 让电磁炉停止工作,关机后电磁炉始终将IGBT锁死(截止状态),保证电磁炉不会因为外界干扰而被误触发,出现振荡,   比如电磁炉按下关机键后 电磁炉还在小功率加热, 或者关机后 移锅爆管,或者关机状态放锅爆管这类神故障就是 IGBT使能电路控制失效导致的。   说简单的 IGBT使能就是汽车的手刹,开车前要放手刹,停车后要拉手刹 是一个道理、不不然汽车自己溜车那是很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同步比较器前后一点的地方,应该都没问题了。

结合在IGBT的控制极没测来信号来考虑,问题 ...

祝贺问题找到解决并修复!

在此时技术支持过程中,学生也出现一个重大的失误, 因为无线电同学在早先处理爆管过程中,已经将保护稳压去掉,并多次爆管,在这里IGBT的推挽驱动已经出现隐患,而我未能察觉,让无线电兄走了一大截弯路。 也因为是网络远程帮助,对实物与实际状况均从描述中获悉,这样对故障的准确判断也有非常大的障碍, 老哥在此次维修中自我分析学习能力非常强,应该说经过此事后 无线电老哥对电磁炉的原理应该说是非常理解了。  祝贺老哥维修成功

网友:
哪位画图高手能够帮忙把主贴中的富士宝 p250图纸,用画图软件整清楚后转换成pdf文件,传上论坛供大家学习研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问题找到解决并修复!

在此时技术支持过程中,学生也出现一个重大的失误, 因为无线电同学在早 ...

感谢无烟的鼓励。

18V稳压管现在也在空缺中。

我看好些山寨电磁炉没用这个保护管,我也不想为几个稳压管付12元邮费,下次买别的什么时,又一次买吧。

我们这些业余者中的业余者,手中元件有限。
手中的IGBT和电容,是买万能板时,搭车买的。

我想从今以后,我很少会用到万能板了。

呵呵。

握手!!

楼主:
已经解决。

请下载附件。

富士宝IH-P250电磁炉原理及电路图

附件中有清晰的电路图及原理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努力中。

画得不错!

就是黑蓝色彩色版本的看起来没有黑白的舒服,提个建议发图纸文件的时候,如果是图片文件,请再追加一份RAR压缩版的,这样就不会有水饮料,看起来更赏心悦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无烟的鼓励。

18V稳压管现在也在空缺中。

18V稳压管在这里就是防止IGBT爆管后高压直接倒灌控制电路的   也是避免单独烧IGBT后造成2次故障的设置,山寨那都是以成本为指标,烧了一次就算完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8V稳压管在这里就是防止IGBT爆管后高压直接倒灌控制电路的   也是避免单独烧IGBT后造成2次故障的设置,山 ...

无烟版主 你介绍的书都是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 作者: 梁吉铭 )? 我准备买来看 最近晚上要帮老婆带女儿 做不了别的事情 看书是不错 。我看我的书 女儿玩他的玩具
PS:看楼上很多言论怎么觉得修电磁炉没前景啊!我这里几个大的电磁炉售后,基本人满为患。那几个老板月收入几万块 。难道他们的收入算少吗?

网友:
看无烟的帖子,

总感觉像金庸的武侠小说,文笔流畅,剧情生动。

能把修理电器写成这样的人,不是一般。

网友:
看无烟的帖子,长知识长见识,我是初学爱好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无烟版主 你介绍的书都是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 作者: 梁吉铭 )? 我准备买来看 最近晚上要帮老婆 ...

是的!就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书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8572-1-2.html可以看这里。

补充一下, 这年头修什么都能挣钱,关键是你肚里又没有这个基础,另外加上你嘴上功夫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也就是这个道理  那些修不好电磁炉的当然说没利润了,正如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滴!!!

网友:
一直在关注此贴的进展,楼主精神可佳,干劲更是十足,搞修理还是要弄清原理才能迎刃而解,以不变应万变,恭喜楼主终于解决问题!佩服!

看此贴也让俺找到了<看图学修电磁炉>一系列好书,原来都是无烟版的大作,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在本坛看到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二三极管的好坏,数字表可以把压降反映出来,可用信息好像更多。

这 ...

关键点。正常二三极在正向测量时,会显示700MV左右的数值,反向测量时,会显示1,也就是无穷大。

如果显示的数值跟这个比相差太大,可能就有问题了。

指针表看不出测量时的压降。这是数字表的优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4417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书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8572-1-2.html可以看这里。

补 ...

提问:

以无烟来看,国内的几大电磁炉品牌,设计最好的是那个?
生产工艺、元件选择最好的是那个?

各方面综合看,最推荐的牌子是那些?那些价位性价比最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问:

以无烟来看,国内的几大电磁炉品牌,设计最好的是那个?

在大陆范围内,以纯粹技术力量来说, 顺德北滘某集团实力较为雄厚,最早是引进东芝的技术,后来自我学习进修后进行开始自行设计,并一夜之间将国内主流的大环路震荡结构 带进了小环时代,在04~07年之间 几乎这个技术一直引领国内电磁炉电路结构的标杆,当然了这都是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对于产品来说,那就得是按价论质 毕竟企业要生存,工人要吃饭,这是商业法则不能违背的, 但是在家里的市场再好的东西 你价格下不来消费者不买账,所以企业是跟着市场走。 没办法。想当年,全国某名牌的电磁炉MC-EF197 当时价格199 全国销量3年第一,消费者都以为质量靠不住,谁曾想 这类主板的电源转换效率达到了92~94%之间 全国之最,虽然功率标定1900W 实际电路可是按照2300W的功率设计的,峰值2500W工作5小时不是问题,后来直接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换装 国内才有了功率2100W的主流,其实按照电磁炉可靠性的要求,其价格是不能低于200元的,无奈市场专门有那么几个二线品牌专打168 136  甚至129的价格抢滩市场,结果呢?现在不比技术不比性能  专比价格。所以现在有钱都买不到好东西。

       以上内容均为戏说,不影射任何品牌 企业,全当饭后古仔,博众一笑愉悦身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大陆范围内,以纯粹技术力量来说, 顺德北滘某集团实力较为雄厚,最早是引进东芝的技术,后来自我学习进 ...

顺德北滘某集团实力较为雄厚,最早是引进东芝的技术

就是生产MC-EF197的这个集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顺德北滘某集团实力较为雄厚,最早是引进东芝的技术

  我啥也没说……     这东西关系太复杂,点到即止,讨论技术,不评论任何产品好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啥也没说……     这东西关系太复杂,点到即止,讨论技术,不评论任何产品好坏

我也没明说,只是借光。

其实在国内有一个重大的消费误区,许多人买产品都是唯品牌论,认为只要某个品牌有一个或几个优秀产品,那么该品牌的所有产品(全部型号)都是优秀的,其实这是商家和厂家的营销广告在起作用,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真要这么想,这么去消费,被坑死了都不知道被谁坑死的,甚至把老虎狮子当救命恩人。

      其实评论任何一款优秀产品,都必须针对具体品牌型号,游离于具体品牌型号而单纯说某品牌的产品好,或者坏,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几乎都是消费者的陷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明说,只是借光。

其实在国内有一个重大的消费误区,许多人买产品都是唯品牌论,认为只要某个品 ...

很简单 问度娘 EF197的图片不是大白天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问度娘 EF197的图片不是大白天下了

不用问度娘,我知道EF197是哪家的产品,我只是用EF197借花献佛 ,顺便说说如何看待广告,怎样科学消费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用问度娘,我知道EF197是哪家的产品,我只是用EF197借花献佛 ,顺便说说如何看待广告,怎样科学消费而已 ...

买东西我不看广告的, 东西在我面前放着我看看就知道这企业的实力有木有了, 在家里,品牌就一招呼钱的东西,把它去掉天下的家巧都一样, 剩下的销售那都是凭销售人员的能力了,

网友:
楼主这下一通百通了,电磁炉在心里就是一盘棋了,没有搞不定的步骤。

网友(2013-12-11):
唉!学习了,只不过看不懂,路过宝地一方

网友(2014-02-20):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问度娘 EF197的图片不是大白天下了

我知道了
是美的MC-EF197吧

网友:
很好的帖子,气氛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买东西我不看广告的, 东西在我面前放着我看看就知道这企业的实力有木有了, 在家里,品牌就一招呼钱的东 ...

“买东西我不看广告的, 东西在我面前放着,我看看就知道这企业的实力有没有了。”请教无烟:有没有实力,您是如何观测的,你不可能拆开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东西我不看广告的, 东西在我面前放着,我看看就知道这企业的实力有没有了。”请教无烟:有没有实力, ...

操作一遍,看看功能执行的便利性,和细节,

网友:
收藏学习了,要的就这个劲,好文,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东西我不看广告的, 东西在我面前放着,我看看就知道这企业的实力有没有了。”请教无烟:有没有实力, ...

看螺丝、看外壳、按键手感、按压塑料......垃圾产品什么地方都想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帖子得做个记号,看了一半,实在坐不动了。感谢版主无私奉献,认识您三生有幸。
这个需要好好学习,十年前要是认识版主就好了

网友(2014-10-19):
这贴子有内涵,mark.

网友:
今天算是学习了

网友(2015-02-22):
个人认为是维修经验少让楼主多走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东西我不看广告的, 东西在我面前放着我看看就知道这企业的实力有木有了, 在家里,品牌就一招呼钱的东 ...

我现在买东西,都是先在网上看拆机图。 用料好的机子不错。 散热片大,该有的保护电路都有的就是好的。
就算在便宜, 也不能买120以下的电磁炉。

网友:
真的是认真学习了,好帖!

楼主:
多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个贴子,感概呀!

一、无烟的水平极高。
二、无烟的耐心极好。
三、我当时,还是很用功的,收获也不小。
最近的兴趣在开关电源,有了当时学习电磁炉的基础,现在来看开关电源,他们几乎就是一回事,一个振荡电路发生器,然后是反馈回路,过流过压保护。

如果有需要,我想可以把电磁炉的线圈盘,换成一个变压器的初级,这时,你就得到了一个大约2000W的开关电源,这个想法是不是很疯狂!?

学好原理后的感觉很好,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佩服楼主不是搞电子的也能如此。

网友:
看了大半天,感觉还是应该从基础理论开始学习。

网友:
终于修好了,佩服

网友:
感觉还是应该从基础理论开始学。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俺修 电磁灶,炸机,一般是IGBT,驱动,高压电容,保护电阻一锅端全换,只要不是贵的顺手就换了,省时间不然的挨饿

网友:
跟着版主学修电磁炉

网友:
富士宝IH-P250电磁炉,我自己也修过一台,换了8050,8550,两个大功率电阻,339,好了,有点幸运。哈哈

网友(2015-05-14):
呵呵,好帖一定要顶,支持

橡胶密度测试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个贴子,感概呀!

一、无烟的水平极高。

呵呵 什么东西都是积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向无烟请教。

装上功率管了,功率管不炸了。

louz楼主业余爱好都有示波器了,,土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louz楼主业余爱好都有示波器了,,土豪啊,

人家不是业余爱好,他的专业是功放和收音机。

网友I(2015-06-13):
引用 网友A:
同步输出你接高低电平都不能体现什么,这里的同步输出是一个脉冲。通过C3和外围的电阻构成一个三角波形成 ...

我有一美的SK2101开机无报警,放锅后有报警,不加热。断开线圈盘有报警。(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101页此故障讲解的是LM339电路,而此机是31页那种单芯片机型,现无从下手,望版主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美的SK2101开机无报警,放锅后有报警,不加热。断开线圈盘有报警。(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 ...

检查几个大电阻分压回路和与之相关的贴片电容

网友:
家里一台美的的瘫痪无法工作了

网友(2015-10-05):
先留个记号,学习了。

网友:
无烟版主亲自上,修好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网友(2016-05-23):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同步比较器前后一点的地方,应该都没问题了。

结合在IGBT的控制极没测到信号来考虑,问题 ...

请教:楼主是通过什么方法,那些元件计算的?2kΩ换为2.7kΩ的电阻是标号哪个?先行谢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检查几个大电阻分压回路和与之相关的贴片电容

请教:一台电磁炉炉盘线圈人为划过,致使金属丝上的绝缘漆破损,露出内部部分金属丝,但还可以加热(短时间试机),不知长时间使用是否可以,应当用什么材料修复、使金属丝不再裸露?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台电磁炉炉盘线圈人为划过,致使金属丝上的绝缘漆破损,露出内部部分金属丝,但还可以加热(短 ...

到维修电动机的铺面,让他用绝缘漆涂一遍烤干就行,   但是 先仔细观察线盘被划伤的地方有没有连丝 或者线圈间短路的毛刺,修复整形完毕后才可涂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维修电动机的铺面,让他用绝缘漆涂一遍烤干就行,   但是 先仔细观察线盘被划伤的地方有没有连丝 或者线 ...

感谢版主回复!照办!!

网友:
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油污要清理干净。在修理一次电磁炉换好损坏的管子后,只对油污简单清理。检查没问题插电试机,结果‘嘭’一声放炮,拔电检查居然原件都没问题,在管子脚间有烧糊痕迹,有酒精清洗后居然正常使用。虚惊一场

网友(2017-06-26):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同步比较器前后一点的地方,应该都没问题了。

结合在IGBT的控制极没测到信号来考虑,问题 ...

    此回帖可称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后的水到渠成,只要付出,总有收获!
    维修人员先“静”后“动”,在开始维修时,维修人员要先“静”下来,不要盲目动手,要根据掌握的资料和故障现象,对故障原因从原理、结构、电路上进行分析,形成初步的判断,确定好方向,然后再动手。
    电路要先“静”后“动”,这里的“静”,是指无信号时静态工作状态和直流工作点;“动”是指有信号时的动态工作状态。就是说,对整机电路工作状态的检查,要先查直流电路,包括供电、偏置、直流工作点等;后检查交流电路,如耦合、旁路、反馈等。一般一个出厂产品在设计时已保证了静态正确的基础上有一个合乎要求的动态范围,如果没有交流电路方面的故障,那么静态正常后,动态一般也正常。

网友:
学修电磁炉,也来报个名

网友:
强帖留名

跟着楼主和版主学习了,维修的过程其实是思考的过程,精华!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问:

以无烟来看,国内的几大电磁炉品牌,设计最好的是那个?

08年买到一个广东顺德新宝电器生产的东菱电磁炉,那个做工质量,现在的没法比。当然我不是做广告,东菱现在不做电磁炉了。